简易PLC的电路架构

楼主(2009-03-24):
用小画家画,哎没有其他软件,将就着看啦各位!哈哈

楼主:
用了两片573,两片245来抗展IO口。顺带可以同时显示的LED。
一片24CXX做程序存储。一个串口用来下载程序或者是接触摸屏。
使用大家熟悉的M8系列。当然光电隔离对简易PLC可做可不做。
这个东西完全可以用来控制一些小机械(电磁阀之类的)。

至于573的选用有它的道理,大家可以讨论下。

网友:
小弟以前用过573做扩展,最抑闷的是它上电的时候状态不定,有时候继电器会跳一下,不知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
一个51的复位电路解决

网友:
输入的光偶选交流的,P型或N型的输入只要把输入公共线调一下就行了,很实用的。

网友:
Re 2#
注意各种默认的电平,包括开入开出的驱动方式,然后才能保证不出类似的问题。尤其是光藕输出的干结点。
为了保证这些,额外的功耗是会存在的。。。不知到有没有太好的办法解决。

楼主:
上面那个架构图,不知道那位可以帮忙画出个电路原理图呢?用orCAD或则其他的软件,不过发布时最好用pdf格式

网友:
我来一试.

网友:
呵呵
先把原理出出来啊
想问一下
51内部RAM够用吗
我们也想搞一个出来
明天打算出去买外壳

网友:
foshan_lcy:
有点乱.不知是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
有一点错,245的A口和B口方向刚好相反了,不好意思.

楼主:
多谢!把我的意思画出来了。

网友(2009-05-02):
请教楼主,外置E2PROM用来保存程序吗?还是保存一些OEM信息,设置参数呢?如果保存程序的话,是否采用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