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X LR 的问题

楼主(2009-03-24):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关于BL LR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函数返回和异常返回都可能用到了BX LR

函数调用的最后使用BX LR 返回,LR对应的是BL functionName的下一条指令的地址(当然如果函数中再用到了BL指令, 需要先push LR,等返回了以后再POP LR)

异常返回如果使用BX LR的形式,LR的值只不过定义了一下返回时从哪个堆栈出栈(PSP or MSP),已经没有地址的意义了,具体返回地址都是根据选择的堆栈弹出

的PC值决定的。

是应该这么理解么?

感谢各位指点

aaa1982

网友:
如果LR的值不是0xffffxxxx类型的,则PC跳至LR[31:1],而根据LR[0:0]则决定跳转后处理器进入的状态。如果LR[0:0]=1,则进入Thumb状态,否则进入ARM状态。 在CM3中不支持ARM状态,所以LR[0:0]必须是1——也就是LR必须是奇数
在CM3中,如果以0xffff开头则有特殊的含义,命名为EXC_RETURN,它指示正在从异常返回,并决定返回的方式,在《Cortex-M3权威指南》中有重点介绍

楼主:
呵呵,有是看得不仔细。

感谢版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