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AVR20090313最新版本。

楼主(2009-03-25):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howfiles.php?group_id=68108
正式版本。大家可以更新了。

网友:
有那位高人,可以评测一下!

网友:
要不要破解?!

网友:
要不要破解?!
---------------
第一次听人这么问,稀有啊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WINAVR 要破解。

网友:
呵呵,刚刚下载下来收藏了。不过还没有使用过,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简单测试了一下。用一个老外做的网页服务叫avrweb的工程测试。
使用AtMega64,开Os优化,加-ffunction-sections,-Wl,--gc-sections,-Wl,--relax 精简

结果:
版本                     代码               内存              说明
winavr 20060421          15672              561         加精简用的参数编译有问题,只好取消
winavr 20070525          15050              561
winavr 20090313          15048              561         不加精简参数:15428,依然优于20060421

相比之前的版本,还是有一点点的进步。

楼主:
增加对新芯片的支持。然后就是使用最用的软件了。

网友:
编译速度好像慢了不少~~~

网友:
-Wl,--relax
起什么作用?

网友:
回楼上:见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38274

Y的,二楼就是你...叫你装...

网友:
只记住了
-ffunction-sections
-Wl,--gc-sections

-Wl,--relax
给忘了

现在用WinAVR不多(平常都用IAR,只是业余时写些程序,也是先用IAR,再移植到GCC),有些生疏了。

多谢楼上指点。
学习了。

网友:
加-ffunction-sections,-Wl,--gc-sections,-Wl,--relax 精简
在哪里加。

网友:
在AVR Studio的Custom Options加就可以了
-ffunction-sections 一般加在All files
-Wl,--gc-sections,-Wl,--relax 加在Linker Options

-Wl,--relax 是指示编译器,尽量用相对跳转。(长跳转长度大,周期长)

网友(2013-04-03):
找了半天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