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09-03-25):
我用ICD2进行下载的时候,总是出现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Test, Address = 0x800000, Expected Val = 0x40080, Val Read = 0x0)问题,不知道是怎么解决呢?有人遇到过吗?
我换了芯片了,同时在自检state时是通过的,芯片供电电压是5V,VDD上我加了一个1u的电容和一个0.1u的电容和0.01u的电容。我使用的芯片是dspic30f6010A。

楼主:
难道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没搞过, 看看软件里相关设置都没问题吗?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

网友(2009-05-12):
楼主,你的问题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了啊?

网友:
ICD0161: Verify failed (MemType = Program, Address = 0x40, Expected Val = 0x0, Val Read = 0x3FFF)
出现该提示时,是由于目标板芯片烧写不正确导致检验失败,可检查:
        目标芯片的MCLR/VPP引脚上没有除ICD2接口外的其他电路,常见复位电路请采用跳线进行隔离。
        ICD2与芯片的接口线路中有没有连接电感或电容特性的电路。
        如果选择由ICD2向目标板供电,则有可能由于ICD2不能向目标板提供足够的工作电流,导致烧写不稳定出现烧写失败。此时应该采取目标板独立供电。并在软件上不要选择从ICD2向目标板供电。
        注意:某些特殊的芯片(例如PIC16F627A),在同时使用了内部振荡和内部复位的情况下,烧写成功后也将会提示CONFIG区校验失败的信息。这是正常的表现,由于同时使用了内部振荡和内部复位,一旦烧写成功,芯片将直接运行目标程序,此时由于无法进入烧写模式,校验必然是不正确的。

网友(2013-03-12):
楼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希望能够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