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MHz 频率计数器(PIC16F84)

楼主(2009-03-25):
特性如下:
自动调整量程
7位液晶显示
自动调整门速(0.1s 到 1s)
灵敏度:100 mV RMS (100 Hz ~ 2 MHz), 800 mV RMS @ 50 MHz
输入过载保护

     以上特性,都是作者自己声称的。作者声称频率可高达50MHz,我私底下算了一下,相当于最短周期0.02us,这么短的时间要执行几条指令?简直不可思议,真是难以想象作者是如何做到的!!!

     我仔细的研究了作者提供的原理图,单片机用的是PIC16F84,4M石英晶振,我没用过PIC系列的单片机,也没做过计数器,没发现特别之处,也可能的确有特别的地方,只是我没看出来,如果有,请你一定要告诉我。

作者提供的 代码是汇编版本的,没时间仔细看,也看不懂,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仔细研究下。

代码: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27791.zip(文件大小:197K) (原文件名:fc50.zip)

以上中文资料摘自:http://www.getproject.com.cn/post/112.html

网友:
又是沙发, 今天阿莫的沙发特别多

网友:
测高频不难,难的是侧低频,以及保证精度

网友:
1s闸门时间获得1Hz精度,0.1s闸门时间获得10Hz精度,并存在正负1计数误差,这完全没有难度;如果有,只是针对特定MCU的使用技巧。

网友:
低频时都是测周期了,不会用闸门时间去测频。

网友(2009-06-06):
有几点疑问:1`前级的处理电路里面的消抖电路是否有必要
2`74HC系列能能否达到50M

网友:
能DIY一个1秒能测出9位有效数字的频率计就好了.
AGILENT的53132能够做到1秒钟测量出12个有效数字,实在是牛!!

网友:
没用过PIC,估计RTCC内部带有可程控的分频器件,把50MHz输入信号先分频再处理

网友:
PIC AN592  中有详细说明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51799.pdf(文件大小:130K) (原文件名:AN592d.pdf)

网友:
不太明白,74132的作用,当然其中有整形的作用,但是为什么用四个呢??难道是把四个都用上废物利用??

我对74132那块电路做了分析:
假设信号为A,两个控制端为B、C
则F=AC+B~C,~C表示C取反
如果只用于控制信号输入,那也没必要2个控制端啊??
请大虾们分析一下!!!

网友:
Frequency Range       Precise “gate” delay         Resolution
50 MHz - 10 MHz       1 ms                           ±10 kHz
10 MHz - 1 MHz        5 ms                           ±2 kHz
1 MHz - 100 kHz       50 ms                          ±200 Hz
100 Hz - 10 kHz       200 ms                         ±50 Hz
50 Hz - 50 Hz         50 ms (†)                      ±2 Hz

这是应用笔记中记载的

网友(2010-05-11):
恩,很好,不过更感兴趣前端电路怎么处理,怎么样再提高它的灵敏度

网友:
http://www.sxlist.com/techref/piclist/weedfreq/questions.htm

# @spam@padlam at tcp.co.uk asks:

    Can anyone explain what the 74hc132 does? My freq meter works if I pump an oscillator into the RTCC pin of the pic, but doesn't if I come in to the 74hc132.

@spam@je at nanosoft.hypermart.net Answers:

    The 74hc132 is actually set up as a multiplexer, so it can read either new count data or the output pulses from RA2. To understand why this is done, one must remember that the prescaler of the TMR0 in the PIC is not readable. Now, being able to feed it pulsles means that you can just keep ticking it over until it gives, allowing you to get an extra 8 bits of accuracy.

网友(2010-09-07):
我以70码的速度顶贴,能顶5米高,

网友(2011-12-28):
据我猜测,直接通过量电压测频率是不可取的。这个电路是把输入整型后导入计数器,然后测量计数器溢出的时间,计算得出频率。

网友(2013-01-31):
PIC单片机计数器自带分频器,最大可到255分频。所以采50M不是问题。

网友(2013-03-08):
如果带分频器,那就应该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