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NIOS程序下载方式的问题

楼主(2009-03-25):
兄弟我最近一直在研究NIOS,也搞了一块开发板,用的还是比较舒心,就有一个问题老在心里琢磨不清除,拿出来向知道的专家请教一下。

         关于NIOS程序的下载,如果是用CFI flash或者EPCS的话,自然需要用到FLASH PROGRAMMER 莱下载程序

         但是还有一种下载方式也能用,就是在NIOS程序编译后,选择RUN --->Run as hardware,这样下载也是可以的

         因此我向问一下,这两种方式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什么时候用FLASH PROGRAMMER  而什么时候用到RUN--> Run as hardware呢?

         请知道的专家给点指点一下。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在学校的时候玩过,好几年没动了,忘记了!

网友:
Run as hardware  只是下载运行,一断电程序就没有了哦
FLASH PROGRAMMER 是将程序烧进flash里去,断电复位后程序会自动运行的

楼主:
那Debug as hardware呢,这个也是仿真运行啊,与Run as hardware  和FLASH PROGRAMMER 三者的区别在哪儿呢

请知道的大虾们来指教一下吧!

网友(2009-05-05):
应该是可以下进去的呀。。。不过你要先把弄好的内核下载到目标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