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网络摄像头自制激光测距仪

楼主(2009-03-25):
     三角测距原理,我用google搜索了半天,都没找到是谁发现的这么伟大的定理,极有可能就是中国古代的“勾三股四弦五”。这且放下不说,都过去的事儿了。我要说的是,这定理的应用太广泛了,地图测量、天体测量、军事望远镜,随处可见,而我却始终未想到此,真是惭愧啊。

     用图像传感器采用常见网络摄像头,涉及更多的是图像处理,在图像中找一个红点,难度并不是很大。作者提供了VB,VC两种版本的代码。

摘译:http://www.pages.drexel.edu/~twd25/webcam_laser_ranger.html

以上中文资料摘自:http://www.getproject.com.cn/post/simple_laser_ranger.html

网友:
沙发?

这个栏目非常棒!

网友:
这个栏目我要经常来看看,太好了。

网友:
这个实用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大部分数码相机常用的测距技术之一,经常用于夜拍测距

另一种测距技术,则是在渐次改变镜头焦距的同时,反复测算测焦点附近的图像明晰度,这是正常光照下的常用测距技术

网友:
http://www.sensorland.com/HowPage056.html

网友:
http://www.riftek.com/pages/lasereng.htm

网友:
的确很好玩!

网友:
太好了,改天也试试!

网友:
哇,很有用,先标记

网友:
好,图像处理  入门篇

网友(2009-05-19):
这个我好几年前就玩过了,比这个可以功能更强.不过没发表
原理非常简单,但要做好非常难

网友:
那时候用了两只摄象头和一只激光器,得出来的不仅仅是距离,x,y,z三维坐标都有了
如果能把激光点扫描一下,就可以做三维扫描仪

网友:
好是好,可惜我还没入门视频领域.

网友:
这个东西我们按照网站上的提示作出来了,可是精度不怎么好

网友:
一般可以达到一个像素的精度和1/10像素的分辨率

网友:
因为摄像头的分辨率,长距离的话,可能精度就下降了。

网友:
请教15楼是不是可以提供资料,学习一下,很感兴趣,不胜感激

网友A:
三角测距法,很简单,缺点是越远越不准。

网友(2009-09-11):
将来用的到!

网友(2009-11-07):
这种方式不需要时间/数字转换?

网友(2010-01-27):
测距不是你这么测的,你怎么能保证你的激光是垂直于墙面的?如果不垂直,那么角度是多少?
我建议用炮兵的测距方法。用两个摄像头,间隔一定距离,拍出来的画面叠加,算出叠加后两个亮点的距离,就可以知道距离目标的距离了。

网友:
弱弱的問一下,攝像頭的偏轉角度怎么知道呀?
窮孩子沒有見過這種攝像頭。。。。
嗚。。。。。

网友:
【34楼】 prcak47
测距不是你这么测的,你怎么能保证你的激光是垂直于墙面的?如果不垂直,那么角度是多少?
我建议用炮兵的测距方法。用两个摄像头,间隔一定距离,拍出来的画面叠加,算出叠加后两个亮点的距离,就可以知道距离目标的距离了

------------------------
lz的方法,我第一次是在机器人天空的一个项目里面看到过,大概是去年吧,呵呵
你说的这种,就是双目测距,也就是人类测距的原理吧,不过,这就比较复杂啦,首先要做的就是标定,从两幅图里面找到相同的点,这个就比较难,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找一个距离已知的位置测量一次,就可以得出角度 高度 距离的关系了

网友(2010-04-28):
牛人 好点子

网友:
三角测距在测量中的确大有用处,呵呵我们人眼也用到三角测距呢。多多关注

网友:
远了摄像头就模糊了,需要手动调焦距么?

网友:
第一个网站不行了

网友:
想法很天才,如可把激光头进行多角度扫描,计算多点三维距离,用于低成本机器人视觉控制,应该很棒!

网友(2010-06-12):
改天试试

网友:
用网络摄像头必须知道棱镜和CCD传感器的距离f,所以需要事先用一个标准距离计算好f。当被测物体离镜头非常近的时候,即图像中看不到红点,这时是测量不出来距离的。如果距离越远,精度就取决于CCD的分辨率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道理!!!!!!

网友(2010-12-23):
回复 楼主:

这个厉害啊  学习

网友(2011-02-12):
原理的确很巧妙,,不过用胶布沾!!误差应该相当的大哦

网友:
市场上的产品原理上因该不是按三角算出来的应该是按激光束的直径变化标定不同的距离,取量程范围内的一些点进行线性标定(在高精仪器上标定).最后在检测的时候按现有的标定点按线性比例算出来的

网友(2011-04-03):
除了摄像头,还有其他方法测量那个激光红点吗?譬如想光电管测量一样,只要有高低信号就可以。谁有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

网友:
另一个想法---用激光鼠改造

网友(2011-05-03):
好玩但不实用!!!如果是放在外面的话!!!!我想应该就不行了!!!

网友(2011-07-25):
前几天在《动物世界》里面看到一个老外用激光测距仪来测量动物的长度和高度,采用的是固定距离的两束激光。然后通过图像处理后得出测量的值,就是误差大一些。

网友:
这方法用在车辆倒车测距上正好。对远处的东东误差不敏感,只关心近处的。

网友:
不错,支持 ,等待源码

网友(2011-08-28):
估计测距的误差太大。

网友:
好多牛人,怎么感觉自己越来越落后了。。。。

网友:
很有意思。。

网友(2011-10-14):
项目很多啊

网友(2011-11-19):
可以玩玩

网友:
正在做这方面的东西,不错。。

网友(2019-08-23):
引用 网友A:
三角测距法,很简单,缺点是越远越不准。

你好 请教一下 三角激光测距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