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4液晶的测试程序(AVR代码)

楼主(2009-03-25):
这是我们邮购部技术人员编写的测试代码。发给大家的十个免费套件里的液晶,均是使用此代码测试过才发货的。

编译环境:AVR Studio 4.15.623,WinAVR-20070525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32

Program:    2048 bytes (6.3%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1536 bytes (75.0% Full)
(.data + .bss + .noinit)

Build succeeded with 0 Warnings...

连线方式:

MCU: ATMega32-16PU (其它MCU也可。这是我们测试的MCU型号)
OSC: 4M

我认为是这样的 (本线路图由 my_avr绘制。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armok 阿莫
注: 电路连接图可以从程序里猜测得到。迟些我再上传上来吧。
--------------------------------
一道智力题!O(∩_∩)O~

楼主:
我昨天就上技术人员将电路图与代码整理出来的。

今天我看到资料时,竟然没有电路图。技术人员说不需要,能在电路里猜出来。

当然被我训了一通。

PDF也没有上传上来。这个技术人员的责任心真的值得批评。

注:这个技术人员可能有点小聪明,但我一直预言,如果他不改过,他不会有大出息,因为做事不踏实。 这个帖子希望他能看到。我批评过他起码100次的了。

网友:
关注一下,

看了一下源代码。。确实可以猜出单片机的引脚线路图。不过对显示波形帮助不是很大。。

只是能证明液晶是好的,能显示。还不如上传PDF数据手册。。。

楼主:
资料已经更新到楼主位了。

网友:
根据资料,armok 阿莫在楼主位的引脚有些错误,请核实一下

我认为是这样的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楼主:
谢谢 my_avr的资料。负电压你的理解是正确的。已经修正到楼主位。

楼主:
注:由于更新的电路图,程序需要重新修改一下。一会上传。

网友:
貌似4个安装孔的大小没给。

楼主:
收到实物后你量一下吧。

网友:
OK,3D LCM搞定。

网友:
收到板子的兄弟有没有测试阿莫提供的LCD代码呀?
怎么我看楼主位的代码觉得好像数据线是反着接的。
也就是LCD的D7~D0接的单片机的D0~D7

        LCD_WR(0xFC,LEFT,CMD);     // 0xFC  1111 1100  正着看不知道是什么指令,倒过来看好像是 Display ON
        LCD_WR(0x02,LEFT,CMD);     // 0x02  0000 0010 倒过来看是设置Y地址为0
        LCD_WR(0x1D,LEFT,CMD);     // 0X1D 0001 1101 倒过来看是设置X地址为Page 0
        LCD_WR(0x03,LEFT,CMD);     // 0X03  0000 0011 倒过来看是设置Display Start line 0

        LCD_WR(0x02,LEFT,CMD);     // Y地址0
        LCD_WR(0x9D,LEFT,CMD);     // 10011101 X地址Page1
        for(count=0;count<64;count++)
        {
                LCD_WR(*(pChars++),LEFT,DAT);//1
        }

……

楼主:
【11楼】 ifree64 ,

正解。 已经更新了楼主位的代码。

网友:
想当的高兴,误打误撞,我一看就是知道这块液晶跟我的一模一样了,看来以后可以切磋了

网友:
问一下阿莫,准备开一个专门讲这个液晶的帖子吗?

网友:
我准备开一个帖子讲如何编写这个液晶驱动的代码。不过要等到东西到手后。

网友(2010-04-14):
请问一下,阿莫的这个测试程序里的字模生成软件是那一个呀?

我用清华蓬远 的那个字模生成软件生成的点阵数据怎么有点乱(按纵向取模,64*64一个汉字,也就是48号字)!!

网友:
不好意,找到问题了!!

是由于清华蓬远的软件里有一个"字节倒序是为了满足某些液晶的要求而设。即一个字节倒过来,比如 0x17,要把它变成0xe8。
"
的选项没有选,也就是说D0~D7位的顺序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