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P439页,软件栈后的疑惑。

楼主(2009-03-25):
读P439页,软件栈后的疑惑。
eg:上面是硬件栈、接着是软件栈、下面是“其他存储区域”。
请问“其他存储区域”除SRAM外,包括flash吗?
而SRAM只有512字节空间。
请问全局变量和静态局部变量均属静态分配方式,但他们存储在flash里还是SRAM中呢?

网友:
1、只是SRAM,不包括其它类型的存储区域。
2、既存储在flash中,也存储在SRAM中——上电复位后,初始化程序由flash复制到SRAM中。

楼主:
谢谢,“上电复位后,初始化程序由flash复制到SRAM中”,可SRAM只有512字节,放不下吧。
我了解到flash有两种,NOR FLASH和NAND FLASH,其中前者可以直接在上面运行代码,不知AVR的FLASH属于哪种?
如果它是NOR FLASH的话,局部变量是不是就存储在flash上,并在上面直接读取,不在读到SRAM上了?
呵,真不知道512或更低字节的SRAM是怎么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