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niprog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9-03-25):
我买了马老师的Miniprog,自己做的面包板,五针的接口是用导线直接连到CY8C29466上的,但下载的时候总是出现connection failed,不知道如何解决,希望马老师解决下

网友:
Miniprog不是我的,是CYPRESS官方的产品。

网友:
有可能是USB线太长导致供电不足的原因,换根短线试试.

网友:
好象与USB线无关。采用何种方式?POWER ON-OFF 还是RESET?电源如何提供的?这些都清楚吗。

网友(2010-07-19):
马老师,别先总是推卸责任,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