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式电磁辐射测试仪的制作讨论

楼主(2009-03-25):
今天受一朋友咨询,问手持式电磁辐射测试仪能否制作,需要哪些零件,鄙人是一头雾水,只做过高频数据无线通信相关的,难道通信用的天线也能测试电磁辐射吗?
知道的朋友来聊聊咯。

网友:
可以先到EMC实验室了解一下

网友:
这个玩意儿我有现成方案

楼主:
木头冬瓜兄,刚刚在坛子里搜到了你的帖子了,不知老兄的方案能否讲出来看看呢。

网友:
很简单
超宽带天线+LNA+功率检测
难点在天线设计和LNA上,其他都是现成的东西

网友:
很早以前就想做一个这个东西,用来测量高压电源中变压器的电磁泄露,一直都没空去做,木头冬瓜兄,可否介绍一些你的方案。

我的预想方案如下:
采用细的漆包线在直径10cm圆环上密绕n圈,构成一个可用来探测电磁场信号的传感器,传感器的两个输出端接到仪表放大器AD621进行差分放大,经过差分放大后的信号经过整流后送入AD637真有效值检测电路输出对应峰值的直流信号,该直流信号采用AVR片内ADC采样显示,同时差分放大后的信号经过整形输入AVR片内计数器进行测频,因此可同时输出电磁信号的频率和峰值。

不知上述方案是否可行呢?

网友A:
你的方案可行,问题是,AVR测频率,最高也不会高到多少,你的那个只能测低频电磁场
我的是50HZ-3GHZ频段的,不显示频率,只检测场强,如果要显示频率,那就麻烦了,和频谱差不多了
看看现在的RF功率计,也是不测频率的,呵

网友:
呵呵,我想做的一般只是用来测量变压器的电磁泄露,很多时候我们在做高压电源给光电二极管,光电倍增管供电时,必须严格控制高压电源中变压器泄露出来的电磁场,否则会影响光电器件输出的信号。所以一般来说不需要测量很高的频率,1Mhz以下就可以了!

楼主:
看来对此物感兴趣的弟兄很多啊,此物若能做出较高的检测精度的话很有市场价值,但若精度不高的话市场上就多了去了。

楼主:
上个国产的给大家参考一下,售价仅180元,没有看到内部结构所以无法估计利润率。

网友:
这个毛利润远超过100%,基本原理5楼已经说了

网站上都没有标出具体参数,属于典型的“高科技”

网友:
这个东西如果只是场强仪的话,就没有什么了.如果是测RE的话,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了.

网友:
场强仪》》电磁辐射强度 成正比吗难道?

网友:
老黄牛,你觉得RF功率检测这东西200块能做出零售产品可能么?
所以肯定是场强检测了,呵

网友:
Hjoan,赶快把你喷粪的回帖删了。

网友:
手机基站的辐射怎么测啊?

网友:
不太懂这个,想要测哪个频段的辐射呢?

网友(2011-04-26):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做一个测量电磁辐射的测量仪,频段在750M到2000M.具体方案可否告诉一下我,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做一个测量电磁辐射的测量仪,频段在750M到2000M.具体方案可否告诉一下我,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打算用单片机做这么一个小作品,你这个想法里面的公式推导可以提供一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在国外杂志看过,英国某小区妇女油行,抗义通信商架设3G机站,她们的场强仪用了一片宽带对数放大器,一看就知不好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过你关于电磁辐射测量的回复,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你。说到测量电磁辐射,大概的基本原理估计很多人都容易懂,用一个线圈做成一个测量电磁辐射的传感器,然后通过放大,再计算,得到结果,但实际操作起来相当困难。目前参加了个电子大赛,选了这个题目,现在感觉颇有难度,能获得电磁辐射的功率密度必须获得场强或磁场强度,对于这个量不知如何能获得,我能做出一个简单的,利用电磁辐射点亮一个LED灯,但对于场强,磁场强度的计算,而且还需要精确到10UW\CM2,不知从何下手,好在我要做的电磁测量大于300M,只需测得场强即可,不需要显示频率,但对于天线部分的设计及准确的场强测量,目前暂没有解决的方法,在网上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有些作品的完成有用到一些场强仪,比如EP330,我上网查了下,场强仪这个东西资料相当少,网上电子店更找不到它的踪影。希望得到你的一些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这个不行吧?首先不同频率的电磁场你就不能分辨,其次应该还有远场和近场的区别。

网友(2015-02-10):
重新开个帖子,这个产品应该可以玩一下

网友(2017-04-30):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案可行,问题是,AVR测频率,最高也不会高到多少,你的那个只能测低频电磁场
我的是50HZ-3GHZ频段的 ...

你好,我也想做一个玩一下,能否问一下,你的这个50HZ-3GHz,有用滤波器分几个频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