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套件的电源插口插不进电源接头呢?收到的朋友你们的怎么样呢?

楼主(2009-03-25):
我的电源是广州新英电器有限公司产的XY-965K稳压电源。
好像插座的针脚直径是2.5的,我的电源连接器的孔径是2.1,差了那么一点点!
马上进行改装,把板子上的换掉!

网友:
同感
目前发现有两个不满意的地方:一是电源插座,二是RS232的DB9是公的,还不知道是直连或是交叉?一般这种作为从设备都是用母的

网友:
万利的STM32板子上的DB9也是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