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探头10X档位是怎样的?

楼主(2009-03-25):
测了谱源的探头
1X直通。
10X 输入端串入电阻,用福禄克表测 8.8M左右,应该是9M电阻?
各位手上的呢?是怎样的?

网友:
示波器探头10X档位,就是衰减10倍的意思。有的时候需要将测量信号衰减,以便于把里面不该有的谐波、杂讯、噪音……统统和谐掉,然后你可以在软件里设置示波器探头的参数,这样测量值、波形就按倍数地还原了。

楼主:
我要的是结构。

网友:
里面好象是一个10M的电阻并上一个电容.
因为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是1M,所以就是10:1了.

网友:
X1的档位频响特别差,一般都要用X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