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肖特基二极管的选型!!!

楼主(2009-03-25):
请教高手,那位用过漏电流在uA_级肖特基二极管,反相压降和导通电流和LL103一样就可以。关键就是温度80°后漏电流不能太大。
先谢谢了。

网友:
漏电流在uA_级肖特基二极管,好象没有的吧?
要反向漏电流小的话,就用快恢复吧

楼主:
谢谢您进来。
我用的是LL103A,可是在25°的时候在设计的电路中漏电流还是太大了。所以请教想换个别的型号。

网友:
肖特基好像漏电都很大吧,实在要不漏电的只能用有源整流。

网友(2009-08-14):
有没有正向导通管压降为0.7V的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2011-05-10):
3.3V转2.5V线性调整电源,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1N5819)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