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的EPM7128S靠什么存数据

楼主(2009-03-25):
请问下:Altera的EPM7128S靠什么存数据,是FLASH,EEPROM,还是别的方式?
      EPM7128S有多大的容量?

网友:
EEPROM
容量128个宏单元(microcells)

网友:
淘汰器件,不建议使用了

楼主:
一个宏单元有多大啊?怎么理解  谢谢了

网友(2009-09-30):
EPM7064————价格更便宜啊,,不知道 8元一片的 EPM7064 算不算偏贵了————???

那么请问::替代EPM 7064,,7128的 ALTERA 芯片,有哪些呢??容量相近的就可以了???容量更大的也请介绍介绍!谢谢。

网友:
240 ,价格相当,容量超过

网友:
主要是 7064是 5V 的

这点240替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