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stm32f103vbt6控制GPRS模块的c程序。

楼主(2009-03-25):
接到个任务,将pc机、stm32f103vbt6与GPRS模块连接起来,在stm32f103vbt6中写程序,实现功能:从pc机中给GPRS模块发指令,当GPRS模块接收到短信时,能在pc机中显示出来。以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无从下手,很困惑,希望高人指点下。最好有类似程序参考下。感谢!!

网友:
应该都是用串口操作吧。
GPRS模块应该有很详细的说明。

网友:
呵呵,我也想要呢!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我有一块万利的开发板,PC机和STM32用UART0连接起来,GPRS模块的TX、RX、VCC-MAIN、GND和RING分别和STM32的UART1RX、UART1TX、VCC、VSS和PA0连接,利用查询方式通过PC机的串口助手向STM32发送指令数据,STM32再把收到的数据转发给GPRS。
但是,我是直接发字符串给STM32,还是应该发指令的ASCII码的16进制数呢?因为听说单片机给GPRS模块发的命令应该是16进制数。

网友:
其实很简单,就是AT指令

网友:
楼主,同求啊!哪位好心人给点提示吧?

网友:
完成这个任务根本不需要stm32f103vbt6 ,GPRS模块直接连接 PC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楼上兄弟,主要用stm32f103vbt6控制GPRS模块,把AD采集到的数据通过GPRS模块无线传的PC机上,望指点下啊,谢谢

网友:
用stm32f103vbt6控制GPRS模块,把AD采集到的数据通过GPRS模块无线传的PC机上
有2个方案

1。 用stm32f103vbt6控制GPRS模块使用 GPRS 模块的TCPIP协议,发送数据。
2。 用stm32f103vbt6控制GPRS模块使用 在stm32f103vbt6中实现TCPIP协议,发送数据。

2难度大些,但灵活。

网友:
一般都会用1方案的,GPRS模块很多都内置TCPIP了
这个一个完整的项目了,PC,客户端的软件都要做,不是楼主说的给C程序能解决的事情了。

网友:
luzhengmao  你好!

我这主要买了块MC39i,它没带TCP/IP协议,只有自己弄了!!只有用第二种方案了!

这方面的资料你有吗?

楼主:
呜呜,的确是要用TCP/IP协议,我最后要弄出来的是一个要用在远程抄表的集中器上的东东,老板让我先把最简单的东西弄懂,可我弄了一星期了,还是很迷糊,惨哦。

网友:
很容易,其实可以不用STM32的
成本也不低,简单的需求用WAVECOM OPENAT系统直接就AD出来的,MCU都不需要
有要求也就AVR这类便宜单片机足够,根本不需要用ARM的

网友:
我们用第2方案的项目一般都是同时要向多个server发送data.

一般用内置的tcpip 是完不成的

网友:
谢谢各位。用STM32主要是还有其他用途,SD卡存储之类的。。。
谁能把代码共享下吧,小弟真的急啊

网友:
论坛里就有人贴过。

网友:
用AT指令,字符串而已。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4354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luzhengmao&bbs_id=9999

我们项目里用的是lw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