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alotNH 提供的示波仪前端处理部分,请大家多发表看法

楼主(2009-03-25):
双运放 CD4066各一片完成 3档量程切换 DC/AC耦合。
可以配合表笔的10X档位(这个档位应该 就是串个电阻)。
顺便问CD4066有什么更好的代换IC 真想用个机械开关上去切换。
水平有限仅供参考。

图还是太大……
----------
帮你修改了!

网友:
帮你缩一下

楼主:
如果CD4051作为最前的输入级,Vin一不小心接个市电或高了点30V吧 可能就要后悔了。而且改变输入阻抗会有问题。

这图应该是放在第二级 放大倍数控制。
用反相放大调节放大倍数也是好办法。以免出现超高阻值的电阻,搞到要用T形反馈网络。
第一级要-1/10放大了,否则大点的信号都会超摆幅。
电平平移在这级不宜做,估计每档都要调V-ADJ。

另外加最后一级作电平平移。

网友:
ZealotNH 发仔

我建议还是用专门的 数字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使用电子切换开关,在不同的频率下,阻抗是不一样的。这样造成后面的软件非常不好判断。
而且,电子开关阻抗的离散性也是比较大的。

而且使用电子切换开关的电路会复杂很多。不易于实施。

Microchip公司的 MCP6S22  数字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两个输入通道

可编程增益 1,2,4,5,8,10,16,32

-3db 带宽 2MHz ~ 12MHz

有了这个,只需要在前端加一个电平平移电路就可以了,这个前端的运放要求就不高了,因为不需要增益
而且,MCP6S22有两个输入端,就可以做到AC、DC的无缝切换

楼主:
上班路上无意间想到 我这个电路AC耦合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导致电平平移失效。
要使用有源高通滤波。

DC耦合正常。

楼主:
MCP6S22 是单电源供电2.5-5.5V。也就是说它必需放在电平平移电路后。
放大的时候是交直流一起放大的,会导致改变增益时也要调节电平平移电压,电路不好做。
如果有双电源供电的 数字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就好办。

楼主:
可能对MCP6S22理解有点错误。MCP6S22 能调中点电压,前面的电平平移不用调整了,直接拉到Vref/2就可以了。

楼主:
还是看错了mcp6s22 它的Vref接在Vss了
mcp6s21 mcp6s26 mcp6s28才有 Vref脚。

网友:
得用HC4066.CD4066好像速度不高。

楼主:
【10楼】 fsclub

得用HC4066.CD4066好像速度不高。
----------------------------------

也在想这个,E文不好,看了很久还是不明白。E文好的帮忙翻译下

网友:
整体特性不怎么样啊

1、导通电阻
2、导通电阻的离散特性
3、失真度
4、-3db的带宽
5、开关关闭状态时,-50db的泄漏带宽(高通)
6、开关关闭状态时,输入输出泄漏电流
7、-50db的串扰频率(高通)
8、信号延时
最后面三项就是输入输出端口电容、泄漏电容

网友:
程控一般用微继电器+电阻网络,一些数字示波器切换量程可以听到继电器声音。相关厂家,如欧姆龙的一些微继电器也说出应用范围包含示波器。
有时候原始的东西是最有效的。

网友:
还有要注意的地方是高速运放一般是摆率很小的,这决定输入电压是小信号(峰峰值不能太大),输出也是。
所以当时曾有一种想法,光在放大倍数(电阻网络)下功夫,不如调节AD芯片的参考电压(前提要认真设计参考电压源,保证精度),也许这是很有效的方案。当时我设计100M采样速率的,曾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板子都做出来了。后来没时间搁置了。

网友:
美信很多这方面的样品申请,大家可以试一下,成功率很高。
做示波器感觉器件嗮选很关键,没有好质量运放和AD的保证,做出的实用意义就不大了。除非你是晶体管高手,能自个搭建前级输入(晶体管带宽一般是G级的),否则只能找运放,受限制太大了。

网友:
【13楼】 spxwh
继电器的体积和电流都不适合手持设备

网友:
有微型继电器啊,欧姆龙的,就是贵了点!
大概要5元一个!

网友:
说的就是小型的

功耗是150mW,手持设备用这个不合适的

网友:
这个帖子的讨论有点同行技术共享的感觉

楼主:
看参数CD4066应该说能用了。明天有时间就先实验。

网友:
【20楼】 ZealotNH 发仔

没明白使用CD4066做什么用途,做放大倍数控制吗??mcp6s22 已经带了这个功能了,可编程增益 1,2,4,5,8,10,16,32

是我理解错了吗?

另外,电平平移不需要变动吧?预先算好最大电压值不就行了吗??

由于运放是±3V供电,输出最大幅度就±2.5Vpp左右

0V输入的时候,电平平移到2.5V(或略低一些)

电平平移以后,最大量程刚刚好配得上MCP6S22(5V供电)

而MCP6S22的输出也刚好能配得上STM8的ADC输入(5V供电)。

不知道这样的方式是否可行??

网友:
mcp6s22能达到32被增益,应该够了。

dvhome你画一个图出来看看吧。

楼主:
用MCP6S22

±2.5 电平平移到2.5V 0-5V MCP6S22放大1倍 输出 0-5V OK

±0.25 电平平移到2.5V 2.25-2.75V MCP6S22放大2倍 正确为输出 4.5-5.5V ??????
±0.25 电平平移到0.25V 0-0.5V MCP6S22放大10倍 正确为输出 0-5V OK

是不是每次调节放大倍数也要调节电平平移电压?
也就是说要MCU出PWN 信号 LPF 调电平平移?

楼主:
用MCP6S21 或 MCP6S26 MCP6S28 就可以。就MCP6S22不行。
还要考虑价钱与采购难度 除非已经有足够的芯片在手。

网友:
【23楼】 ZealotNH 发仔

这个确实是我想错了,你的是对的。

如果MCP6S21 可以的话,那就用两个MCP6S21来做吧

这样以后扩展双通道也有价值,每个通道的增益分别可调,不会造成浪费

这个价格不高,批量是一个多美金,完全可以接受。

至于货源,我明天确认一下。

请 发仔 确认一下,如果使用MCP6S21的话,还存在什么问题吗??

网友:
我没有去细看这个IC的规格书

使用MCP6S21的话,是如何实现这些功能的呢??

网友:
MCP6S21,武汉力源的价格,大概11块左右

http://www.icbase.com/catalog_ps/product.asp?dept_id=209

楼主:
用MCP6S21的方按:应该是这样吧?
第一级输入 反相放大-1/10.如果是正相也是要先分压然后电压跟随。而且不知能否配合表笔10X档
第二级电平平移至Vref/2.
第三级一片直流;一片交流,输入使用简单的RC高通。

为配合表笔10X档 用反相放大,输入电阻1M反馈电阻100K 信号放大倍数-1/10 可策略范围 ±5倍Vref。如果4.096基准就±20V
问题1:输入信号10毫伏时,第一级后 输出1毫伏 这就麻烦了,运放要求高。或者我们可以牺牲点最小测量电压,或最大测量范围。

问题2:如果是 2伏特的直流信号携带一个1V的交流信号,也就是1V-3V,电平平移就超出运放摆幅,削波了。
这个会使交流耦合的测量范围受其直流分量影响。

网友:
我认为,不管用什么芯片,电平平移电路的参考电压都是要可调的。

楼主:
TO【26楼】 dvhome

我没有去细看这个IC的规格书

使用MCP6S21的话,是如何实现这些功能的呢??
-----------------------------------------------
也没看董多少 E文不好

用 MCP6S21
需要把(ADC用的基准电压Verf,)二分后运放跟随, 产生中的电压, 接(MCP6S21的Vref脚),输出按7楼贴出的公式算。
因为MCP6S22内部已经把它的Vref接Vss了,所以不好用。

楼主:
TO:【29楼】 my_avr

我认为,不管用什么芯片,电平平移电路的参考电压都是要可调的。
---------------------------------------------------------------

暂时只想到 MCU出PWN 有源二价LPF,产生可调参考电压
每级放大时都要调节输出参考电压,而且每级都要初始化校准。
这个也有个好处就是AC耦合可以用参考电压把直流分量移掉。但是软件这么做???数据处理各方面 难度大了点。

你也可以想想还有没简单有效点的方法。

网友:
【28楼】 ZealotNH 发仔

我被你娆老绕去弄糊涂了,刚刚画了一个图才弄明白。

其实还是我原来一开始说的概念。

以这个图为例

网络 2 ,是已经经过的电阻分压衰减的信号。假如我们现在要做 ±50V 的输入能力。那就需要衰减20倍。

因此,网络 2 的电压范围应该是 ±2.5V

经过 U1或U2 以后,由于是跟随器,电压范围不变,还是±2.5V

经过 U3或 U4的电平平移以后,电压范围变成了 0V ~ 5V

以上变换都是固定的,跟操作、设置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就可以根据需要调节MCP6S22的增益了。

这里有一个以前没有考虑到的细节问题:

   输入电压*增益 > MCP6S22的输出能力

这时候,MCP6S22会怎样呢?是直接按照最大电压输出还是会出错??有没有损坏的危险??
这个问题得研究规格书才知道~~~

我想应该是不存在损坏的问题的

至于 ZealotNH 发仔 你在【23楼】 说:
±2.5 电平平移到2.5V 0-5V MCP6S22放大1倍 输出 0-5V OK

±0.25 电平平移到2.5V 2.25-2.75V MCP6S22放大2倍 正确为输出 4.5-5.5V ??????

这个实际输出应该是4.5V ~ 5V,如果是这样就非常合理了。

超出了显示范围,当然看不到了。就算是泰克台式示波器也是这样的。没有动态调整能力的。

==================================================
这个方案,对于前端运放的要求确实是比较高。这个的选择还是一件头痛的事情

===============================================================

再绕一下,发现还是我自己错了,唉……我真的老了吗??  !_!

没有考虑到电平平移的操作了

嗯,电平平移电路是必须可调整的。但这个得怎么来实现呢??通过MCU输出貌似不怎么靠谱?

网友:
刚才洗澡时冒出了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大家看看

网友:
使用PWM LPF做参考电压

我是担心存在高次谐波对测量造成干扰

不知道STM8的PWM输出能达到多高的频率?如果可以远远超过ADC的性能,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

台式万用表这个问题不知道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样就不需要进行什么电平平移的问题了,至少可以弱化,因为信号分开成了直流和交流两部分,分开采样,显示的时候才进行叠加

网友:
【33楼】 my_avr

没看明白呀,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35楼】 my_avr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但这样相当于将STM8的ADC性能削弱了一半啊

存储深度也是缩水一半

楼主:
明白你的方案了
先简单的电阻网络分压 再分成两路硬件一路DC 一路AC(就是在DC电路模型前加隔直电容)
电压跟随,电平平移,然后可调增益放大。
------------------------------------------------------------------------------------
±0.25 电平平移到2.5V 2.25-2.75V MCP6S22放大2倍 正确为输出 4.5-5.5V ??????
这个实际输出应该是4.5V ~ 5V,如果是这样就非常合理了。
超出了显示范围,当然看不到了。就算是泰克台式示波器也是这样的。没有动态调整能力的。
---------------------------------------------------------------------------------
MCP6S22是不会坏的,只是输出削波。
我说明的是:如果不调节电平平移电压,结果就是信号测量的有效范围减小了很多。MCP6S22白用。

网友:
回【37楼】 dvhome

我再描述一下,老样子,看图说话:

有各部位电路的波形,应该清楚了吧。

上边那个通路和DC耦合有点像,不过就是只把信号中的直流成分藕合,而把交流成分去掉,这样AD采样到的就是一个直流信号

下边的通路就是标准的AC耦合,耦合后进入放大,此时信号的中点电位是0V,放大之后把信号平移到0V以上,进入AD采样,AD采集的是交流信号

在PGA放大部分,先把信号放大,然后再把信号平移到固定的 VCC/2 ,这样就不用去调正中点电压了。

仅仅是个想法而已,讨论一下可不可行

楼主:
to  33楼 my_avr 没看明白图,
详细解析下好吗?为什么不需要电平平移?

楼主:
1的直流分量也可以是负的啊,2的交流成分也是有负的,一样要电平平移。还是看不懂……

楼主:
线路更新 ,最后一幅用CD4066的图。
放弃使用T形反馈网络。改善AC/DC耦合的问题。使用了4运放。

网友:
我看过一些老的数字示波器的电路图,是交流直流分开衰减,再合起来过PGA,再采样的

网友:
电平平移应该放到最后吧。

±0.25 电平放大10倍,变为±2.5 电平平移2.5V,范围为0~5V
±0.1 电平放大25倍,变为±2.5 电平平移2.5V,范围为0~5V

这样都是平移2.5V

网友:
衰减,电压跟随,程控放大,电平平移

楼主:
TO【45楼】 ifree64

衰减,电压跟随,程控放大,电平平移

--------------------------------------------
我用的就是这个思路。
只是程控放大这级问题。
使用MCP6S22 5V供电 单电源的。

网友:
这个是做示波器最难的部分

网友:
【46楼】 ZealotNH 发仔

双电源也有,但价格贵一些啊~~

TI有一款 PGA103U  大家讨论一下可不可以接受???

官方参考报价是4.35美金

而且货源不知道怎样

网友:
PGA103还有一个缺点,增益跨度较大,1,10,100

PGA205AP 的规格比较合适,但价格太高了,官方报7.25美金

网友:
PGA103和PGA205的带宽太小了,不合适吧,价格还死贵(

网友:
哈,带宽我没有注意

确实太小了,看来TI的是不行

有没有可能用两个,然后正负电压分开来做??

用运放整流,然后分别处理正负电压

不知道这样失真会不会很大?

楼主:
这个这么贵。老实说MCP2S66都觉得贵,估计比STM8贵。

楼主:
42楼贴的图 成本在5元左右。

网友:
嘿嘿,找到一个很NB的PGA,ST的TS652,不知道这个能不能也赞助一下

楼主:
ST的TS652 超级NB。这个只能靠赞助了。
要买的话大家猜猜多少RMB?猜中没奖品。

网友:
看了一下规格书,需要电容耦合??这样怎么测直流呢?

ST赞助,应该可以吧???就是不知道时间需要多久

发仔 透露一下价格哈

楼主:
我知道就不用叫人猜了。

第一个猜价钱 估计比PGA205要贵2倍

网友:
我明白了,因为MCP6S22 5V供电 单电源的,所以只能采用AC耦合,不能测DC。
而my_avr的方案是一路AC采样,一路DC采样,然后显示的时候叠加起来,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将stm8的adc性能削弱一半。

这样说来我们必须放弃单电源的集成程控放大方案

网友:
AD8330,研究一下嘛!

网友:
AD8326 好像比较靠谱

±5V供电,100MHz -3db带宽  $3.95

http://www.analog.com/en/amplifiers-and-comparators/variable-gain-amplifiers/ad8326/products/product.html

网友:
就是价格太不满意了

唉……

网友:
AD8337         Analog          280          0          +24          1          2.2          ±5          15mA          ±0.25          -          8-Lead LFCSP          $2.49
好像这个价格稍微靠谱点

楼主:
以下是 上面几只芯片的淘宝价钱
AD8330 47元
AD8326 70元
AD8337 50元
MCP6S28 11元

网友:
【62楼】 ifree64

这个是模拟控制的,不适用

网友:
AD8326不错啊,价格也还可以接受

楼主:
70元啊
STM8才几钱个,其它外围芯片都不应该超过它,否则是浪费。大马拉小车。

网友:
叫人帮忙查了,ST的TS652已经停产,没可能啦。

网友:
其实我觉得TL062+HCT4052控制反馈电阻就够了,用TL072都是浪费,用VGA就是小驴拉跑车。

网友:
我上个图,供大家参考:

该图中:
R作为电阻网络选中的某一个的电阻值,该阻值的大小要考虑4051的内部导通电阻,具体调试的时候,可以加个电位器来调节,以满足阻值的需要;
K=R3/R;R3=R4;
Vx=V1+(Vin-V1)*R2/(R1+R2)
(Vo-V2)/R4+(Vadj-V2)/R3=(V2-Vx)/R
由此可以得出:
Vo=2*V2+(K*V2-K*V1+K*R2*V1/(R1+R2))-Vadj-K*R2/(R1+R2)*Vin

当(K*V2-K*V1+K*R2*V1/(R1+R2))=0的时候, V2=V1*(1-R2/(R1+R2)),V1和V2可以由电阻分压,在加上跟随器来设定,以满足该式子的要求.
此时: Vo=2*V2-Vadj-K*R2/(R1+R2)*Vin,
当V2=Vref/2时,Vo=Vref-Vadj-K*R2/(R1+R2)*Vin,

这样,示波器的输入电压Vin,和ADC的输入电压之间的关系,完全成为一个反向比例关系,范围是(0,Vref).这和输入是直流还是交流没有关系.并且,可以由Vadj来调整垂直位移.

楼主:
终于见到高手出手。
用Vadj调平移,解决AC耦合的点子不错。
DC耦合的时候,只需Vin接地,每级放大都初始化一次数据就OK。
AC耦合,只需要根据采样数据计算出直流分量,然后再调Vadj。
可惜我们用的是STM8 粗略看了参数,运算性能与 AT mega系列差不多,就是AD比较快,外部资源多。
就数据采集 显示已经够它忙了。
可能来个0.5HZ的方波都够STM8忙了。不知软件是否做得来。
用STM32就绝对没问题。

网友:
LS可能没有理解图的意思,我举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一下:

设:V1=3.2V.V2=1.6V,R1=R2,K=10,Vin=0.2*sin(wt),Vref=3.2V,
V1,V2,Vref,R1,R2作为设计时已经确定好的电压,是不可以动的.K是4051选取决定,Vin是输入,可以AC,也可以DC,Vadj的电压,可以由电位器来调,也可以由DAC来调,
V2=V1*(1-R2/(R1+R2))的条件满足
此时:
Vo=2*V2-Vadj-K*R2/(R1+R2)*Vin=3.2-Vadj-5*0.2*sin(wt)=3.2-Vadj-sin(wt)
调节Vadj=1.6V,当Vadj=Vref/2的时候,零位处于屏幕中央的位置,当Vadj>Vref/2的时候,零位处于上半屏的位置,反之,处于下半屏.
Vo=1.6-sin(wt),这里,1.6V提供的是一个偏置电压,使信号在LCD上的输出,处于屏幕中央的位置.
当sin(wt)=-1的时候,Vo=2.6V,
当sin(wt)=0的时候,Vo=1.6V,该点处于屏幕中央位置.
当sin(wt)=1的时候,Vo=0.6V,
调节Vadj的电压,Vo就会上下移动,和我们平时使用示波器的习惯相符合.

然后,还有一个情况.
KS0108的屏幕,它的坐标原点在屏幕的左上角,和普通示波器显示的情况正好相反.所以,将以上计算得出的数据转换成LCD的数据,可以很容易地显示到屏幕上.

楼主:
用EWB模拟一次更加清晰了。

没把V1 V2 Vadj关系想清楚

楼主:
这次是真的明白了
这种方法,工作中也是用到的。
电路变了型就不认识了,真是晕啊。

网友:
我根据电路图运算了一遍,这个电路真是太高明了!

网友:
回69楼:
我是菜鸟,不过不明白为什么要加 V1这级。大家看直接一级怎么样?

其中调节R3来调节比例。这里就没有画。
这里直接调节V1可以也改变中点。就是输入和输出和中点比是反向的。

网友:
LS的输出是:
(V1-Vin)/R1=(Vo-V1)/R3     V1=1.2V
Vo=V1+R3*(V1-Vin)/R1=V1+R3/R1*V1-R3/R1*Vin  若K=R3/R1
当V1和K变化的时候,Vo和Vin没有比例的关系.所以是不行的.

网友:
我改了下my_avr的图,供参考:

网友:
回复76楼:
一定要有比例关系吗?我觉得这个是软件
上加些计算就可以摆脱的。
我希望硬件上简单些。

网友:
【78楼】 xingliu

说简单点,你在75楼的电路就是放大了Vin,同时也把V1给放大了,胡子头发一把抓

网友:
【78楼】 xingliu

你可以假设:V1=1.2V,放大倍数100倍,输入信号10mV,输出就饱和了.却还不能看到放大的输入信号.

网友:
回复:【79楼】 my_avr
放大的V1只是抬升了中点而已。
v1的放大部分R3/R1和信号
Vin的放大部分“R3/R1”是相同的两个电阻。
这样难道对精度会有影响吗?
但我电路简单了不少啊。
若有D/A可控制V1,中点即可以随意控制。

网友:
回复 【80楼】 ywl0409 老黄牛
感谢。我太愚昧了。
我后悔了。
我调整v1下来,一样可以维持中点的啊。

楼主:
还是4066^_^。迟些也改成4051.4051导通电阻好点,今天懒画了。
多出而了个信号地,基准电压Vref 二分产生,输入信号地就接在这个信号地上。
老黄牛的图应该就是这种结构的变形。
Vadj为平移电压,由MCU控制。正常时 Vadj应该调节为等于信号地 。
这个线路可以 产生 1/16 1/8 1/4/ 1/2 1 2 4 8 增益。
如果使用4.096基准。
配合表笔的10X时,1/16增益时。10位AD 最大时0.64V/级,可以直接测量市电 不削波。
8倍增益时 最少分辨率 0.25mV/级。感觉已经足够了。

运放074是随手写上去的。如果选择轨至轨 负压就可以不要了。

楼主:
AC耦合 感觉找个微型只继电器 放在输入前端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直接测量市电 不削波?
这个图好像不是差分输入,地线有可能直接接在火线上哦。

网友:
用这个性能绝对不错

网友(2014-09-24):
才看到这个老帖子,示波器 第一级 应该是衰减(包含电容的补偿) 然后电压跟随 后边在程控放大,继电器 用过那种NEC那种贴片继电器,价格 貌似 要几十块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