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下程序 感激不尽

楼主(2009-03-26):
#pragma interrupt INTP1  MD_INTP1
#include "macrodriver.h"
#include "system.h"

void INT_Init (void);

void main( void )
{
        DI();

        PM4.0 = 0;
        P4.0 = 0;
        INT_Init ();
    EI();
        IMS = MEMORY_IMS_SET;
        IXS = MEMORY_IXS_SET;

        while(1){
                ;
        }
}

__interrupt void MD_INTP1 (void)
    {
      P4.0 = !P4.0;

    }

void INT_Init (void)
{
    EGP = 0;
    EGN = 1;
    PM3.0 = 1;
    PPR1 = 0;
    PIF1 = 0;
    PMK1 = 0;

}

请高手点拨一下   为什么 p3.0 中断不管用  而   p4.0 一直为低电平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EGP = 0;
    EGN = 1;

MS是对应INTP0的设置吧,应该是
EGP = 0;
EGN = 0x02;

楼主:
我改成了
EGP.1 = 0;
EGN.1 = 1;

怎么程序还是调试不出来啊  愁死了啊

网友:
你哪个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