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熟悉三菱PLCFX2N-4DA的线路的?我想问一下-10到+10V电压加到模拟输入端后,进入AD的

楼主(2009-03-26):
谁有熟悉三菱PLCFX2N-4DA的线路的?我想问一下-10到+10V电压加到模拟输入端后,进入AD的电压范围是多少。
我感觉好像经过两个51K和102K后分压为10V(相对于模拟地),然后看到R213有1M,感觉也应该比10V稍小一点,然后经过IC7同相放大2倍后
应该为20V,难道进入AD的电压是0-20V?
但是AD7893最大只有正负10的输入范围阿。

网友:
-10到+10V电压加到模拟输入端后经过两个51K和102K后分压为-5~+5V(相对于模拟地),然后经过IC7同相放大2倍后
应该为-10到+10V

楼主:
谢谢,我搞错了输入电压。

网友(2012-07-14):
想问下,为什么先要电阻分压成原来的一半,然后再经过运放放大两倍?

网友(2012-11-15):
似有蹊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