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3.579545M晶振的目的

楼主(2009-03-26):
PIC单片机用3.579545M晶振基于什么目的?很多都这样用,干吗不用4。000M?

网友:
PIC干什么用我不清楚,我就知道这个频率一般会用在FSKmodem上来产生特定的载波音频。

网友:
3.579545M晶振    CPU卡的读写也用到这个频率

网友:
UART可以用标准波特率。

网友:
【3楼】 fsclub
> UART可以用标准波特率。
这是 3.6864,不是 3.579545

3.579545 据我所知,是 NTSC 用的彩色副载波
其他用途倒是不清楚

网友:
3.579545M是NTSC制电视彩色副载波的频率,4.433619M是PAL-D制电视的彩色副载波的频率,想获得准确的波特率,应该使用1.8432M的整数倍频率。

PIC用3.579545,我想是因为这个数实在太常见了吧?

网友:
智能卡的读卡器上经常有这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