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2的简单使用教程、原点设置方法、换刀方法文章集

楼主(2008-05-02):
  做这个教程的原由是看到很多爱好者发帖求问,而回帖的基本没有

  首先声明,偶不是高手,半瓶醋而已,所以作的很简单,但看明白了雕刻机可以运行,请高手指导,偶也顺便学习下

  首先下载MACH2和破解(废话)点机安装文件一路NEXT

图1(原文件名:CNC080026_01.jpg)

图2(原文件名:CNC080026_02.jpg)

图3(原文件名:CNC080026_03.jpg)

  把破解文件复制到C盘(默认安装目录)MACH2根目录下覆盖原文件

图4(原文件名:CNC080026_04.jpg)

  运行桌面的Mach2Mill,点击配置----端口和引脚选相

图5(原文件名:CNC080026_05.jpg)

  点输出脚分配,根据你的驱动板设置各端口引脚号

图6(原文件名:CNC080026_06.jpg)

  再点电机运行参数调整,每单位步数的意思是行走1MM的距离所需要的步数,根据你用的丝杆螺距设置,假如螺距为5MM,驱动板设置为整步,那么1MM需要40步。速度和加速度设置要根据你用的电机慢慢由低到高调,以电机不失步为原则,此时是你的电机最高运行速度,刻硬质材料要调低速度,调整时要一轴调好保存在调下一个轴参数,最后别忘了点确定保存

图7(原文件名:CNC080026_07.jpg)

  调好后点REST,让不停变换的红绿状态固定在绿色上

图8(原文件名:CNC080026_08.jpg)

  点击文件--加载G代码

图9(原文件名:CNC080026_09.jpg)

  点Cycle Start? Alt-r运行G代码,至此雕刻机可以动作了

图10(原文件名:CNC080026_10.jpg)

  PS:仓促之做,水平有限难免出现错误,请指正我会修改

作者:htht99 http://www.cdle.net/web/alldata/CNC/CNC080026.htm

楼主(2009-03-27):
MACH2使用设置

  1、安装后先运行安装目录下的OCXDriverTest;

图1(原文件名:CNC080025_01.jpg)

 2、OCXDriverTest会测试系统是否可以成功运行软件;

图2(原文件名:CNC080025_02.jpg)

 3、系统测试成功后运行软件Mach2Mill;

图3(原文件名:CNC080025_03.jpg)

 4、设置长度单位;

图4(原文件名:CNC080025_04.jpg)

 5、设置输出端口和轴数;

图5(原文件名:CNC080025_05.jpg)

 6、输入信号设置

图6(原文件名:CNC080025_06.jpg)

 7、输入端口设置;
 8、输出信号设置;
 9、输出端口设置;

图7(原文件名:CNC080025_07.jpg)

 10、步进电机有关设置;

图8(原文件名:CNC080025_08.jpg)

作者:阿尔法 http://www.cdle.net/web/alldata/CNC/CNC080025.htm

楼主:
MACH2的原点设置

简单的做了个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图1(原文件名:CNC080024_01.gif)

楼主:
MACH 自动换刀的一种方法

  之前我在想MACH换刀是用并口输出换刀信号,这几天在网上找这方面的东西,看到一老外用的一个方法,我在软件上试了一下,还行.我的理解是换刀时让Z轴上升到一个高一点的高度(软件里设置,和做好G代码),在这个位置设一个换刀开关就行了,以下是详细介绍..

图1(原文件名:CNC080023_01.jpg)

http://www.cdle.net/web/alldata/CNC/CNC080023.htm

网友:
终于有教程,正想学习啊!

网友(2009-12-22):
作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