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DK中 sprintf 输出浮点数据出错

楼主(2009-03-26):
我采用的系统是LPC2214+IS25616 跑的UC/OSII 2.83 ,使用分散加载描述文件
LR_IROM1 0x00000000 0x00040000                                                                         ;; Load region
{
    ER_IROM1 0x00000000        0x00040000
    {
        vectors.o (VECT, +First)
        init.o (INIT)
        * (+RO)
    }
    RW_IRAM1 0x40000050     0x00002FC0                ;// Origination Point of Internal SRAM
    {                                  ;// 0x40000000 ~ 0x4000003F for Vector(Redundancy)

      os_core.o (+RW,+ZI)
      ltc1606.o (+RW,+ZI)
      ;appPara.o (+RW,+ZI)
      app.o (+RW,+ZI)
      ;  .ANY (+RW,+ZI)
    }

    RW_RAM1 0x80000000 0x0006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ARM_LIB_HEAP  0x80060000 EMPTY  0x00020000    {}
    ARM_LIB_STACK 0x40004000 EMPTY -0x00001000   {}
}
用串口输出调试信息, 程序在添加全局变量的时候会出现sprintf 输出的浮点数不正常,要么是000.00格式或者是乱的数字中间添加很多0,前提是输出的浮点数值不是零,ULINK仿真时能看到内存中的数据正常。将新添加的全局变量转移到另外一个*.C文件中声明,sprintf的错误可能会消失。
再者,改变C代码的优化级别,sprinf输出浮点数出错的现象可能还会出现。在默认级别(2)中串口输出的字符串(通过sprintf先放到字符型数组中)正常的时候,换到级别(0),输出的浮点数就会出错。

麻烦大家给个建议,我该从什么地方去查这个错误原因,如何改正。

楼主:
//全局变量
char ErrOutStr[128];
float Voltage;
float Current;

//函数内部变量
int len;

len=0;
len+=sprintf(ErrOutStr+len,"Single:  %E    V@   %E    mA ,",(float)Voltage,(float)Current);

楼主:
我遇到的这个问题跟代码优化还有影响,MDK优化级别如下,采用Level 0就会出错,采用Level 2出错的几率很小,目前的代码在Level 2下编译是通过的,在Level 0下sprintf()函数就不正常。
控制编译器的代码优化:
Default: 缺省情况下,使用编译器的默认设置或在目标或文件组上层选项对话框中的设置。
Level 0 (-O0): 关闭所有的优化,除了一些简单的源级转换。
Level 1 (-O1): 关闭掉那些严重影响调试的优化。
Level 2 (-O2): 生成完全的优化代码。由于目标代码到源代码的映射并不是很清晰,所以这样生成的代码可能会对调试有所影响。

会不会是我的编译环境那个参数的配置有问题,有遇到类似问题的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UCOSII的任务堆栈没有8字节对齐,在声明任务堆栈时,强制8字节对齐就可以了,系统默认是4字节对齐,

网友(2010-05-16):
呵呵,顶一下,也遇到类似问题,根据提示已经正常,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ucosii的任务堆栈没有8字节对齐,在声明任务堆栈时,强制8字节对齐就可以了,系统默认是4字节对齐,

三楼所说的强制8字节对齐是什么意思,能否解释一下,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输出打印浮点数是全为0,。

楼主:
__align(8) static  OS_STK       AppTaskStartStk[APP_TASK_START_STK_SIZE];

网友:
楼主是怎么找到这个问题的,能分享么?

网友(2010-08-02):
非常感谢,照您的思路,问题已解决,但是能否解释下其中的原因,这种错误跟字节对齐有什么关系?

网友(2010-10-0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用的是STM32,我的现象表现是使用sprintf处理浮点数时,系统就发生了HardFault中断,直接死在这个函数里面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HardFault”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按照楼主的方法已经解决,但不知道原因。

楼主:
这个问题折磨我好几个月,后来是对比UC的堆栈格式参照MDK的手册,把毛病该好了,过去很久了,忘记了当时从那个文档中参考的了

楼主:
沉了N久的帖子,竟然又浮起来了,看来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不少,对大家有帮助就好。

网友A(2011-02-26):
__align(8) static OS_STK stkMainTask[512];

OSTaskCreate(mainTask, (void *)0, &stkMainTask[sizeof(stkMainTask) / 4 - 1], 4);

加了对齐关键字,
在任务函数中调用还是出问题,在main()中调用sprintf输出浮点正常。

网友:
发现8字节对齐前后堆栈数组在SRAM中的地址分配没有变化(OS_STK 是 INT32U),开始地址是8的整数倍,元素脚标+1,地址+4

网友:
呵呵, 很幸运,刚出问题就搜到这个帖子了~~~~ 谢谢各位

网友(2011-05-10):
不知道我的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用的ti的cm3,用了ucos,老是出现faultIsr,明天去看看

网友:
非常经典的贴,解决了我的问题

楼主:
类似问题在LPC1765 ucosii也出现了,这次堆栈字节对齐也没有用了。用的是ZLG的模板。请教过ZLG的技术支持也没解决,得到的答复是在MDK中不能调用sprintf函数。后来花了点时间把UCOS网站上的st的一个例程修改了一下,用在我的项目中,问题解决,具体原因我还没有找到,等有时间再找。

网友(2011-09-29):
mark,我以前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vsprintf吧,跟我以前出的问题一样。

网友(2011-12-30):
目前也遇到这样子的问题了
double dblTemp;
dblTemp = 26.7;
使用JLink-8调试的时候看到,dblTemp:5.935375013444e-308;
sprintf(acBuffer, "%f", dblTemp);
输出即为0

网友:
我的问题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是uCOS任务堆栈太小了,但是开到了4096,还是不行,所以如下添加:
__align(8) static OS_STK AppTaskXXXStk[4096];
就可以了。
正在疑惑中,以下是网络上摘录的,应该是数据对其问题。
昨天跟一个朋友讨论一个问题:

float n1=3.0;
double n2=3.0;
long n3=2000000000;
long n4=1234567890;
printf("%ld %ld %ld %ld\n", n1, n2, n3, n4);

在x86 32位机上执行,输出结果是:0 1074266112 0 1074266112
按照我的理解,float和long在32位机下都占4个字节,即使无法格式化为long进行输出,后面的值也不至于都出问题。

实际里面涉及以下的知识,
1. 把上面的代码反汇编可以看到:
mov    0x80494b4,%eax
mov    %eax,0x18(%esp)
mov    0x80494b0,%eax
mov    %eax,0x14(%esp)
fldl   0x80494a8
fstpl  0xc(%esp)
flds   0x80494a0
fstpl  0x4(%esp)
movl   $0x8048478,(%esp)
call   0x804828c <printf>
我先后把这几个变量定义成了局部和全局的进行了测试,这段是用全局的汇编码。
关键是这几句:
fldl   0x80494a8
fstpl  0xc(%esp)
flds   0x80494a0
fstpl  0x4(%esp)
fldl把浮点地址交给浮点运算寄存器,浮点寄存器是64为精度的,然后fstpl再把值取出按照64位入栈,表象就是按照double类型入栈了。所以虽然内存中单精度浮点数是以4字节存储的,但编译器把它转成了8字节进行处理。
所以最后在栈里的存储就成了
| 00 00 00 00 |<--ESP
| 40 40 00 00 |
| 00 00 00 00 |
| 40 40 00 00 |
| 49 96 02 d2 |
| 77 35 94 00 |<--EBP

2. printf的处理方式是将输入参数按照字符串进行格式化解析,由于输入的是ld ld ld ld,按照4字节依次进行取值,就得到了上面的结果。

3. float是单精度浮点,遵从IEEE754, S(1)-E(8)-M(23)。3二进制位11,表示为:1.1×2^1 => 指数部分127+1=128-

>10000000,小数部分为1,因此其浮点表示为:
0 10000000 10000000000000000000000,也就是上面1中看到的0x40400000,打印出的十进制就是1074266112。

网友:
其实就是地址越界的问题:如果一个字符串在地址0处(0x10,20,30)截断了str函数就出错了,所有的str函数都是这样的

网友(2012-03-28):
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mdk中double无法作为局部变量,没办法一直用全局变量代替的,研究下大家的方法有用否

网友(2012-07-03):
vsprintf

__align(8) static  OS_STK       AppTaskStartStk[APP_TASK_START_STK_SIZE];

...对齐就好用了。
看来还有很多要学的。
23楼解释很到位..

网友:
曾几何时,也遇见了这样的问题,郁闷了很久,后来干脆自己想办法写程式转换~~~

网友(2012-10-23):
你好,我也是在mdk中ucos系统中snprintf输出浮点数死机,按照那您的解决方法字节对齐还是不能解决,请问您还有别的解决方法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问题在LPC1765 ucosii也出现了,这次堆栈字节对齐也没有用了。用的是ZLG的模板。请教过ZLG的技术支持也 ...

请问LPC1765+UCOS的snprintf不能输出浮点数的问题找到没有?谢谢!

楼主:
放弃ZLG的移植的UCOS模板

网友:
太好了 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2-12-21):
不会都是地址越界产生的问题吧???

网友(2013-05-03):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按照楼主修改还是不行。为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__align(8) static OS_STK stkMainTask[512];

OSTaskCreate(mainTask, (void *)0, &stkMainTask, 4);

我的也是这样啊,加了后没有效果。还是一样会进hardfault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只要是调用 sprintf(),里面出现%f 就进hardfault中断 (注:没有操作系统,裸奔的,改成8字对齐也没用,stack 和 heap 设成4096了,还是不行)

网友B(2014-03-10):
这个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盼高手出现。。。

网友C(2014-04-17):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盼高手出现。。。

编译器 use microLIB 去掉 应该就OK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编译器 use microLIB 去掉 应该就OK了吧

没有用,能试的方法都试了。最后都没解决。
最近发现使用FreeRTOS就没这个问题,打印浮点数稳稳的。估计跟OS的底层堆栈操作有关。

网友:
我的环境是ucosii,8字节对齐后确实可以了

网友(2014-07-12):
问题解决了 ,真是太好了 ,谢谢 楼主 无私的分享

网友(2014-09-10):
谢谢楼主,找到解决办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啊,加了后没有效果。还是一样会进hardfault

请问 是否 使用了 static 变量?

我用ucos  在中断中加了 static变量就不能输出浮点 注销掉static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 是否 使用了 static 变量?

我用ucos  在中断中加了 static变量就不能输出浮点 注销掉static就ok ...

忘了,但是加不加static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
哦 ,你当时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sprintf 如果在其他文件中使用了static 变量,该文件没有在main中include。无任何引用,sprintf 对浮点数转换就不成功,输出0.00,但是可以输出整型。
删除掉static,输出正常。 编译器是 stm32 MDK。

楼主:
这么老的一个帖子又被翻出来了,看来还是有人跟我当初一样,走了弯路。细节很重要,近期要开始磊代码了。

网友(2014-11-17):
技术贴,必须要留名~~

网友(2015-03-18):
解决我的问题了

网友(2015-04-25):
非常感谢,用了ucos在计算float时总是出错,现在问题算是解决了

网友:
总算清楚一点优化级别不同的影响了。

网友:
是堆栈8字节对齐问题  http://infocenter.arm.com/help/i ... 205ic/Cacbjbad.html
CM3提供自动对齐功能,启动时配置STKALIGN位即可。STM32下的具体操作代码是
SCB->CCR |= 0x200;

网友(2015-06-19):
今天用snprintf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5-08-12):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UCOSII的任务堆栈没有8字节对齐,在声明任务堆栈时,强制8字节对齐就可以了,系统默认是4字节对 ...

请问为啥要8字节对齐呢?

楼主:
可能跟系统的存取指令有关系,没有深入研究,见谅

网友(2015-11-28):
给楼主32个赞!!!!!找了好久了!

网友(2017-04-28):
我用的是ucos-ii,新增了两个消息队列后,用printf输出浮点数就出问题了,不管实际值是多少输出全部是0.000。起初以为是任务栈分配太小的缘故,改动后发现不是这个的问题。把两个消息队列去掉后,printf就能正常输出浮点数。
今天看到这个帖子,并且根据楼主的介绍改了以后就正常了。

网友(2018-08-13):
....感谢分享,UCOSII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