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我想将我做的OpenLogic软件做为基于STM32PLC的上位软件,但不开源,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2009-03-26):
我现在的软件已完成系统的下载(通过STM32固化的协议)
梯形图的编译,可生成BIN格式代码,用户代码的下载功能。自定义协议。
数据的监控,下位支持MODBUS协议。上位通过这个协议进行监控。
支持从梯形图调用C代码,编程环境中已嵌入了一个C代码编辑器。
梯形图指令全部编译为STM32汇编代码。
目前实现逻辑指令 数据传输指令 定时器等。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 不开源有点可惜。 版主他们那个号称是全部开源的。。。

楼主:
上位代码繁多  投入精力也很大  编译一次都很麻烦 而且用了花钱的库  所以开源很难 呵呵

网友:
不开源?你一个人放在被子里研究吧!就算你研究一背子,也不会比各大PLC厂家的东东先进!

楼主:
chqing1361  火气很旺  呵呵

网友:
单独销售软件的国内也有的(好像是河北一家公司),关键在使用的人性化和功能上下功夫,
     可推出几种不同功能版本,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楼主:
谢谢阿莫的建议  开源其实很难做的  要么很牛开源了别人也很超越  要不很差反正是垃圾别人看了也无所谓

网友:
支持下位机开源。

建议版主同意楼主加入, 至少可以指导下上位机软件的开发。

楼主:
haosheng天外飞雪:国外如KW、一方梯队也是这样做的  国内这么做很有难度  所以现在还只是在自己手里玩玩

网友:
不奇怪,毕竟目前国内的大环境还没到那个地步。
    不过,我觉得很多事不是不能做,而是怎么做,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和时机才是最重要的。

  假如你把这个多数人认为的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话,可以说:你成功了!
很多事就这样,不要看的太绝对,事情其实都是相对的。

网友:
个人意见:
对PLC,一般人只要会用就行,
有几个人会去做?就是做出来,可靠性?寿命?有多少人会接收?(不要生气... ^_^)
开源与否?并不是重要的,
而是在玩的过程中,能有进步,
并在以后工作中进行得以运用,才是最主要的。

楼主:
楼上说的很对

楼主:
我的目标是别人自制的工控板如果功能不很复杂可以用我的软件进行编程。

网友:
严格意义上来讲:你这个软件是一个过渡性的产品。中国有很多只懂用PLC而不关心做PLC的人(也就是大量的电工吧),这些人的功底主要集中在应用方面,未来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少(因为普及教育的结果,导致下一代人的知识层面的提高)。

     抱着金砖不放手,固然可以保值,但不能给你创造更多财富。  抓紧吧!
   -------------------------------------------------------

网友:
支持楼主,不开源但是应该可以出个使用说明吧。
本来版主好像要用盗版上位机的吧,现在都有正版上位机了;也是好事一件。

只要我们自己能进步就是好事。

楼主: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2229224&bbs_page_no=1&bbs_id=3007
这个帖子已经说了 抽空我再写个详细的

楼主:
版主兼容并包让人佩服!
不知道这个PLC是做成编译型的 还是做成解释型的?

网友:
国家级plc专家来了,adolfshxq 就是上位机专家.
armok 阿莫站长,想法子留住专家,窄点干货出来呀.

楼主:
晕倒  把我吹到5000米高空  然后逼我迫降啊 :)

网友:
解释型?
-----------
就是说要运行的话得和PC机相连吗?

网友:
楼上搞错啦,解释型不需要上位机的,只不过是单片机里面跑了个虚拟机而已。

楼主:
Openlogic监控时候的图片。
X2按下时,将123传送到字地址:W1中,
当W1中的值与123相等时,点亮Y1。

网友:
晕倒!楼主的一句不开源, 引起骚动……
其实, 我觉得开源有不同程度的;

如果楼主不希望把源代码公开, 也可以做成免费软件,只要保持更新,也是开源的一种!

免费软件要做到的:
1、发现软件BUG,作者能够及时更新。也就是作者应该经常维护。
2、保证基础功能免费,那当然允许作者提供强大的功能后,附加功能收费,但是要使用者自愿性的。
不过希望收费的功能是完善的和强大的,随便增加一些功能就收费,那干脆不要做免费软件好了。
3、不能过桥抽板,免费功能坚持免费下去。
4、可以的话, 把开发的经验, 基础模板等,教导一下后辈,分享一下经验。
5、插件接口的尽量公开,让别人可以二次开发等

这样子的软件,也应该属于开源~~~~~~~~
开源不一定最必须赤赤裸裸的代码公开,部分公开也可以是开源啊!

开源的目的可不是为了撷取别人的劳动成果~~~~开源的目的是为了共同进步共同学习,教导经验,给大家好的软件,也是可以的!
只要满足提供经验的就可以说是开源~~

分享是美丽的,两餐是必需的,假开源是可耻的。
我很批判那些假开源的行为:一些打着开源旗帜,就是你拿到它的东西也一无是处的商业行为。

版主,我觉得, 如果你的项目标志是全开源,也可以把楼主的软件做为一种补充,开源就应该多样,应该有所选择。
楼主要做免费软件,就摆明说就是了; 楼主想做,商业软件,也摆明就是了。
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有开源的心,但还是要为两餐奔波;
有能力的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还在奔波的也是可以谅解!

楼主: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我的软件中也带有一个Open就是想做成一个开放式的软件,
也就是软件对外是提供接口的。
大家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东西 然后通过协议和接口耦合起来
其实这也是一种合作方式。
当然开源是最彻底的公开。
但开源不是免费,开源代码的维护也是相当的复杂,
有时候并不是人多力量就大。

网友:
TO adolfshxq
你的软件如何解决,对下位机plc中的梯形图编辑(指上传梯形图).
另外想问你买了什么库.多少米

楼主:
暂不支持上传功能  BCG库

网友:
你这种结构很难支持上传

楼主:
把工程打个包放下去 或者把指令表下载下去  然后上传上来 反编译即可
不可能把二进制代码 反编译的 呵呵

网友:
能保证指令表和二进制代码一致.串口传输呀!!
c代码如何支持

楼主:
C代码只能打包了

网友:
简单看了下adolfshxq的编程软件,有几个设计很不错啊。有空多聊聊啊。

网友:
6楼的朋友所说的河北那家就是我们,呵呵,批评的中肯!

网友(2012-12-14):
支持楼主。。。同意楼上说法,希望楼主做好!

网友:
支持楼主。。。同意楼上说法,希望楼主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