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8435H第一版三轴控制板实现36V驱动

楼主(2008-05-01):
作者:ss570122 原载:磁动力电子论坛   http://www.cdle.net/web/alldata/CNC/CNC080017.htm

我发布的TA8435H第一版三轴控制板通过补充板实现了半流控制,并可以采用36V高电压驱动,用笔写矢量字试验,速度飞快(比12V驱动电压的速度提高大约5倍,当然实际雕刻的速度快了可不行,要断刀失步的),不用风扇连续工作4小时温度正常温热(实验电机电流1.8A,可以长时间工作,如加风扇更可靠)。不加半流控制补充板时,长时间工作芯片热的烫手,千万不要高电压工作,以免造成芯片损坏。

  1、理论分析(粗略的,不是很严格,供大家参考)

  以下这是TA8435H 的性能指标(特别是加黑的指标要注意有扩展余地),其中极限工作电压是40V、加普通散热可达 43W(Tc=85度)
  简单算一下:电机工作电流正常工作是1.8A,如果功率43W,可以计算出驱动电压要控制在23.8V以下,但是如果采用半流控制,电机在停止发送脉冲之间采用半流工作,实际工作电流是1.8(A)×0.5/0.8=1.125(A),其驱动电压可达43(W)/1.125=38.22(V)。而且没有超过其40V的极限电压值。所以采用36V的驱动电压理论上是可行的。可能又有网友要说,在有控制脉冲电机工作时不是半流啊,那不是还超了吗?你可不要忘了,TA8435H是采用PWM控制方式,当电机转动时工作电流(指的是平均值电流,不是峰值)是远远小于电机静止锁紧的平均值工作电流,你实际测量一下就知道了。至少可降低一半以上。更不会超出TA8435H的功率极限。何况你如果采用风扇散热,其极限功率可能要通破43W而超出30%以上。大家想想曾经一度风靡计算机爱好者的CPU超频DIY的报道了,至今我的一个2.0G的CPU工作在2.8G主频已经三年了,当然要挑没有锁频的CPU了)

  另外你还可以将Cosc电容换成2700pF,则PWM频率fosc可达到1/(5.15*0.0027)=71.9kHz没有超过TA8435H的80kHz的极限,这样就更加改善了TA8435的PWM在高驱动电压下的工作性能,不过我还是采用的3300pF,至今使用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当然也不会冒烟了。

  2、实践检验

  我采用自己设计的TA8435H三轴控制板+半流补充板,实现了半流控制,连续工作了4小时以上,芯片温热,手摸估计在45℃以下。离TA8435H的极限温度85℃还有很大余量,其实还可以继续,但4小时的试验已经基本说明其可能性了。只要保证平均电流不超出极限既可以了。保护二极管一定要大于选用3A的快速回复二极管。我实测电源总平均电流没有超过5.4A(电机停止转动在锁止状态),其实电机在工作运转时一只没有超过2.7A,如果采用半流工作方式,总的电源最大电流没有超过3.75A。网友可以计算出每个TA8435最大是多少电流了。

  3、结论

  只要散热做好,关键是能够实现半流控制,总的功率不要突破芯片的极限要求,其实是可以突破26.4V的推荐工作极限,我只是介绍一下我DIY情况,自己玩是可以的,省钱。如果你要是工业应用,千万不要这样偷工减料啊。

  TA8435 是东芝公司(日货 )一款集成两相有极性(四条线的那种)步进电机控制驱动芯片,特点是:
  1。它内部集成了一个具有8细分功能的控制器和2。5A的驱动器。
  2。用PWM恒流方式。输出电流1。5(平均值)2。5(峰值)
  3。Bi-CMOS工艺
  4。方便的转向控制
  5。有整步,半步,4细分,8细分四个工作模式
  6。HZIP25—P封装
  7。大部分控制引脚内部有上拉电阻和施密特电路,有较好的噪声容限极限参数:
  极限电源电压(功率): 40V
  极限电源电压(逻辑): 5。5V
  极限输出电流(平均值):1。5A (峰值) :2。5A
  逻辑输入电压 : =VCC
  功率: 5W(无散热器) 43W(Tc=85度)
  工作温度: -40--+85
  存储温度: -55--+155
  推荐工作条件: 最小 典型 最大
  单位逻辑电源电压: 4.5 5.0 5.5 V
  功率电源电压 21.6 24 26.4 V
  输出电流 1.5 A
  输入逻辑电平 VCC V
  时钟频率 5 KHZ
  OSC频率 15 80 KHZ

   我采用的电源是联想电脑用小体积电源3只串联(经过改造以后,否则不能直接串联使用),可以输出5V(10A)、12V(8A)、24V(8A)、36V(8A)。如果你手头有现成的旧电源,只要花几元钱就可改造成雕刻机步进电机高压驱动电源。你要买一只5V+36V(8A)开关电源新的要3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