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悄的问一句,那个固件函数库放在哪个目录下啊?

楼主(2009-03-26):
找了半天不知道放在哪里!

网友:
光盘的根目录下有两个Html格式的文件,打开STM8S的那个,有介绍固件库。如果找不到,就去STM8 文档目录,找stm8sfwlib压缩包。

更省事直接有下面的这个地址下载:
http://www.st.com/products/support/micro/files/stm8sfwlib.zip
固件库的用户参考手册在安装了后在安装路径下可以找到,chm格式。

楼主:
研究了一下午的固件库文档,终于会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