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口供-献给使用并口的朋友们

楼主(2008-05-02):
作者:xkq 原载:磁动力电子论坛   http://www.cdle.net/web/alldata/CNC/CNC080011.htm

    前几天测试软件的时候发现并口坏了,以前也偶尔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都是直接换主板了,主要是当时有条件,现在不行了,省点米只能自己修,查阅了相关资料,终于动手了,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发一帖,希望对有类似问题的网友会有帮助。(拍!)

  测试并口信号,找到有故障的管脚,延印制线一直量:

  1-9等信号输出脚均经过一贴片排阻后进入南桥(一般靠近CPU的为北桥,远离的为南桥),重点测量排阻阻值及印制线有无烧伤、锈蚀,排阻一般标称200-330;

   10-13等信号反馈脚上并有贴片排阻和电容,最后也进入南桥,重点测量排阻、电容及线路情况,该处元件位置一般在并口后面的狭小空间里,不易测量; 18-25等脚为GND线接地; 俺的13号脚对地短路,导致1-8号脚信号混乱,延印制线逐点测量,发现该线的对地电容上竟有一长铁屑,正巧搭在地上,清除后故障解决,估计是以前在车间使用时进去的; 通过本次测量,觉得所谓的并口坏,南桥等主芯片的损坏率是不大的,重点检查的应是电阻、电容,只是主板布线密集且又是多层板,测量很麻烦,当然,防尘防锈还是最重要的,HH!

图1(原文件名:CNC080011_01.jpg)

  开一次机箱不容易,为避免以后出现并口烧伤的情况,准备装块并口卡。

  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两块,一个ISA,一个PCI;

  1、俺的主板是老赛扬370的,有两个ISA槽,设置转接卡跳线,上面跳线特多,注意看说明,置为LPT1,其它功能全部禁用,因为是ISA总线,兼容性不是很好,在98、XP下须手动添加硬件,378、278、3BC可调:

图2(原文件名:CNC080011_02.jpg)

  该板使用没问题,只是ISA的主板现在多为二手,像俺这样仍在服役的恐怕也不多了;调试该板时注意板上跳线的设置,我测了5、6次才成功,主要是兼容性的问题,跳不好就是个硬件冲突;另外,ISA与相邻PCI槽尽量不要同时使用,冲突的可能较大。

  2、PCI转接卡的主控芯片为NM9805,只有并口扩展功能,在98下可调资源,XP不行;如果98下不能改,请进BIOS中的PNP/PCI CONFIGURATIONS项,RESOURCES CONTROLLED BY改为MANUAL,不能是AUTO;在INTEGRATED PERIPHERALS项的SUPER IO DERICE中
可调主板集成并口的资源378、278、3BC,及工作模式SPP、ECP、EPP:

图3(原文件名:CNC080011_03.jpg)

  该板调试方便,装上驱动即可,只是XP下不好使。以上两板在调试时应注意与主板集成并口的冲突问题,可屏蔽或修改地址即可。现在我的主板上LPT1、LPT2、LPT3并存,称得上是三口之家了,HH。

图4(原文件名:CNC080011_04.jpg)

  顺便说一下并口:(来源于网络)

  LPT接口(并口):一般用来连接打印机或扫描仪。其默认的中断号是IRQ7,采用25脚的DB-25接头。

  并口的工作模式主要有三种:

  1、SPP标准工作模式。
  SPP数据是半双工单向传输,传输速率较慢,仅为15Kbps,应用较为广泛,一般设为默认的工作模式。最初的并口设计是单向传输数据的,也就是说数据在某一时刻只能实现输入或者输出。后来IBM又开发出了一种被称为SPP(Standard?Parallel?Port)的双向并口_技术,
它可以实现数据的同时输入和输出,这样就将原来的半互动并口变成了真正的双方互动并口。

  2、EPP增强型工作模式。
EPP采用双向半双工数据传输,其传输速率比SPP高很多,可达2Mbps,目前已有不少外设使用此工作模式。
  Intel、?Xircom?及Zenith于1991年共同推出了EPP(Enhanced?Parallel?Port,增强型并口),允许更大容量数据的传输(500~1000byte/s),其主要是针对要求较高数据传输速度的非打印机设备,例如存储设备等;

  3、ECP扩充型工作模式。
  ECP采用双向全双工数据传输,传输速率比EPP还要高一些,但目前支持的设备少。
紧接着EPP的推出,1992年微软和惠普联合推出了被称为ECP(Extended?Capabilities?Port,)的新并口标准,和EPP不同,ECP是专门针对打印机而制订的标准:

图5(原文件名:CNC080011_05.jpg)

图6(原文件名:CNC080011_06.jpg)

网友(2010-02-08):
并口双向数据ECP,生不逢时的东西....现在还有几个打印机是并口的了....

网友:
这样的资料真的很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