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能同时进行7路AD采样吗?

楼主(2009-03-26):
877有8通道ADC,我现在需要同时(10ms内)进行7路的AC电压采样,不知877可否胜任?
请教大大们,PIC的ADC是不是在同一时间点上只能进行一路的ADC转换啊,我看ADCON0寄存器里好像一次只能选择一条通道
如果要进行多路采样,间隔多少为好呢?

网友:
PIC同一时间只能进行一次ADC转换。每一路间隔的时间要看你用何种晶振。还有线路上的电容(看规格书)
===》可以肯定一点的是10MS完全可以进行7路的电压采样
16F887会便宜点。

楼主:
谢谢piccode
我打算用外接的12MHz晶振,频率应该是够的吧
我本来是想用16C77的,但好像更贵,所以我想先用F877来做做试验,如果效果不错,就用它了,只是听说C系列的抗干扰强点,不知F877怎么样
另外您说的线路上的电容是指???与晶振匹配的电容吗?30pf的我用

本来是要做6路的,但上头说要加入短路和断路检测,所以我想增加一路输入电的采样,作为比较来判断是否短路或断路(初步设想,不知是否可行)

我原来学了点avr的单片机(菜菜级),现在刚学用pic,以后还请多指点啊,先谢过
哇,连我自己都觉得啰嗦,受不了,见笑了

网友:
用24M晶振肯定可以。不过处理不好会有前几次的结果不准,你可以多采两次,放弃前一次的。
10MS肯定够了。一个通道1.5MS没问题的。

网友:
不可能10ms能采样7次吧!PIC16F87X的自带AD转换一次都要几百MS呢!

网友:
哦,好像记错了,好像我记成18B20的温度转换时间了!

网友(2009-10-10):
AD转换时间是根据单片机晶振来定的。。。OSC/64   OSC/8 OSC/4等 具体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