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VENDOR命令

楼主(2009-03-26):
大家好!请问PSOC里面USB的VENDOR命令是如何加进去的啊?各位高手请指点一下吧

楼主:
阿莫,马老师,你们好!久仰大名,我目前正用CY7C63系列芯片开发一个USB接口设备,在实现双向通讯时,遇到点麻烦,我所说的USB的Vendor Specific Requests 即HOST应用程序能通过CY7C63的Endpoint 0发送自定义的命令从而控制device。我摸索了几天,似乎是要通PSOC设置实现的,我也阅读了一些CYPRESS提供的PDF文档,但还是不是太明白,希望能给些指导性的意见,谢谢!

网友:
To access the setup wizard, right click the USB User Module Icon in the device editor and click the USB Setup Wizard... menu item.

When the Device Descriptor tree is fully expanded, you see all the wizard options. The left side displays the name of the descriptor, the center displays the data, and the left displays the operation that may be performed for a particular descriptor. In some instances, a Descriptor has a pull-down menu that presents available options.

网友:
看来楼上误会楼主的意思了,了解一些USB的协议,不难发现,例如,当host向设备的端点0发厂商自定义命令时,设备的firmware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响应来自端点0的中断,看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要响应端点0的OUT中断。cypress的用户模块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端点0的标准请求都自动应答了(当然,根据描述符的配置),同时,cypress还是比较灵活的,提供了厂商自定义命令的派遣函数,找准该入口点,然后添加我们需要的代码就可以了。上面说的是原则,下面看看在那个地方添加和做的修改,要看看汇编的代码了,在USBFS.inc 使能相应的标志位(eg,USB_CB_h2d_vnd_ep:  EQU 0->1),就可以使能相应的派遣函数USB_DT_h2d_vnd_ep_Dispatch . 然后在USBFS_drv.asm 中的最后(免覆盖段)以此为入口标号,添加代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