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个电源稳压电路图

楼主(2009-03-26):
图中的1N4007是干什么用?

网友:
7805上面那个二极管,是防止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造成7805损坏的,因为这样可以强制把输入输出压差钳在0.7V,不至于对稳压芯片造成太大的损坏。

电池进来那4个二极管……可以起到防止电源接反的作用(接反则二极管不通),另外一气接四个,是不是有降低7805电压的目的,这样7805输入就只有(12 - 4 * 0.7 = 9.2 V)了,不至于发热太厉害。

网友:
在输入已串有二极管的情况下,7805上面的二极管就变得没必要了。因为本来是为了防止输入短路时稳压块被倒灌,有了串联二极管,C2上的电压就不可能低于C3上的,除非C2击穿或人为地硬去短路它。

网友:
输入端的二极管这样接法,除了防反接,就是分担压降了,没其它用处。

如果把输入端四个二极管连接成桥式电路,就可以起到任意极性的外部电源输入,即使是交流也可以工作了。

网友:
【3楼】 ilikemcu 我爱单片机:“如果把输入端四个二极管连接成桥式电路,就可以起到任意极性的外部电源输入,即使是交流也可以工作了。”
——现在的这个电路,假如负载只需要百把毫安的话,50Hz交流输入也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
仙猫的分析总是那么的精辟.

网友:
如果这个电路有两路供电选择,比如说可以输入12V,另外一路可以通过USB输入5V,那这样是不是7805上面的二极管就有用了

网友:
7805前前级输入+12V,或者直接从7805后级输入+5V,也就是可以有两路个电源选择,但我都没有用到二极管做保护,
我想问下,直接从7805后级输入5V(7805前级悬空),不加任何二级管保护会出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