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备需要RS485与外部通讯,但是由于特殊需要,板子是被完全灌封到壳子里,只有外部电

楼主(2009-03-26):
如题。我实在想不出好办法来,加TVS等方式,必须在电路里串电阻并联TVS,但是如果错误接线时间长,这些器件会损坏,虽然保护了485芯片,整个通讯仍然会出问题,也想过用自恢复保险丝,但是似乎没那么小规格的。
客户又会接错,修理很麻烦啊。

请大家支招,谢谢!

网友:
用防呆插头作接插件。

楼主:
谢谢大胡子叔叔这么快回复。

关键是没法用任何插头的,都是直接引线出来,行业里都是这么干的,所以最后接到其它设备联机是就算我装了接头,人家也是喀嚓一刀,呵呵,剪你没商量。

干扰脉冲之类的不怕,这个人为的错误难防,电源可以防反接,但是信号线想破脑袋都没招了。

网友:
加自恢复,有小规格的

网友:
如独石电容一般大小

楼主:
光耦不现实啊,体积太大,我的板子很小的,比硬币稍大点。

自恢复保险丝怎么个加上去,也是要动点脑筋的,

谢谢3,4楼!

网友:
0805的自恢复熔丝个头还不够小么?那么你还可以跟厂家联系定制0603的

网友:
在外面线那里用二极管串进去

网友:
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也顶一下.

楼主:
水猫兄,这自恢复保险丝不是太大,而是不知道这电路怎么连接啊,呵呵,电源+一旦接到信号线上,其它线也可能接错,整个线序就乱套了,如何保护是个难题?而且错误情况可能各异,按照组合,可能有好多种了,难啊。

谢谢各位!

网友:
你试试在485线路里串几K的电阻,电阻后用稳压管,或TVS保护,接错了,短路电流也很小,又能保证通讯,应该可以
主要是试试多大电阻合适

楼主:
谢谢12楼kite2006:

你的法子曾经考虑过,不要说几K电阻了,这个肯定行不通,我的板子需要多机通讯,最多10几个板子接在一个系统里,电阻几欧姆还可以考虑。

网友:
a,b线之间接TVS管,a,b线中间串热敏电阻,电能表都是这样做的;多机通讯没问题

楼主:
14楼办法不错,多谢,现在做好的板子就没法改了,下次改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