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达驱动IC电流(L6258)问题

楼主(2009-03-26):
在固定电压固定转速的情况下怎样加大电流.XL变小.现在16细分速度越快电流越小力量也越小.烦.同样的国外的就力量很大.想不通

楼主:
补充下在低速的时候没有一点声音且力量很大,在高速时声音也大力量也小.

网友:
高速时不用细分

楼主:
是不是低速启动用细分,高速时是慢慢变化16》》8》》4》》2》》1?电流配置上需要配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