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配台电脑,是不是一定要带并口的?

楼主(2009-03-26):
最近想配一台电脑,主要用来学习单片机,以及CPLD,FPGA,嵌入式等。
那么给它们下载程序是不是一定要用并口呢?  现在的主板好像一般不带并口。

另外,由于是学生一族,预算只有2400左右,想用集成显卡,不知能不能剩任PROTEL的3D图形显示功能?

麻烦大家给点意建

网友:
现在能买到的电脑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楼主:
我现在就是想知道,开发CPLD、FPGA、ARM是不是一定要并口。
如果不是必需要并口的话,主板就好选一些

网友:
有了,开发用起来方便些

网友:
arm可能不要并口了一般 cpld fpga估计还得要
intel的主板到4系列就没有并口了,只能买3系列的。集成显卡对proteldxp3d支持不好,建议买独立显卡,支持opengl2.0以上的
最好。内存开4g够啦。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没有也可以,但最好是有并口的。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有还是好点,机器性能主要还是cpu,内存,显卡。。主板买台湾大厂出的即可。

网友:
基本上都还是有并品的,只是没引出来而以,买的时候注意下,然后自己做条线直接引出来即可(主板上会有2.54的排引出,如ASUS的M3N78系列的)
但不排除有的板子没有引出,选的时候注意

网友:
最好带并口,我现在的用的机器最多值1.5K。不过显示器要买个稍微大点的,对于写程序画图很有帮助的。

网友:
最好是能有并口。虽然现在ARM,CPLD等都有USB接口的下载器,但是当它们出问题的时候,并口下载器能在关键时刻解决问题。既然楼主想配集成显卡,不如考虑使用PADS吧,PADS2005即可,对机器要求不高,一般使用也足够了,只是没有什么3D功能。把伺候3D功能的钱省出来可以买开发工具和开发板了。

网友:
学会pads,可以忽悠小老板们了,这么高级的东东我都熟练使用~~~(只是工具而已,莫笑)
若干小老板现在只会99se,呵呵

网友(2009-05-15):
要有並口的,外帶獨立顯卡的要多少錢?一般的牌子就行。

网友:
我用99se,集成显卡的945板子,超烂的那种,呵呵,用着也挺顺的。
主板带不带并口自己找下,还是有很多带并口的,实在不行,可以买一个PCI的并口卡,用起来和真并口没啥区别,PCI的串口卡也是如此,速度一样贼快,而且稳定,比USB的强NNNNN倍了,我就在用串口的。

网友(2010-03-31):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都还是有并品的,只是没引出来而以,买的时候注意下,然后自己做条线直接引出来即可(主板上会有2.54的排引出,如ASUS的M3N78系列的)
但不排除有的板子没有引出,选的时候注意

还有技嘉的MA78GM和MA785GM系列预留有2.54的并排接口,集成显卡,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