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升压电路。。

楼主(2009-03-26):
前阵子在一本电子杂志看到一个电路,说是从LM2576的输出端引方波信号来,经过二极管和电容后升压,提供给调谐电路。
现在找不到了。请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没有电感的,那个电路很经典,就是不记得了

网友:
电容倍压电路.

楼主:
大家看看这样可以吗?

楼主:
谢谢三楼的回复,你的电路得到的是负电压。我想要的是正的升压。。。。

楼主:
通过proteus仿真,4楼的电路可以升压。不知道现实电路能不能过

网友:
楼上,你既然知道3楼的是负压,极性不对,怎么就不知道把那些二极管反个向呢?

楼主:
经过测试,在实际电路中可以升压,可是带不了负载(我的是用于高频头的调谐电源)

网友:
这电路本来就不能提供大功率啊,一般在运放什么上提供个直流偏置。还有就是打打蚊子什么的。

网友:
这个可以打蚊子?

网友:
倍压整流,作为臭氧发生器和电蚊拍电路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