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同步带传动的吗?

楼主(2009-03-26):
现在,在做一台机器,用同步带传动,齿距10mm。要求定位精度0.1mm,行程1M0.2秒走完,而且是快起快停速度要求快,能不能达到?

网友:
算了下要求太高,1000mm精度内0.1mm快速定位

楼主:
用步进电机加编码器,带动6公斤的夹具水平移动,同步带有间隙是否影响定位,有什么办法能够提高定位精度。

网友:
难的是6公斤0.1秒跑1米,算算动能多大,需要多大扭力

楼主:
用的是110V 4安的步进电机。

网友:
觉得还是用伺服靠谱

楼主:
怎么用同步带的兄弟这么少

网友:
有用过
同步带的间隙可以调整电机座来消除啊 用一个螺丝拉紧后再固定住电机板
同步带的齿是梯型的
拉紧后是没有间隙的
步进电机静止扭拒调大些
不知道你的同步带用了多长
你要求速度与精度都不容易达到

你的夹具是不是用导柱定位的?

最好是用滚珠丝杆啦
螺母与滑动治具之间连接留0.1间隙 上面的导柱能引导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