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电纤维打印PCB(软的)

楼主(2009-03-26):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Conductive-Fabric-Make-Flexible-Circuits-Using-An/
这个例子在导电纤维上用喷墨打印机打上图案,在手工涂敷绝缘涂料,然后一张软的PCB就做好了。服饰装饰很好用。
可惜淘宝上没有............

网友:
元件能焊上去吗? 光会导电也没什么用吧?

楼主:
可以 那个发光的不就是led么

网友(2009-07-16):
LED是怎么固定在上面的?

网友:
不对吧,那三个LED上的线怎么看也不能构成回路呀,而且底下的那两根电线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三灯串联

网友:
明显是并联

网友:
同意5楼看法!6楼仔细看下

网友:
去楼主提供的网站看了,我英文不好,不过看起来应该是串联,橙色的似乎是导电胶,原来以为是绝缘材料。不过还是有疑问,导电纤维在哪发挥作用?如果橙色是导电胶,和导电纤维的作用不是重复了?

网友:
如果橙色部分导电,白色部分绝缘,那就是三灯串联
如果白色部分导电,橙色部分绝缘,那就是三灯并联
从下方的引线位置来看,我认为是前者,三灯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