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为什么需要i2c的控制?

楼主(2009-03-27):
德国人说i2c快?

直接用单片机 pwm 控制电机芯片不是更快吗?

网友:
德国的应该是电机控制IC 吧
用MCU 的I2C接电机控制IC 再控制电机驱动IC.
这种电机控制IC带有指令控制.

接触过德国的电机控制IC SPI方式.

网友:
1. 准, 直接数字方式输出。 如果是ppm存在飞控单片机输出pwm, 电调单片机解码pwm, 会有误差
2. 快, 数字输出绝对比pwm输出快
3. 节省IO, 只需要1对IO就可以输出给4个电调

楼主:
有的bldc芯片是直接是直接用pwm控制的, 不需要为每个电机准备一块驱动单片机了呀

网友:
那么你的意思是飞控直接控制功率器件推动电机?

楼主:
有何不可吗?

我有用过 33035

网友:
一片M8才5块钱,4个BLDC只用2根线就可以控制了,不是比33035方便吗?
33035是模拟控制的,单片机要控制33035,要经过D/A转换,一般单片机很少有4路DA的,只能用PWM模拟DA,还要4组RC滤波电路,你说这不折腾吗?而且这样精度损失大,也容易受干扰。
I2C传输速率400Kbps,扣除协议开销至少还有100Kbps的有效带宽,平均每个BLDC每秒可以接受1千个指令,PWM模拟DA是不能达到这个速度的。

网友(2014-03-30):
我就是拿单片机直接驱动电调,然后,那个pwm只能给2%到10%,再超过这个范围,就不转了。挺有意思的,现在就是会用,还没搞懂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