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完美的PCB刀路

楼主(2008-05-02):
作者:温正伟 原载:磁动力电子论坛   http://www.cdle.net/web/alldata/CNC/CNC060016.htm

1.应用程序准备
  此教程中用到图1中的4个应用程序,整个过程中不需要你很熟悉这些软件,只要简单的几部就可以轻松完成。
  Protel DXP 用于查看和编辑PCB文件。
  Acrobat 安装这个软件后会有了一个PDF虚拟打印机,用它来生成PDF文件。
  Photoshop 用这个大名鼎鼎的软件转换PDF文件为BMP文件,并做一些编辑工作。
  ArtCAM 使用它生成最后的刀路,并仿真查看。

图1(原文件名:CNC060016_01.gif)

2.生成PDF文件
  下载这个PCB文件并用ProtelDXP打开。
  然后要设置打印机见下图。

PCB文件上: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28760.rar(文件大小:17K) PCB文件(原文件名:CNC060016_01.rar)

图2(原文件名:CNC060016_02.gif)

  在图3的中1是设置打印比例,我们要做1:1的电路板所以要选1。
  在2中要选择Color,这方便我们后面的编辑处理工作。
  纸张类型不重要,只要比PCB尺寸大就可以了,这里我们可以用默认的A4纸。
  完成以上2步后,按3进行高级设置。

图3(原文件名:CNC060016_03.gif)

  在这里我们要做的PCB只有底面,所以在高级打印设置中我们只要保留底层、机器层和边界层,因为后面我们要钻孔所以要把过孔选项打开(Holes)。各元素的颜色可以用DXP默认的,也可以自己设。

图4(原文件名:CNC060016_04.gif)

  打印生成PDF文件,打印时选择PDF虚拟打印机就可以了。最好在打印机设置中设置‘高质量打印’。
  打印后生成一个如图5的PDF文件。你也可以点击下面链接下载生成好的PDF文件。 文件下载

文件下载: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28761.rar(文件大小:22K) 文件下载(原文件名:CNC060016_02.rar)

图5(原文件名:CNC060016_05.gif)

3.编辑并生成BMP文件
  用Photoshop打开刚刚生成的PDF文件,注意打开时要把分辩率设为dpi(像素每英寸),‘消除锯齿’可以不选。

图6(原文件名:CNC060016_06.gif)

  用油漆桶工具把透明背景填充白色,用选择工具选择稍大于PCB的区域,按ctrl+c复制,按ctrl+N新建,弹出图8时,直接按‘好’,生成新的文件。

图7(原文件名:CNC060016_07.gif)

图8(原文件名:CNC060016_08.gif)

  编辑图片,因为这个PCB在画图时,边界线画的太细,而我又没有足够细的平头刀,所以要把边界加大点好让尖刀可以生成切边的刀路。用边界线色填充最外边的白色区域。用不同的色填充不同直径的过孔,但不要和其它元素的色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单面的底面板,所以要把图片垂直翻转一下,最后编辑图如图9。

图9(原文件名:CNC060016_09.gif)

  最后保存成windows格式的BMP文件。点击下面的链接可以下载这个BMP文件

BMP文件: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28762.rar(文件大小:66K) BMP文件(原文件名:CNC060016_03.rar)

4.生成刀路
  打开ArtCAM,在文件菜单中选项‘打开’,打开刚刚生成的BMP文件。弹出图10设置尺寸对话框时,我们使用扫描dpi,填入1200因为我们刚才是使用这个分辩率生成BMP文件的,如果不一样则会造成尺寸不一致了。原点的选择则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了。

图10(原文件名:CNC060016_10.gif)

  首先我们要把不需要铜片的地方刻去,双击图中白色的地方,弹出对话框图11,点关闭,这时软件选取了所有白色的区域。

图11(原文件名:CNC060016_11.gif)

  按图12中的方法把白色区转为矢量。

图12(原文件名:CNC060016_12.gif)

  然后选择图13的刀具路径中的‘凹进特征’。这里也可以选用区域清除,根据个人喜好来选用。

图13(原文件名:CNC060016_13.gif)

  图14中是设置这个特征的参数,这里我们只要清除掉白色区的铜皮,所以我们只要设深度为0.2就可以了。像切边界就要设成材料厚度,不然就切不断了。

图14(原文件名:CNC060016_14.gif)

  产生特征后我们就要生成这个特征的刀路了。按图15,图16设置,图16中1是要加工的特征,2是因为这部分要清除点所以选‘区域清除’,3选择合适的刀具很重要,刀的最小切削量要小于PCB的线于线间最小间隔。4材料的设置就按自己的板材设置。5就是生成刀路了。

图15(原文件名:CNC060016_15.gif)

图16(原文件名:CNC060016_16.gif)

  按上面的方法选择绿色的过孔并生成矢量。按图17选择钻孔,按图18的参数设置钻孔。要注意的是钻孔中心应该设置为‘全部矢量’,因为有可能一些圈没法被ARTCAM认为圆。还有就是选择合适尺寸的钻头。计算后生成钻孔路径。
  在这里就说这两项的方法,切边和另一个直径的方法大家就自己按上面的方法去做就是了,只是尺寸不一样。这里给出一个ART文件(点击下载)给大家学习。

ART文件(点击下载):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28781.rar(文件大小:254K) ART文件(点击下载)(原文件名:CNC060016_04.rar)

图17(原文件名:CNC060016_17.gif)

图18(原文件名:CNC060016_18.gif)

5.仿真和导出刀路
  在图19的项目选单中,可以看到所有的加工路径。我们可以在刀具路径菜单中选择‘仿真全部刀具路径’来进行仿真查看。

图19(原文件名:CNC060016_19.gif)

图20(原文件名:CNC060016_20.gif)

  在刀具路径菜单中选择‘保存刀具路径’就可以导出刀路文件了,图21就是导出tap文件,也可以导出NC等文件格式。可以直接输入到mach3。注意会在第一行产生一句“:1248”,MACH3使用时要用文本编辑器删掉这一行。图22是在MACH3中使用刚生成的刀路。

图21(原文件名:CNC060016_21.gif)

图22(原文件名:CNC060016_22.gif)

网友(2011-08-10):
我会回来的

网友:
ls是灰太狼?

网友:
千年老坟。

网友:
很不错的软件,万分感谢楼主

网友:
学习学习!回头实践一下

网友(2012-01-24):
除非不得已否则不要用位图生成刀路,纯粹用矢量要好一些。

网友(2012-07-31):
谢谢分享,留贴站位,回头来学习ARTCAM制作PCB

网友:
太好了。先下后学。

网友:
介绍的挺详细,不过还是有许多不懂得地方,有待多多加学习!

网友A:
那个art文件得用什么样的软件能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art文件得用什么样的软件能打开!

看楼主位,第一步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