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中二极管的选择

楼主(2009-03-27):
由于在充电器中,充电主回路中SK56二极管电流较大,发热严重,难道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么?特别是在大电流充电的时候。
有没有别的更低压降的管子或者替代方案呢?

网友:
那就用肖特基二极管,其导通压降是0.3V,我看行。

网友:
还可以换成MOS,也就是同步整流方案,不过技术上复杂些。

楼主:
SK56本来就是肖特基了。
如果用mosfet,例如网站中开源充电器的二极管,续流二极管D1可以用同步整流方式,有mcu控制,反向PWM,也做得到。但是后面那个隔离电池反向电流的D2怎么处理呢?

网友(2009-08-02):
请兄弟多谈谈同步整流,我有些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