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耳机插座该如何连接?

楼主(2009-03-27):
小弟我在做一个关于音频的毕业设计,却在耳机插座这块卡住了,网上找了好久也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希望各位高手能帮帮我。
我用的音频解码芯片是VS1011,输出端有三条线:left、right、buffer,请问该如何连接耳机插座呢?
PS:我用的是5个脚的耳机插座。

网友:
你用的這種耳机插座﹐一單獨的引腳是接地端﹔另外一排四個是L,R輸入端﹐它們是兩兩相通的﹐也是耳機和外音的轉換開關。現在用的耳機插頭都是三苡的﹐從頭向尾部看﹐依次為L,R,GND端。你用的這種耳机插座就是配三苡的耳機插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