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1602C 的E脚的时序

楼主(2009-03-27):
如题,1602C 的E脚时序是下降沿打入还是上升沿打入。
以下是一段程序是产生高脉冲的吗?

LCD_EN=0;//高脉冲
   NOP();
   LCD_EN=1;
   LCD_data_port=data;
   LCD_EN=0;
几乎大部分LCD写命令都是这样写的,但是以下程序也能正常使用
LCD_EN=0;//高脉冲
   NOP();
   LCD_EN=1;
不知是上升沿有效还是下降沿有效?

楼主:
查看1602C的datasheet 后,标准的应是

LCD_EN=0;//拉低EN
delay_us(5);//当频率太高时加适当延时
LCD_EN=1;  //产生上升沿脉冲
delay_us(5);//当频率太高时加适当延时
LCD_EN=0;

1602C的时序参考图(摘自datasheet) (原文件名:时序原理图1.JPG)

楼主:
总是自问自答,呵呵

网友:
楼主能把那块液晶的读写时序发一个完整的给我不?谢谢!我的邮箱:cazhcs@126.com.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63735&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seawind319&bbs_id=9999

4楼

网友(2009-12-26):
现在也在学习这个,也是搞不清楚时序问题,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网友(2011-08-15):
E为高电平执行读操作,下降沿执行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