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用数传模块做为四轴遥控

楼主(2009-03-27):
是否可以用数传做为四轴遥控,请高人指点

网友:
理论上可以传输数据的都可以

楼主:
例如,改造FT06-C,使用数传模块取代原有的收发模块,来控制四轴。
同时,也可以在线读取飞行参数。

网友:
距离,可靠性方面要多考虑

楼主:
关于改造遥控器,能给些建议?
如选用方案,MCU等。
大致的原则是:对手推杆的角度(或是其他通道的操作)进行AD转换,编码成预先定义的命令字后由数传模块发射,
数传接收模块接收后,将命令传给FC。
是否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