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搞个有点“黄”的项目,测小电机的速度,有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09-03-27):
性用品上用的偏心轮电机,做振动棒用,跟BB机上面的电机差不多

我现在需要测试小电机的转速, 给的样品只是一个带输出轴的小电机,就一个光轴,如何来间接地检测它的转速呢?

一分钟有上万转的转速。请教有没有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
装起来,找个人试用下呵呵

网友:
拿样品到红灯_区实测

根据叫声大小和音调高低判断转速

网友:
转速不重要,舒适程度和客户体验最重要...

网友:
什么样子的我都没见过,LZ上图看看!呵呵

网友:
不是有频闪转速测试仪卖的么。
原理就是一个灯光闪烁频率可调并且可以显示的一个简单仪器,用这个去照旋转的马达轴,调节灯光闪动频率,当灯光闪烁频率和马达转速一致的时候,你会发现马达轴看上去是停止不动的,这时读出频率值就是马达的转速。

楼主:
这个主要用来做电机寿命测试的,转速测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看在某个电压、某个转速下,小电机能坚持多久。

虽然有点色情,但还是要靠我们干技术的来搞啊,急征解决问题的方法,谢谢 。

楼主:
【7楼】 shandian 一凡

我去查查相关资料

有没有简单可行、成本低的方法呢?

网友:
低成本的方法有的,马达串联小电阻后通电,用示波器查看小电阻两端的电压波形(其实就是马达的电流波形),你会看到规律性的波动。
看一下这个波形的频率,除以马达的线包数就行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10楼】 shandian 一凡

低成本的方法有的,马达串联小电阻后通电,用示波器查看小电阻两端的电压波形(其实就是马达的电流波形),你会看到规律性的波动。
看一下这个波形的频率,除以马达的线包数就行了。
------------------------------------------------------------------------------------------
这个方法可行。见过用这种方法控制直流风扇转速。

网友:
薄的透明塑料片上沿直径粘上电工胶布或涂黑,找个合适的管子如圆珠笔管,粘上再套到轴上。加个槽形光偶测频率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10楼方法很好。

网友:
楼主
空载测试不准的 一定要加上真实负载测试才有效啊

楼主:
上图,专用名词叫:空心杯振动马达

图1为光轴的
图2为带偏心轮的

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如何检测图1的那样的电机

朋友要求,只要把电机插到孔里面,通上电后就能检测到电机的转速,最好用间接的方式做。

电流的方式如果可行,应该也可以搞,看来得做下试验,不知道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
磁性霍尔传感器试试.

网友:
10楼的办法应该不错,电机很漂亮,呵呵,不知道成品什么样子?

网友:
哈哈,这样也行?牛年牛贴!

网友:
LZ,不是成品图啊!

网友:
呵呵~我想问一下,这个产品市场需求量大吗?

网友:
等成品图,观光ing。。。。。。。

网友:
还有遥控的,呵

网友:
赶快上实际使用的测试视频啊

网友:
原来是造妇女用品

网友:
可以从反电动势获得转速,手里有个产品(雕刻笔),其控制器转速显示就是采用这种原理。

网友:
偏心轴很容易就能测速:使一束光通过被切掉的那个部分,而转动时让没有切掉的部分挡住光。就可以对其进行计数了

网友:
偏心轴很容易测速,我理解,震动频率就是其转速(转一圈震动一下),所以采用一个压敏传感器(压电陶瓷片)测量震动频率就可以了。

    光轴的,我个人认为,转动时,尤其高速转动时一定也有震动的,原因是因为转子和定子不会严格同轴而造成的,只是震动的幅度很小罢了,但是无论多小,也可以检测到,但是震动频率与转速可能不是 1:1 关系,而是 1:N 关系,需要实验测定。 这样,就可以检测转速了:

    光轴电机震动 --> 压电陶瓷片 --> 放大、整形 --> 测定频率 --> 乘以 比例系数N --> 转速。

网友:
招代理商不?

网友:
32楼做广告的拖出去TJJTDS

楼主:
大家都想看成品图啊,哈哈,这个嘛,如果阿莫同意,我也可以上图。

今天根据10楼的建议,用示波器测试了下串电阻后的波形,有有规律的尖峰波形出现,应该可以根据这个波形来测速。

就是需要放大处理和滤波,得找些滤波电路

网友:
【35楼】 Feeling_MCU 用心铺路:“大家都想看成品图啊”
——估计有些人更想看成品的实际使用图....

网友:
加一个反射式的光电传感器就可以,应该挺稳定。

网友:
有测转速的测速仪呀。taobao上很便宜,做航模的很多人都有。通过激光测的。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快点上图。

网友:
等着看图

网友:
少废话,图呢?

网友:
在电源的+串一个小电阻,,用示波器就能看出来。

网友:
串电阻,运放放大,接比较器,再做个测频率的电路就行了嘛。
或者直接用测速计。

楼主,别废话了,上图!

网友:
今天根据10楼的建议,用示波器测试了下串电阻后的波形,有有规律的尖峰波形出现,应该可以根据这个波形来测速。

就是需要放大处理和滤波,得找些滤波电路
----------------------------------------------------------------
强烈关注,期待楼主下一步实验

网友:
哈哈哈....图的作用很好用的..

网友:
女人就是比男人性福!充气娃娃里有没有震动电机?

网友:
如果没有示波器,感觉用二极管和单片机做个闪光灯,按照前面介绍的,看闪烁的频率多少,那个电极的偏振头接近静止。当然在光线暗的地方看。

网友:
顶一个,强烈要求上图!

网友:
用转速记可以测试

网友:
上次去应聘一家玩具厂,到了以后才告诉我他是做才成人玩具的,还要跟我讨论0度PVC和TPE和硅胶的工艺,吓得我飞了出去,八格压路。

网友:
接个示波器吧,换向时示波器是有反映的

网友:
你要解决的问题,楼上各位大哥都给出了方案了,快上图吧~~

网友:
真的等了半天了,还没上~~~~

网友:
常用方法是反电动势获得转速获取转速。 http://www.dwjs.com.cn/xb/qikan/manage/wenzhang/X62278.pdf

网友:
快上图啊 楼主

网友:
看来又是一座高楼啊!大家出了这么多主意了,楼主快上图啊!

楼主:
终极目标:只要上ouravr,不用看黄网

网友:
串电阻后经运放转方波后用单片机测频率可以知道转速!

楼主:
我查了些资料

有些好一点的做法是对波形做FFT运算,然后就可以得到波形的频率了,但是对FFT不熟啊,不是很懂

网友:
说实话楼主你的头像太邪_恶了...

楼主:
此龟非彼龟,此头非彼头

网友:
低成本的方法有的,马达串联小电阻后通电,用示波器查看小电阻两端的电压波形(其实就是马达的电流波形),你会看到规律性的波动。
看一下这个波形的频率,除以马达的< 线包数  >就行了。

////////该是换向器的瓣数吧!!!!!

网友:
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很简单的,用黑色记号笔将电机轴光杆涂黑一半,再用一个反射式的光电传感器放在轴边上,用单片机定时、计数就好了。带偏心轮的也一样,只要把偏心轮平面的一侧涂黑就行了。

楼主:
这个方法用在自己玩还可以,如果用在生产线上随机测电机的话,还是麻烦点,光轴的直径很小的

网友:
我有现成电路.只要你上图.

方法就是利用LM324搭出来的反电动势检测电路.把反电动势转换成脉冲信号.
交给MCU检测.

楼主:
不是逼我么?看来要豁出去了。。。

网友:
呵呵,还是没有豁出去啊,74楼都说了~~呵呵

网友:
找个数示波器看就行了.

网友:
还没上图啊

楼主:
干脆发吧,顺便等74楼的参考图,O(∩_∩)O哈哈~

知道这东西的专业名词叫什么不?

网友:
传说中的无敌跳跳蛋。呵呵!

网友:
楼主,你不觉得这个图太小了么?上超清晰大图啊,再来几张局部特写就更好了。

网友:
想問下,這個東西,在工廠是如何測試的?如何知道它是否有用呢?

网友:
J1接入电机或风扇(12V) (原文件名:aa.jpg)

电机是12V的,参数可能需要调整

输出为脉冲.

网友:
这图也太小了吧

网友:
楼主,发个图有啥大不的,值得这样掉大家胃口么?

楼主:
谢谢 macro3 !

感觉对不住你们啊,不行我得发个大图

发了,兄弟们,如果阿莫觉得有问题可以删帖,我不管了哈,太过意不去了。

妹妹们也不要不好意思哈,这是真的东西,存在即为合理,多多包涵...

上个写真的,不太恶。。。

不太恶。。。

不太恶。。。

网上找的一个很可爱的-----------日本超级青蛙跳跳蛋,双响,注意蝌蚪的用途, O(∩_∩)O哈哈哈~

网友:
都喊着要上图..真上图了..人都吓跑了..哈哈

网友:
为啥叫空心杯电机?和普通直流电机有什么电气或机械上的不同处?

网友:
这年头,蝌蚪 很不保险的

网友:
下边4种都没有见过。

网友:
我也做过类似的产品,哈哈,刚搞时很难为情,搞多了不觉得,搞了好多款式。觉得老外就是老外,什么东西都有。这东西中国很少用,国外用得多,而且不受金融风暴的影响,金融风暴后老外没多少事做了,所以好销了,哈哈

网友:
我还是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啊!原来这行也需要我们电子人才啊!服了!

网友:
这种电机叫什么名字?以前有个客户要做一个这种电机的绕线机.

网友:
这种电机叫做振动马达。这种产品的好不好用就看你写的软件了,哈哈

网友:
搞个电机速度曲线图什么的。就是波浪一样,一浪接一浪。。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18楼正解,应该很容易卖到。也便宜。

网友:
很不错!!产品嘛就不用管它黄不黄的!

网友:
好像都是女人用的哦。

网友:
其实最简单省钱的办法是测量电流,不信的话,你用示波器看看,电流的频率和电机转速是完全相关的,

网友(2010-07-15):
还有这贴!哈哈...

网友:
不如握力感应调速。。。。

网友:
小心漏电

网友:
后期 如何“调试最佳工作状态”啊?  还有“实机测试”环节? “售后服务”环节?

  (*^__^*) 嘻嘻……

网友:
看来文化产业很有必要研究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想象力真丰富!

网友:
楼主的这个东东,可以附加很多功能啊,比如:加几个传感器,心跳传感器,叫声传感器等,然后单片机根据传感器传递的数据控制震动电机的强度,呵呵,估计卖点更多!功能更强大!

网友:
请问这个产品报告怎么写?具体效果怎么测试?需不需要通过国家的什么标准检验?

网友:
这么过时的落后的东西还有那么多人感兴趣啊?现在最新的都内置MEMS加速度传感器了,也不用什么电机偏心轮了,而是用人造肌肉做的,一个数万美金买不起的啊。

网友:
前面研究永动机的网友,机会来了!

据国外媒体报道,目前,日本兄弟工业株式会社最新研制一种手动充电电池技术,使人们不必电力充电,只需消耗人体卡路里,摇动手即能完成充电。

  这种被称为“震动动力充电电池”可对手电筒和遥控器使用的2A和3A型号电池进行充电。这一新产品从技术上是小型发电机,只是科学家将“发电机”装配在电池一样大小的容器内。这样的充电电池具有500 mF电容。

  为了对电池进行充电,可将电池放在手电筒或遥控器中,人们在闲暇之余摇动手电筒或者遥控器即可充电。日本兄弟工业株式会社希望这一最新技术能够减少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电池的使用,毕竟废弃电池可对环境构成污染。

  日本兄弟工业株式会社计划在本周东京举办的2010年日本电子、机械零配件及材料博览会上首次展示这种摇动型充电电池。据了解,此次博览会将展出许多最新产品及发明,如:LED手电筒发电机、电视遥控器、照明装置遥控器等。

网友:
用502胶水胶点东西..在上面
或者贴张胶纸不就行了.

网友:
一定要打造成最强贴

网友:
上万转的小电动机呢,一秒钟差不多200转了,快呀

网友:
很好,很强大,终于看到做这个的说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低成本的方法有的,马达串联小电阻后通电,用示波器查看小电阻两端的电压波形(其实就是马达的电流波形),你会看到规律性的波动。
看一下这个波形的频率,除以马达的线包数就行了。

正解,我也是用這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如握力感应调速。。。。

好!
我先做一個.

网友:
噪音怎样,PWM控制。做好了绝对可以出口日本哦

网友:
这材料要是游铅有汞毒坏了AVMM咋办?

网友:
一年多了,楼主还在不在了哦!销量如何啊,呵呵 卖女人的产品就是好赚啊 哈哈

网友:
不是有频闪转速测试仪卖的么。
原理就是一个灯光闪烁频率可调并且可以显示的一个简单仪器,用这个去照旋转的马达轴,调节灯光闪动频率,当灯光闪烁频率和马达转速一致的时候,你会发现马达轴看上去是停止不动的,这时读出频率值就是马达的转速。
频闪测速的见过,风扇扇叶的震动量测试和校准上边就有,调节灯光闪动频率,当灯光闪烁频率和马达转速一致的时候,你会发现马达轴看上去是停止不动的,这时读出频率值就是马达的转速。确实是这样的,速度还比较准吧

网友(2010-09-12):
好想看下

网友:
问一下楼主,你的头像在那找的啊?

网友(2011-03-04):
回复 楼主:

有测电机转速的仪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