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机片芯片问题,请教老师

楼主(2009-03-27):
我在做电机实验时发现,用直插的M8先做实验发现电机的都可以了,然后用贴片做了一块一样的电路,但出现了问题,电机的转动的电压明显比较用直插要低了点..检查试了很久..器件都是相同,但电压就是低了点.是否会因为直插的M8和贴片的M8的IO驱动是不同的而产生这个现像?

网友:
你绝对不会用M8的I/O直接驱动马达吧。

检查你的驱动电路吧,它需要模拟电路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