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3+,IRF504N,PWM频率14.4K,MOS管发热。

楼主(2009-03-27):
下面是电路图,贴出来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电路图 (原文件名:Snap1.jpg)

网友:
没有 死区  时间

网友:
你这个步进电机要驱动什么?

网友:
一楼,死区时间怎么加呢?用AVR单片机可不可以做到呢?

网友:
发热和换向有关吗?

网友:
IR2103的2脚,3脚,连在一起.

网友:
没有 死区  时间  电压一高,烧管

楼主:
没有换向,电机上电流大概有1A的样子,运行两分钟温度就有七八十度的样子。死区保护应该在换向的时候才有用吧,对于这个电路来说。

网友:
如果没有换向,那H桥只是工作在"通断"状态,同一侧高低半桥不会切换,应该不牵扯到死区.

2103我不是很清楚,有种IC是一个脚控制PWM,另一脚选通高/低半桥,那这时可能就有死区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有死区问题的,如果工作在通断状态自举电路不能工作.应该是工作在推挽状态,配合PWM相位可以实现死区控制吧

网友:
试一下:-

1. 把自举电容容值减小到4.7uF或2.2uF。
2. 把R1-R4降为4.7ohm.

楼主:
烧了4只540N,得出以下测试数据:
PWM 占空比:50%
正转时:Vc18:10.03V ,Vc19:4.09V
反转时:Vc18:4.0V,   Vc19:10.17V
自举电容是2.2uF的。
自举算正常吧。而且这个电路工作时是一组斜对角MOS管在PWM下工作,另一组应该是关短的。

网友:
问题解决啦.......
拿洗板水一洗,明显好多了.

网友:
你量一下自举电压和高低半桥的G极波形,感觉这个需要HIN和LIN配合的吧?

如何需要配合的话就要考虑死区控制

网友:
加上续流二极管,温度应该降下来的

网友:
同意是死区问题。

网友(2011-08-03):
需要多少频率的的pwm波

网友(2011-09-07):
2103工作在通断状态自举电路不能工作???好像是这样的,因为自举电容需在在下管导通的时候才能充电。我不确定啊 因为我做的驱动器就是这样做的,工作在你说的这种通断状态,只有对角线的MOS管在工作。但是结果跟工作在推挽没多大区别,噪音仍然很明显,且换相时绕组电流为0的时间长达500us,我的PWM频率是23K

网友(2011-11-16):
后来我的问题解决了,是电流衰减模式的问题。

网友(2012-07-30):
电流衰减模式的问题??

网友:
频率和死区问题

网友(2013-04-15):
引用 楼主:
烧了4只540N,得出以下测试数据:
PWM 占空比:50%
正转时:Vc18:10.03V ,Vc19:4.09V

楼主,是不是只改了下自举电容就好了?

网友(2013-05-22):
频率高了就要考虑以下死区

网友:
什么叫电流衰减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