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rgon Meducer 傻孩子,我们来做一个AVR开源固件函数库吧?\(^o^)/~STM8的固件库实在

楼主(2009-03-27):
这几天再看STM的固件库,才看了一点点就被它的强大给震撼住了。
中午小睡了一阵,冒出一个想法,那就是我们也来弄一个开源的AVR固件库吧。
不成熟的想法,不要拿砖头砸死我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2楼】 armok 阿莫
是哦,这件事只有傻孩子带头才能O(∩_∩)O哈哈哈~

网友:
to 【2楼】 armok 阿莫
    我岂不成了反动权威?这种事情,如果大家觉得好,造就弄了,还用等到今天?
引用马老师的话说,通用的往往没有生存空间,转用的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马老师的话说,通用的往往没有生存空间,专用的才是王道……

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很多人会这会那,就是不会赚¥,为什么?就是因为自己的知识太通用,而专用的知识很多人都是半瓶子醋晃荡,还能混得很滋润。

网友:
回头专用的死了,都去大街喝西北风了。

事情都是有两面,不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网友:
要统一格式...

网友:
支持楼主观点。

直接操作寄存器效率虽然更高,但是可读性和移植性较差。

特别是一种新的CPU,固件库可以快速帮助使用者掌握单片各种外设资源使用。
固件库基本上就是最直接的CPU外设操作实例,看固件库代码比看其一般的例子要好得多。

使用固件库另一个好处是可移植性。
就算不用固件库,看看别人固件库编程方法也是很有益的。

看看STM32的程序,KEIL和IAR的程序(启动代码除外)几乎可以完全不必改动,就拿到另外的编译器上用。
(只不过KEIL和IAR的启动文件不同,而对AVR而言,是无需关心启动文件)。

再看看AVR的程序,WinAVR,IAR的程序想要移植,若不是对两编译器都很熟悉,移植是非常困难。
本人对ICC和CVAVR虽不熟,不过也看得出,ICC和CVAVR程序移植到WinAVR,IAR,比之WinAVR,IAR之间移植难度更大。

总之,强烈 建议+要求 ATMEL出一个 固件库(虽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时代在变,MVU也该与时俱进。
MCU比的不仅仅是硬件资源,同样软件资源(固件库就是一种软件资源)也很重要。
新的MCU,如果没有固件库,基本上是很难推广的。

网友:
你们说的固件库怎么听楼上说起来很类似AVR32 的Software Framework呢?
而且我一直用ICC,俺写的ICC代码到GCC几乎就是改一个头文件就能用……
移植难度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阿……

网友:
不知道固件库准确意思是什么?

不过用过STM32和LM3S,
大概意思就是 某种CPU官方提供的外设操作库函数。

总之,MCU比的不仅仅是硬件资源,同样软件资源也很重要。

网友:
原来就是Software Framework阿……ATMEL内部有给AVR制作Software Framework
的计划,至于什么时候Release出来就不得而知了,AVR32已经有完善的Software
Framework了。

网友:
这事情还是找ATmel做比较好了.
IIC和GCC改改中断和一些延时及头文件而已吧,有时候还有些关键字.

网友:
不喜欢固件库,关键是不知道他的执行需要多少时间,我做的东西一般都是时序要求很严的,有时候宁可用汇编

楼主:
这是STM8S的固件库,大家可以下载看一下!

网友:
stm的库,搞不好太占空间了

网友:
还没搞到那一步呢,(*^__^*) 嘻嘻……

网友:
好,强烈支持~~~~ 老大组织一下吧,呵呵~~~
我们太缺自己的代码了,现在很多时候都是移植人家的代码用。
最好能建立一个ouravr自主研发的开发库提供给人家用,那就完美了,呵呵~~~
像人家的开源项目那样,多个人共同开发,共同提供代码

网友:
其实是希望ATMEL官方做固件库。
第三方做固件库工作量太大,基本上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还是老观点,固件库非常重要。
假如我自己以前从来没用过AVR和STM8,又假设两者性能,价格差不多,开发工具难度也不多。
STM8有固件库,而AVR没有,我会选STM8。
当初学AVR,把AVR外设都过一边,我用了大约5个月的时间,或许是我自己太笨了。
但是,如果AVR有固件库,我想,这个时间我大概可以缩减一半。

固件库作用是帮助用户简化外设操作难度,同时又是直接用寄存器操作外设的非常好的例子。
当然,使用固件库一般会降低代码效率和占用更多的代码空间。
但是,是否使用固件库,使用多大程度,决定权在用户手里,用户自己把握就行。

网友(2010-04-29):
自己写个算了
官方的固件库,规范是规范,但是太庞大了
总共只有几kflash 很宝贵的

我觉得固件库除了规范以外就是多余
即便有固件库,用户还是要研究芯片手册,还多了一项研究固件库手册,岂不是多劳?
单片机就这么点外设,ADC,SPI,USART基本都是对寄存器操作
研究透了手册,自己写个规范程序也不麻烦的

网友(2011-01-27):
时代在变。做库有利有弊,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有个标准库是很好的 。

网友(2011-03-24):
以GCC的体系来看这个玩意儿叫C运行时库(C Runtime library)
个人觉得Winavr配套的固件库比STM8目前的那个库要好,虽然STM8也有可取的地方,比如它按照结构体管理外设的寄存器.
Winavr以统一的格式兼容Avr所有单片机,比如你含了<avr/io.h>以后就完全不用关心具体使用哪款单片机.
STM8按照外设的类型来分类比较先进,只要有uart2你就可以通过uart2的结构体去使用.
AVR LIBC比较注重实用功能,包含了SD卡'件系统'甚至是wifi模块的驱动,是一个真正的库;STM8注重简单的寄存器操作,属于入门级的导引.
可以说AVR LIBC是整间图书馆,闲着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去学习一下;STM8固件库只是寄存器配置百科全书,入了门就完全不用看了.
GCC编译器的配套设施还是挺全的,你想到的别人早都做到近乎极致了.

网友(2012-06-26):
写程序时注意一下,尽量少依赖编译器,移植也很简单啊

网友(2013-06-13):
别搞AVR了,在华强北600块就解密了,太伤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