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保证在不同的Snail Touch板中的Qtouch Wheel的同一个位置上点击,得到的效果是一

楼主(2009-03-27):
如题,能否保证在不同的Snail Touch板中的Qtouch Wheel的同一个位置上点击,得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不知我讲清楚没有?呵呵
我是怕不同的板子,由于电阻电容的不同,影响效果。

楼主:
版主说Qtouch Wheel的精度是相当于256个点,假如为值0-255,那我在Qtouch Wheel那一圈上的固定一个位置上点击下去,会不会说在一块板上是10,另一块板是20啊?
如果一块是10,一块是11,那可能还能接受,但偏差太多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
不会有这么大偏差,同一个点误差在正负2个单位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