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570122的雕刻机制作过程

楼主(2008-05-01):
作者:ss570122 原载:磁动力电子论坛    http://www.cdle.net/web/alldata/CNC/CNC060006.htm

ss570122的雕刻机制作过程(1)

  作者注:我将以前发表过的几个有关机械和驱动电路的DIY帖子重新整理组合一下重新发表(并会适当增加电源和主轴的DIY内容),为的是方便初入雕刻机制作的网友能够方便的了解DIY雕刻机机械、电子制作过程,我觉得DIY是强调自己动手制作的能力和乐趣,能采用和利用现有材料和二手配件改造是不错的选择。如果能给你带来帮助和乐趣,你别忘了要顶一下啊。
 我很早就想做一台雕刻机,准备了一段时间,现在利用假期开工了,上几个图,希望前辈多加指导。

图1这是做机架的材料,现成的压制镀锌U型材,厚度3mm (原文件名:CNC060006_01.jpg)

  这是购买的2根二手滚珠丝杠1404长500mm/共260元 4根全新直径20mm长530mm光轴配直线轴承6个/共320元、二手Z轴小滑台行程220mm宽50mm/130元,3只二手57步进电机4.7V1.8A/共60元。

图2 (原文件名:CNC060006_02.jpg)

图3这是临时选用的主轴,350W6mm修边机/125元  (原文件名:CNC060006_03.jpg)

图4这是自己做的尼龙联轴器,将步进电机和滑台连接起来 (原文件名:CNC060006_04.jpg)

  这是自己做的3轴控制版,采用L297+L298,拆机件,并口控制,带3轴限位电路。共花费不到50元。续流二极管还没有焊,整板已经调试好,用Kcam4和Mach2试验通过。

图5 (原文件名:CNC060006_05.jpg)

图6这是控制板背面,用热转印法做的 (原文件名:CNC060006_06.jpg)

  这是利用假期几天制作好的机架底盘540*540mm,底盘刚度很重要,所以采用两层,用螺栓连接,很稳固。

图7 (原文件名:CNC060006_07.jpg)

  这是已经做好的机架整图,下一步加工丝杠轴承座并连接步进电机,安装Z轴,工作运动台等等。

图8 (原文件名:CNC060006_08.jpg)

图9 (原文件名:CNC060006_09.jpg)

  这是我新买的C3车床和X2钻铣床,等雕刻机做完后在将X2改制成数控铣床。

图10这是我新买的C3车床和X2钻铣床,等雕刻机做完后在将X2改制成数控铣床 (原文件名:CNC060006_10.jpg)

图11 (原文件名:CNC060006_11.jpg)

  用C3车车加工丝杠轴承座,第一次做,整整做了大半天,用铜棒材料做了4个。不幸的是切割刀崩断了,后来只好用砂轮片切。
  加工中

图12加工中 (原文件名:CNC060006_12.jpg)

图13 加工好的轴承座 (原文件名:CNC060006_13.jpg)

图14 装上轴承 (原文件名:CNC060006_14.jpg)

图15 装到丝杠上试试 (原文件名:CNC060006_15.jpg)

图16 装到丝杠上试试 (原文件名:CNC060006_16.jpg)

  X和Y轴用的两个联轴器两头内孔直径不同,买一个新的要很贵的,二手有没有合适的。所以自己用尼龙做了两个,弹性槽是用锯条拉的,所以不是很整齐,但是使用是没有问题的,扭矩和弹性都能满足要求。

图17 (原文件名:CNC060006_17.jpg)

图18 (原文件名:CNC060006_18.jpg)

图19 (原文件名:CNC060006_19.jpg)

图20 步进电机还没安装支架 (原文件名:CNC060006_20.jpg)

ss570122的雕刻机制作过程(2)

    今天将步进电机的支架作好,还是利用现有的机架剩余材料制作的,并将步进电机装到机架上,调整好步进电机与丝杠的同心度,明天开始安装Z轴滑台。
  电机支架是很重要的,关系到机械平面运动的顺畅,所以做的很仔细。

图21 支架划线下料 (原文件名:CNC060006_21.jpg)

图22 切割造型 (原文件名:CNC060006_22.jpg)

图23 切割造型 (原文件名:CNC060006_23.jpg)

图24 制作好的电机支架 (原文件名:CNC060006_24.jpg)

图25 安装好的局部图 (原文件名:CNC060006_25.jpg)

图26 (原文件名:CNC060006_26.jpg)

图27 这是整体机架X-Y构造图 (原文件名:CNC060006_27.jpg)   今天东北下大雪,道滑车不好走没出门,装Z轴差点零件,只好延一延。三轴驱动电路原准备采用已经作好的L298+L297控制板,但是调试过程中觉得不是很好,特别在低速运转时噪音比较大,主要原因还是没有细分功能,尽管有半步控制,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细分。正好今天有时间临时搭配了一个AT8435H控制电路,用单片机进行了控制试验,效果出乎我的想像,运行很平稳,特别是采用1/8细分时,低速时的噪音很小,但是输出最大电流是1.5A,要比L298小点,我的电机是4.8V/1.8A,我把电路的检流电阻改了一下,加大散热片,在电机停止脉冲时(此时电流最大1.8A)两个小时,电路温度没有超出许可范围,如果再加个小风扇,长时间工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网上有资料加风扇最大可以达到2.5A)。比较一下AT8435H和L298的试验情况,觉得:
  1. AT8435H带有真正的细分功能,最大达到1/8细分,够用,高低速运转都比较平稳。

  2. AT8435H将控制和功率驱动集成在一起,外围元件少用一半,调整简单,电路板体积也可以做紧凑一些。

  3. 但是网上现成的电路和PCB版资料很少,对于没有一定经验的爱好者可能制作困难些。

  我现正开始设计一个三轴AT8435H控制器,原理图已经完成,明天作PCB板并争取调试出来。如果哪位网友有现成的PCB图可以给传一个。

  这是今天调试AT8435H的过程

图28 这是今天调试AT8435H的过程 (原文件名:CNC060006_28.jpg)

图29 我用的仿真开发机 (原文件名:CNC060006_29.jpg)

图30 用TA8435H临时搭建的控制板,看没有几个外围元件 (原文件名:CNC060006_30.jpg)

图31 试验板背面 (原文件名:CNC060006_31.jpg)

  用单片机试验完TA8435H的控制电路后,感到很满意,决定抛弃L297+L298驱动,改用TA8435H,因为网上没有现成的电路和PCB图,所以要自己重新设计PC控制电路,从设计、制作直到调试完整个控制板,整整用了两天时间,现将PCB板制作和调试过程介绍一下:
  设计TA8435控制板用了一天,采用热转印法制作PCB板,这是我用的热转印纸,其实就是采用的光盘的不干胶贴纸的背纸

图32 (原文件名:CNC060006_32.jpg)

图33 我的计算机及设计图 (原文件名:CNC060006_33.jpg)

  用热转印纸打出来的双面板图和热转印机(其实就是普通的塑封机将间隙调大些),其中上层要镜像打印

图34 (原文件名:CNC060006_34.jpg)

图35 转印前要处理好PCB铜版,这是制作成功的关键之一,先将敷铜版两面擦光 (原文件名:CNC060006_35.jpg)

  然后再用软布沾双氧水擦洗(不要烧了手吆),自然晾干。处理后的板子发乌。这样热转印时附着力大,炭粉不容易掉。

图36  (原文件名:CNC060006_36.jpg)

  将打印好的转印图一面用胶贴贴到板子上(双面板分两次转印和腐蚀,一次难度大些),将热转印机温度调到180度左右,温度达到后进行转印,要多过几遍以保证转印质量。

图37 (原文件名:CNC060006_37.jpg)

图38 要等板子完全冷却后揭下背纸,这是转印后的板子情况,非常清晰很牢固 (原文件名:CNC060006_38.jpg)

  然后进行腐蚀,用买的塑料食品盒(15元)作容器,采用盐酸+双氧水+水(1:1:8)做腐蚀液,腐蚀速度快质量好,腐蚀过程大约3分钟(千万不要腐蚀过头)。

图39 (原文件名:CNC060006_39.jpg)

图40 腐蚀好的线路板(一面) (原文件名:CNC060006_40.jpg)

ss570122的雕刻机制作过程(3)

图41 腐蚀好后的板子  (原文件名:CNC060006_41.jpg)

  做板子的另一面,其它同上,关键是定位,先将第一面腐蚀好后的四角定位孔钻透,然后把另一面图纸用小细杆定位好,继续腐蚀

图42 (原文件名:CNC060006_42.jpg)

图43 这是腐蚀好的另一面 (原文件名:CNC060006_43.jpg)

图44 这是打印的设计原理图、PCB图和腐蚀好后的控制电路板 (原文件名:CNC060006_44.jpg)

  检验,将腐蚀好的板子放在亮处,看,每个焊盘和过孔对的很整齐,双面板制作成功。当然还要适当的检查和修补。

图45 (原文件名:CNC060006_45.jpg)

  下面介绍焊好元件的电路板。

图46 板子上面 (原文件名:CNC060006_46.jpg)

图47 板子下面 (原文件名:CNC060006_47.jpg)

图48 板子侧面 (原文件名:CNC060006_48.jpg)

图49 (原文件名:CNC060006_49.jpg)

图50 调试X轴和Z轴滑台 (原文件名:CNC060006_50.jpg)

图51 X轴 (原文件名:CNC060006_51.jpg)

 这是最后定型的TA8435H控制板子,亮的发光二极管是指示三轴的运动状态(脉冲、使能和正反转)。
好了,就传到这里,下一步是安装Z轴滑台和整体调试。

这是最后定型的TA8435H控制板子,亮的发光二极管是指示三轴的运动状态(脉冲、使能和正反转)。

图52 (原文件名:CNC060006_52.jpg)

图53 这是以前采用的L297+L298控制板,这次做的板子体积小多了 (原文件名:CNC060006_53.jpg)

ss570122的雕刻机制作过程(4)

TA8435H突破最大工作电流极限
  为了提高TA8435H的最大工作电流极限,今天对控制板的驱动芯片散热系统作了改进,将原来附加的翅型散热片拿掉,在原来的铝板散热器上加了一个小风扇(每个芯片单独加,选用比较强劲且很薄的一种显卡用风扇,我用的叫奥运风,噪音很小,12V/0.06A,3元/只),试验结果好的出乎我的想像。通过适当调整采样电阻,使步进电机工作电流达到2.2A(原来的工作电流是1.8A),工作两个小时,电机已经热的有些烫手了,但是芯片温度几乎没有升高多少,手摸只是有些温热,估计超不过55℃(TA8435H的工作温度是-40℃~85℃),在没用风扇的情况下,靠翅型散热片自然散热,1.8A工作电流时芯片有些烫手,估计能达到80℃左右,其实也是在许可范围内。通过以上试验,TA8435H在用风扇散热的情况下,工作电流达到2.5A是完全可能的(以前网上有类似报道)。

  看来以后选用TA8435H作为2.5A以下的步进电机控制驱动应该是业余玩家的首选,电路简单(控制和驱动为一体),带真正意义的1/2、1/4和1/8细分功能(再高的细分功能对雕刻机驱动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免调试,制作的驱动板体积小,加上三支小风扇旋转带来的清风和声,很有一种动态的美感,记住非常6+1的一句话“没有你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另外今天在电子市场找到一个很好的开关电源,是老式联想微机的电源,体积很小,质量好,几乎是普通电源的1/2大小,输出12V/4.8A;5V/10A;3.3V/10A;-5V/0.8A;-12V/0.5,我的雕刻机主要使用12V和5V,实际测试12V输出电流可以达到5.8A,电压只降了0.02V。这样电源和控制板都可以放到小控制盒里。

TA8435H突破最大工作电流极限试验贴图

  为了提高TA8435H的最大工作电流极限,昨天对控制板的驱动芯片散热系统作了改进,将原来附加的翅型散热片拿掉,在原来的铝板散热器上加了一个小风扇(每个芯片单独加,选用比较强劲且很薄的一种显卡用风扇,我用的叫奥运风,噪音很小,12V/0.06A,3元/只),试验结果好的出乎我的想像。通过适当调整采样电阻,使步进电机工作电流达到2.2A(原来的工作电流是1.8A),工作两个小时,电机已经热的有些烫手了,但是芯片温度几乎没有升高多少,手摸只是有些温热,估计超不过55℃(TA8435H的工作温度是-40℃~85℃),在没用风扇的情况下,靠翅型散热片自然散热,1.8A工作电流时芯片有些烫手,估计能达到80℃左右,其实也是在许可范围内。通过以上试验,TA8435H在用风扇散热的情况下,工作电流达到2.5A是完全可能的(以前网上有类似报道)。

图54 改进前TA8435控制板 (原文件名:CNC060006_54.jpg)

图55 进后TA8435控制板 (原文件名:CNC060006_55.jpg)

图56 改进局部图 (原文件名:CNC060006_56.jpg)

图57 板子下面 (原文件名:CNC060006_57.jpg)

图58 (原文件名:CNC060006_58.jpg)

图59 (原文件名:CNC060006_59.jpg)

图60 试验现场情况 (原文件名:CNC060006_60.jpg)

  TA8435H突破最大工作电流极限试验图片续
  另外昨天在电子市场找到一个很好的开关电源,是老式联想微机的电源,体积很小,质量好,几乎是普通电源的1/2大小,输出12V/4.8A;5V/10A;3.3V/10A;-5V/0.8A;-12V/0.5,我的雕刻机主要使用12V和5V,实际测试12V输出电流可以达到5.8A,电压只降了0.02V。这样电源和控制板都可以放到小控制盒里。

图61 (原文件名:CNC060006_61.jpg)

图62 两个电源对比图 (原文件名:CNC060006_62.jpg)

 继续上雕刻机制作过程(接近尾声)
  快开学了,有一些事情要办,停了几天,今天将Z轴滑台装好,材料都是采用手里现有的材料,这是Z轴卡子,强度满足一般的雕刻要求,

图63 (原文件名:CNC060006_63.jpg)

图64 (原文件名:CNC060006_64.jpg)

图65 (原文件名:CNC060006_65.jpg)

  将Z轴小滑台装好,滑台i宽6cm,有效行程22cm,原想在滑台底座钻几个安装孔,没想底座到太硬了,新钻头硬是没有钻动,只好还是采用原来的安装孔,有在卡子和滑台之间加了一个过渡板(没有拍片),以下是安装好的图样,

图66 (原文件名:CNC060006_66.jpg)

图67 (原文件名:CNC060006_67.jpg)

    明后天找块XY平台装好,再将主轴(修边机)装上就可以试雕了,看来在开学之前是可以竣工了,下个假期准备将X2铣床给改成数控的。

ss570122的雕刻机制作过程(5)

继续上雕刻机制作过程(仿试运行)

今天没有找到合适的XY平台,只好现用2块10mm厚密度板临时代替,等以后找到合适的平台再置换过来。

制作的直线轴承卡子和临时代用的密度板平台(雕个非金属材料还是够用,水平度差点)

图68 (原文件名:CNC060006_68.jpg)

图69 (原文件名:CNC060006_69.jpg)

图70 平台底部直线轴承卡子安装情况 (原文件名:CNC060006_70.jpg)

图71 (原文件名:CNC060006_71.jpg)

图72 找根圆珠笔绑在Z轴上,用Mach2软件试画一下,这是试验情况 (原文件名:CNC060006_72.jpg)

图73 (原文件名:CNC060006_73.jpg)

  这是用Mach2自带的一个G代码画的一个图形,这是重复画了四遍的图形,从图上看重复性还是比较好,如果换上主轴电机,精度应该是不错的。

图74 (原文件名:CNC060006_74.jpg)

 继续上雕刻机制作过程(安装主轴)
  今天将主轴安装到Z轴滑台上,别看滑台不大,刚性非常好,主轴纹丝不动,这是用来作主轴的修边机(6mm),安装主轴制作的卡子,

图75 (原文件名:CNC060006_75.jpg)

图76 (原文件名:CNC060006_76.jpg)

图77 安装好的主轴 (原文件名:CNC060006_77.jpg)

图78 安装好的主轴 (原文件名:CNC060006_78.jpg)

图79 (原文件名:CNC060006_79.jpg)

  今天自己对刀路制作软件进行了研究,等作好后再上帖介绍,并将试雕出样本与大家交流。

  快开学了,现在只能说自制的雕刻机具备了雏形,可以用来试雕,还有很多要完善的收尾工作要做,比如换个刚性好的XY平台,安装限位开关,雕刻防尘罩,制作一个控制柜,整体喷漆等等。

  其实我制作雕刻机的过程是典型的业余作品,都是采用手里现有的材料,并选择拆机元器件,制作成本很低,实际花费不超过1000元(当然没有算原来手头已有的原材料)。制作初衷很简单,是不经意的游览了磁动力工作室的雕刻机DIY板块,看到很多网友制作的样机,使自己产生的做做玩的念头,正赶上放假,所以花了进一个月时间,制作了这样一个业余作品,和很多网友的作品比较还有很多差距,但求的是一种快乐,是一种欣慰和满足,在制作的过程也借鉴了许多网友的经验,也的到了网友海生提供的Mach2软件,长沙 谭的L298+L297PCB板图,向这些朋友表示感谢!另外还要感谢版主明浩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网上平台,以后我还会经常到这里来,会激发出很多好的思路和想法,这次制作是积累一点经验,主要是为了下一步X2的钻铣床的数控改造,也产生了一个新的制作想法,就是制作一个微型雕刻机(或者说是掌上型),很可能要在暑假来完成这些作品了。

等我把刀路制作软件搞好后,会用我制作的业余雕刻机做一个作品展示给网友。

给关心雕刻机制作网友的回复

  我利用假期,制作了这台雕刻机,引起不少网友的关心,由于主要时间用在制作上,晚间整理发表制作帖,对于网友提出的问题没有逐一答复,其实有很多问题网友只要细心的游览一下以前发表的帖子,大多能找到借鉴的东西,先将有些个别问题作如下回复:

  1.C3车床,X3铣床是在上海西依格机电有限公司购买C3价格3700元、X2价格3580元、两者配件2170元,共9450元。

  2.用尼龙加工联轴器是比较容易的,成本低,强度能够满足要求,中间的加工的槽是起弹性槽,非常重要,主要起两轴不对中的校正作用,可以降低业余制作的装配难度,关键是两槽之间的间距,要适中,厚了弹性差,薄了强度低,最好通过理论计算出来,另外要注意尼龙材料的加工工艺要求。当然有条件用铝合金最好了。

  3.热转印法制作双面电路板完全可以一次同时转印两面(我一般都是一次转印和腐蚀,节省时间),不过要求制作者有较高的技巧,主要是对好位,对于初次制作还是分两次转印容易些,至于有朋友问如何保护另一面不被腐蚀(地球人都知道)),我想方法好多,只要用宽塑料胶带帖住就行了。

  4.关于TA8435的控制板原理图和PCB图,有很多网友关心和询问,我很荣幸,时间和精力原因,没能逐一回复网友,敬请谅解,因为是采用热转印法自制,所以PCB焊盘和布线采用了一些不是很标准的设计,不适合标准制版要求,另外原理图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还要通过试验来验证,我会抽出时间尽快把功能更完善并适合网友业余制作的图纸资料给整理出来,单独发个帖子由网友自由下载。另外我正在考虑采用PC机COM串口作控制接口,到时也会一并与大家共享。

ss570122的雕刻机制作过程(6)

继续雕刻机的制作过程(试雕雕刻机作品)

  假期过后,开始了紧张的工作,闲时把ArtCam7.0浮雕软件作了研究,和Type3等刀路制作软件比较,ArtCam可能更容易上手,今天试着雕刻了一个浮雕字,因为雕刻刀是自己用6.2mm的钻头把头切掉,利用根部磨制的,所以和成品雕刻刀比要差些,先试验用还可以,以下是刀路制作的贴图:

  1、先作个矢量字“雕”

图80 1、先作个矢量字“雕” (原文件名:CNC060006_80.jpg)

图81 2、制成3D浮雕 (原文件名:CNC060006_81.jpg)

图82 3、制成刀路,雕刻刀选择30度0.25平底刀 (原文件名:CNC060006_82.jpg)

图83 4、模拟浮雕雕刻效果图,并建立刀路文件,选用NCC文件存档 (原文件名:CNC060006_83.jpg)

图84 这是用自制的雕刻刀,PVC材料雕刻的样品“雕”  (原文件名:CNC060006_84.jpg)

  如果用成品雕刻刀,并采用专用材料一定会雕刻的更好,自己又制作了一个毛泽东浮雕头像明天找块有机玻璃雕刻试试效果如何?

图85 (原文件名:CNC060006_85.jpg)

图86 (原文件名:CNC060006_86.jpg)

图87 (原文件名:CNC060006_87.jpg)

  新雕刻的伟人浮雕

  这是用有机玻璃新雕刻的伟人浮雕,刀还是自制的那一把,如果用成品雕刻刀一定会“相当的好”
  雕刻有机玻璃的正面图像

图88 雕刻有机玻璃的正面图像 (原文件名:CNC060006_88.jpg)

图89 雕刻有机玻璃的正面图像 (原文件名:CNC060006_89.jpg)

 继续雕刻机的制作过程(自制雕刻刀)
  为了试验自己试着做了一把自制雕刻刀,利用6.25mm的高速钢钻头(修边机是6.35mm的夹头)的上半光杆部分。

图90 (原文件名:CNC060006_90.jpg)

图91 (原文件名:CNC060006_91.jpg)

  然后将光杆夹到修边机上,通电使修边机带钻头杆边旋转边在砂轮机上磨制,注意角度一般是半角15°,高速钢容易退火,所以要边加水边磨制,当磨成一个30°锥针即可,然后在用修边机高速旋转在油石上继续精磨,知道锥尖锋利为止,然后开半口,磨前角和后脚,因为手工控制精度是保证不了的,所以完全要凭经验,做雕刻试验用还是可以的。
  这是磨制后的刻刀形状,手工磨制是无法和专业磨刀相比的。

图92 (原文件名:CNC060006_92.jpg)

图93 (原文件名:CNC060006_93.jpg)

图94 (原文件名:CNC060006_94.jpg)

图95 (原文件名:CNC060006_95.jpg)

  另外我找了一根6mm×105mm的硬质合金棒,准备截3段,作3把雕刻刀,但是太硬了,不知用什么方法割断,有大侠知道的告知一声,不胜感谢!

图96 (原文件名:CNC060006_96.jpg)

ss570122的雕刻机制作过程(7)

继续雕刻机的制作过程(发布第一版TA8435超限电流(2.5A)三轴驱动板图及简要说明

图97 TA8435三轴驱动板原理图 (原文件名:CNC060006_97.jpg)

图98 TA8435三轴驱动板PCB图 (原文件名:CNC060006_98.jpg)

简要说明:

  1、TA8435H是东芝公司生产的单片正弦细分二相步进电机驱动专用芯片,TA8435H可以驱动二相步进电机,且电路简单,工作可靠。该芯片还具有以下特点:

  工作电压范围宽(10V~40V);输出电流可达1.5A(平均),和2.5A(峰值)(改造后可达2.5A,风扇强制冷却) ;具有整步、半步、1/4细分、1/8细分运行方式可供选择;采用脉宽调制式斩波驱动方式;具有正/反转控制功能;带有复位和使能引脚可选择使用单时钟输入或双时钟输入。

  和L297+L298比较:线路元件少,调试简单,真正细分,最大1/8细分,低速运行震动噪音小。

  2、附后下载的的原理图和PCB图是在DXP 2004 SP2下设计的,可能在其它版本上使用需要网友自己作相应的转换。

  3、PCB板图TA8435的17、18、19、23管脚是走大电流的,由于排列走线较细,所以网友自己在焊接好元件后要单独在板子背面用硬线将细线段加粗,否则电机会欠电流工作。

  4、R12、R13是电机电流检测电阻,其阻值决定最大工作电流,如果你电机电流不超过1.5A,则可选用0.5欧。芯片加普通散热片即可。 如果你想突破1.5A电流极限,则电阻选用如下:

    当TA8435H的10脚接高电平时

    电机电流2A R12/R13 电阻值选0.4欧(TA8435H加风扇强制冷却)

    电机电流2.5A R12/R13 电阻值选0.32欧(TA8435H加风扇强制冷却)

  5、使用Mach2软件或其它不使用使能控制的软件时 ,将TA8435使能脚(3脚)接低电平,使之总有效。

  6、跳线设置在原理图上有详细标注,网友自己查看。

  7、TA8435H正品大约在30元左右,网友业余应用可采用拆机件,每只5元。

继续雕刻机的制作过程(第一版TA8435三轴控制板实现半流控制)

  我发布的TA8435H第一版三轴控制板也可以实现半流控制了,不过在介绍之前先让网友看一下我的TA8435H三轴控制板和SLA7062M单轴控制板组装好的实体图,你可不要眼红啊。

图99 大的是TA8435H三轴控制板,三块小的是SLA7062M单轴控制板 (原文件名:CNC060006_99.jpg)

图100 这是我原来用热转印法做的旧板和新板的对比图 (原文件名:CNC060006_100.jpg)

  我发布的TA8435H第一版三轴控制板也可以实现半流控制了,不用改动原板子的任何元件和电路,只是在调整电机电流的P11、P21、P31跳线接一块补充板即可,我的补充板全是采用贴片元件,所以体积不大,只有20×12mm,插三块即可实现半流控制。
  如果原电路取样电阻是0.5欧,则有脉冲时全流工作1.8A,无脉冲时半流工作1.0A(严格说不是半流),这样步进电机长时间工作也不会太热。

图101 上面是补充板单轴插板的原理图 (原文件名:CNC060006_101.jpg)

图102 上面是补充板单轴插板的PCB图 (原文件名:CNC060006_102.jpg)

图103 这是补充板插在原板子的三个位置 (原文件名:CNC060006_103.jpg)

图104 这是我用热转印法已经制作好的补充板空板 (原文件名:CNC060006_104.jpg)

图105 (原文件名:CNC060006_105.jpg)

图106 这是用贴片元件焊好后的补充板 (原文件名:CNC060006_106.jpg)

图107 (原文件名:CNC060006_107.jpg)

  这是带有半流控制控能的TA8435H三轴控制板,只是将半流控制三块补充板插到P11、P21、P31三个跳线头上,再接一根脉冲线即可

图108 (原文件名:CNC060006_108.jpg)

图109 (原文件名:CNC060006_109.jpg)

  这个补充电路是送给已经是用过我发布的第一版TA8435H三轴控制板,自己动手作过并调试成功有一定DIY基础的网友。
  因为线路很简单,PCB板也简单,我就不上protel文件了,感兴趣的网友自己照着做,我就不逐一解答了 。

  改进后的雕刻机速度测试视频演示

  这是我制作的雕刻机速度测试视频演示,雕刻机原来是用自己最初设计的TA8435H驱动控制板,只能选用12V和24V电压工作,速度不是很高,现在我的TA8435H控制板经过改进增加半流控制功能后,将驱动电压提高到36V,运行速度提高很多。但是没有见到过其他网友制作的雕刻机视频演示,所以不知道这个速度还算快吗?欢迎有雕刻机的网友给评价一下,以便提高。也希望能将视频演示贴过来,大家了解一下。

这是采用12V电压的测试视频演示:http://program.aeeboo.com/43179.html(原视频地址已损坏)

这是采用24V电压的测试视频演示:http://program.aeeboo.com/43180.html(原视频地址已损坏)

这是采用36V电压的测试视频演示(这个一定要看):http://program.aeeboo.com/43183.html(原视频地址已损坏)

这是作线路板绘制视频演示(这个一定要看):http://program.aeeboo.com/43185.html(原视频地址已损坏)

这是作张大千书法绘制视频演示:http://program.aeeboo.com/43184.html(原视频地址已损坏)

 单轴SLA7062M板子试验情况通报

  这是SLA7062M和TA8435H的单轴和三轴板子,今天装了一块用单片机调试一下,效果非常好。到底是大功率的片子,将驱动电压加到28V,用1600K的电机试验运行了一会,电机热的烫手,但芯片还只是温热(用TA8435芯片加风扇也烫手,当然其不超过12V还是不错的),看来不超过3A的话,用一般散热片是足够用了。

图110 (原文件名:CNC060006_110.jpg)

  这是我装完所有元件后的SLA7062M驱动板图,其实采用贴片元件还是不错的,体积小,规整

图111 (原文件名:CNC060006_111.jpg)

图112 这是焊接好的成品板 (原文件名:CNC060006_112.jpg)

  这是我用单片开发机作试验的情况,因为原来的电机没有换接口,所以暂时用1600K的电机测试一下,可以说是效果非常好,芯片发热量很小,运行平稳,看来驱动大电流步进电机TA8435H是无法和其相比了。TA8435H电压加到18V,就非常热了(因为是超负荷工作,电机电流1.8A),当然在1.5A以下,TA8435H还是不错的,性价比好,但是其在大电流工作时,尽量不要将电压提得太高,以免烧坏芯片。

图113 (原文件名:CNC060006_113.jpg)

  SLA7062M驱动电流取样的控制电压调整很重要,要和所配接的电机相适应,我用C++Builder编了一个小程序,可以任意模拟调整几个相关元件的参数,并看到其控制电压和驱动电流的实际变化,节省了不少调试时间。
  这是芯片全流工作时的控制电压及驱动电流计算值

图114 这是芯片全流工作时的控制电压及驱动电流计算值 (原文件名:CNC060006_114.jpg)

图115 这是芯片半流工作时的控制电压及驱动电流计算值  (原文件名:CNC060006_115.jpg)

图116 (原文件名:CNC060006_116.jpg)

  这是将电阻R14和R15改成10K是的电流变化情况,确实很方便,不用在电路上试验,也不用烦琐的计算,只是在软件上添几个数,拖拖鼠标,几秒钟你想知道的结果就出来了。

图117 (原文件名:CNC060006_117.jpg)

图118 (原文件名:CNC060006_118.jpg)

ss570122的雕刻机制作过程(完)

我的TA8435H第一版三轴控制板实现36V驱动,速度飞快!

  我发布的TA8435H第一版三轴控制板通过补充板实现了半流控制,并可以采用36V高电压驱动,用笔写矢量字试验,速度飞快(比12V驱动电压的速度提高大约5倍,当然实际雕刻的速度快了可不行,要断刀失步的),不用风扇连续工作4小时温度正常温热(实验电机电流1.8A,可以长时间工作,如加风扇更可靠)。不加半流控制补充板时,长时间工作芯片热的烫手,千万不要高电压工作,以免造成芯片损坏。

  1、理论分析(粗略的,不是很严格,供大家参考)

  以下这是TA8435H 的性能指标(特别是加黑的指标要注意有扩展余地),其中极限工作电压是40V、加普通散热可达 43W(Tc=85度)简单算一下:电机工作电流正常工作是1.8A,如果功率43W,可以计算出驱动电压要控制在23.8V以下,但是如果采用半流控制,电机在停止发送脉冲之间采用半流工作,实际工作电流是1.8(A)×0.5/0.8=1.125(A),其驱动电压可达43(W)/1.125=38.22(V)。而且没有超过其40V的极限电压值。所以采用36V的驱动电压理论上是可行的。可能又有网友要说,在有控制脉冲电机工作时不是半流啊,那不是还超了吗?你可不要忘了,TA8435H是采用用PWM控制方式,当电机转动时工作电流(指的是平均值电流,不是峰值)是远远小于电机静止锁紧的平均值工作电流,你实际测量一下就知道了。至少可降低一半以上。更不会超出TA8435H的功率极限。何况你如果采用风扇散热,其其极限功率可能要通破43W而超出30%以上。大家想想曾经一度风靡计算机爱好者的CPU超频DIY的报道了,至今我的一个2.0G的CPU工作在2.8G主频已经三年了,当然要挑没有锁频的CPU了)

  另外你还可以将Cosc电容换成2700pF,则PWM频率fosc可达到1/(5.15*0.0027)=71.9kHz没有超过TA8435H的80kHz的极限,这样就更加改善了TA8435的PWM在高驱动电压下的工作性能,不过我还是采用的3300pF,至今使用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当然也不会冒烟了。

  2、实践检验

  我采用自己设计的TA8435H三轴控制板+半流补充板,实现了半流控制,连续工作了4和小时以上,芯片温热,手摸估计在45℃以下。离TA8435H的极限温度85℃还有很大余量,其实还可以继续,但4小时的试验已经基本说明其可能性了。

只要保证平均电流不超出极限既可以了。保护二极管一定要大于选用3A的快速回复二极管。我实测电源总平均电流没有超过5.4A(电机停止转动在锁止状态),其实电机在工作运转时一只没有超过2.7A,如果采用半流工作方式,总的电源最大电流没有超过3.75A。网友可以计算出每个TA8435最大是多少电流了。

  3、结论

  只要散热做好,关键是能够实现半流控制,总的功率不要突破芯片的极限要求,其实是可以突破26.4V的推荐工作极限,我只是介绍一下我DIY情况,自己玩是可以的,省钱吗。如果你要是工业应用,千万不要这样偷工减料啊。

  TA8435 是东芝公司(日货 )一款集成两相有极性(四条线的那种)步进电机控制驱动芯片,特点是:
  1。它内部集成了一个具有8细分功能的控制器和2。5A的驱动器。
  2。用PWM恒流方式。输出电流1。5(平均值)2。5(峰值)
  3。Bi-CMOS工艺
  4。方便的转向控制
  5。有整步,半步,4细分,8细分四个工作模式
  6。HZIP25—P封装
  7。大部分控制引脚内部有上拉电阻和施密特电路,有较好的噪声容限极限参数:
  极限电源电压(功率): 40V
  极限电源电压(逻辑): 5。5V
  极限输出电流(平均值):1。5A (峰值) :2。5A
  逻辑输入电压 : =VCC
  功率: 5W(无散热器) 43W(Tc=85度)
  工作温度: -40--+85
  存储温度: -55--+155
  推荐工作条件: 最小 典型 最大
  单位逻辑电源电压: 4.5 5.0 5.5 V
  功率电源电压 21.6 24 26.4 V
  输出电流 1.5 A
  输入逻辑电平 VCC V
  时钟频率 5 KHZ
  OSC频率 15 80 KHZ

  我采用的电源是联想电脑用小体积电源3只串联(经过改造以后,否则不能直接串联使用),可以输出5V(10A)、12V(8A)、24V(8A)、36V(8A)。如果你手头有现成的旧电源,只要花几元钱就可改造成雕刻机步进电机高压驱动电源。你要买一只5V+36V(8A)开关电源新的要300元左右。

  经过努力,MACH2/3专用手控盒现场视频演示终于上传成功,演示传递速度非常快!

  另外相关芯片问题也已经解决,PCB样板在制作中,

  下面是手控盒现场演示视频(三个都要看看,各有不同,希望看不了视频的回个信息!!!)

手控盒现场演示视频1:http://program.aeeboo.com/137931.html(原视频地址已损坏)

手控盒现场局部放大调速演示视频2:http://program.aeeboo.com/138057.html(原视频地址已损坏)

手控盒与软件现场演示视频3:http://program.aeeboo.com/137939.html(原视频地址已损坏)

还有更多的以前发表的视频有愿意看的可到下面地址察看:http://www.aeeboo.com/channelprogram/10567/?curpage=1(原视频地址已损坏)

手控盒基本性能介绍:

  这款手控盒的是专门为MACH2/3软件设计的,可以和软件很好的进行数据通讯对数控设备进行三维控制和精确定位调整,主要功能如下:

1、采用单片机及专用芯片设计与计算机的USB口连接,通过MACH2/3可以对数控设备进行XYZ三轴变速控制位置变化,可以精确定位。

2、X-Y轴由万向摇杆单手变速控制,Z轴由按键变速控制;

3、通过附加键可以用摇杆和Z键实现XYZ三维点动精确定位,点动步长可以通过按键调整为1.000;0.100;0.010;0.001运行步长。

4、通过主轴键控制电主轴速度,有脉宽和调压两种控制形式,(如果不控制主轴,主轴键可以用来控制第四轴的速度和位置,功能与XYZ轴一样)。

5、如遇紧急情况,可通过急停按钮控制设备紧急制动。

6、可以通过按钮控制程序启动和暂停。

7、还可以通过加手控盒的按键来扩展实现MACH2/3软件中的大部分其它控制功能。但是对于实际使用意义不大。因为手控盒主要是用来调整刀的定位功能。

  这个手控盒真正实现了与MACH2/3无缝隙连接,软件界面所有数据随手控盒的控制同步变化,和在界面调节作用是一致的。

图119 手控盒外型 (原文件名:CNC060006_119.jpg)

图120 和手控盒能配合使用的三轴四轴控制驱动套件 (原文件名:CNC060006_120.jpg)

  这是重新对原雕刻机进行一定规模的改进,首先将Y轴的步进电机由机架前边移到机架后边驱动,另外重新喷漆修整,面貌一新。简单上几个图片

图121 机架喷漆 (原文件名:CNC060006_121.jpg)

图122 零部件喷漆 (原文件名:CNC060006_122.jpg)

图123 步进电机和联轴器喷漆 (原文件名:CNC060006_123.jpg)

图124 重新修正后的雕刻机大部分配件 (原文件名:CNC060006_124.jpg)

图125 准备作控制箱的部分材料 (原文件名:CNC060006_125.jpg)

网友(2009-11-10):
不错,很好的教程。原来也考虑过拿X2改来玩玩....

网友:
这么古老的贴被你顶起来。。。。
提问:ss570122是谁?东北人? 57年1月22日生日?

网友:
很好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