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tolan,套件中的飞控板和电调板如何与调试板相,请上几张图

楼主(2009-03-27):
请问pitolan,套件中的飞控板和电调板如何与调试板相,请上几张图

网友:
飞控板和四块电调相连,电调和电机相连,所有电源都汇总一起接电池。调试板是用来连PC机的,平时不连的。
下面是德国人的电气连接指导:
http://www.mikrokopter.com/ucwiki/en/ElectronicConnections?highlight=%28%28----%28-%2A%29%28%5Cr%29%3F%5Cn%29%28.%2A%29KategorieEnglish%29

网友:
请教一下pitolan:
是不是4个电机和浆叶安装成一致的,是靠I2C SLAVE ADDRESS:1/2/3/4,F控程序检测出然后决定正转还是反转?

网友:
没有这么智能,12是安装反桨(GWS-HD9050Rx3),顺时针转,34是安装正桨(GWS-HD9050x3),逆时针转。上面的图上,电机的上方有个箭头,表示电机转向。

楼主:
谢谢,pitolan.辛苦你了.
希望能再提供一下类似mikrocopter提供的原理图那样,也提供PCB正反面全部接口的说明,包括预留的未使用的。还有电调板和调试板。
可以考虑加在你的原理图里,一起发布,这样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就方便多了。也不用一一解答了。谢谢。
如下图:

mk_fc_pcb_top (原文件名:fc_sch_top.JPG)

mk_fc_pcb_bottom (原文件名:fc_sch_bottom.JPG)

网友:
谢谢,pitolan.我经常去南京出差,回头找你交流交流,多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2011-05-18):
有没有它的PCB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