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下驱动192*64 LCD

楼主(2009-03-28):
以下代码驱动192*64的LCD已经成功地在STM8下运行,速度有点慢,还请大家改进

// 头文件: LCD_19264.H

#ifndef _LCD19264_H
#define _LCD19264_H

#include "stm8s.h"

// DB0~DB7
#define LCD_DATA_PORT                (GPIOB)
#define LCD_DATA_PIN                (GPIO_PIN_ALL)
// E, RS, RW
#define LCD_CONTROL_PORT        (GPIOA)
#define LCD_E_PIN                (GPIO_PIN_4)
#define LCD_RW_PIN                (GPIO_PIN_5)
#define LCD_RS_PIN                (GPIO_PIN_6)
// CSA, CSB
#define LCD_CS_PORT                (GPIOG)
#define LCD_CSA_PIN                (GPIO_PIN_0)
#define LCD_CSB_PIN                (GPIO_PIN_1)

#define LCD_RES_PORT    (GPIOE)
#define LCD_RES_PIN     (GPIO_PIN_0)

#define LCD_LEFT        ((u8)1)
#define LCD_MID         ((u8)2)
#define LCD_RIGHT       ((u8)3)

#define LCD_DISPLAY_ON  ((u8)0x3f)
#define LCD_DISPLAY_OFF ((u8)0x3e)
#define LCD_YADDR_BASE  ((u8)0x40)
#define LCD_XPAGE_BASE  ((u8)0xB8)
#define LCD_START_LINE  ((u8)0xC0)

typedef enum _DrawMode{
        LCD_CLEAR,
        LCD_NOT,
        LCD_SET
}DrawMode;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WriteCommand(u8 cmd, u8 ChipSel);
void LCD_WriteData(u8 Data, u8 ChipSel);
void LCD_BufferDrawPixel(u8 x, u8 y, DrawMode mode);
void LCD_BufferDrawLine(u8 x1, u8 y1, u8 x2, u8 y2, DrawMode mode);
void LCD_BufferToLCD(void);

#endif

// C语言文件LCD_19264.C
#include "lcd_19264.h"
#include "delay.h"

#define LCD_CSA_H()        (GPIO_WriteHigh(LCD_CS_PORT, LCD_CSA_PIN))
#define LCD_CSA_L()        (GPIO_WriteLow(LCD_CS_PORT, LCD_CSA_PIN))
#define LCD_CSB_H()        (GPIO_WriteHigh(LCD_CS_PORT, LCD_CSB_PIN))
#define LCD_CSB_L()        (GPIO_WriteLow(LCD_CS_PORT, LCD_CSB_PIN))
#define LCD_E_H()        (GPIO_WriteHigh(LCD_CONTROL_PORT, LCD_E_PIN))
#define LCD_E_L()        (GPIO_WriteLow(LCD_CONTROL_PORT, LCD_E_PIN))
#define LCD_RS_H()        (GPIO_WriteHigh(LCD_CONTROL_PORT, LCD_RS_PIN))
#define LCD_RS_L()        (GPIO_WriteLow(LCD_CONTROL_PORT, LCD_RS_PIN))
#define LCD_RW_H()        (GPIO_WriteHigh(LCD_CONTROL_PORT, LCD_RW_PIN))
#define LCD_RW_L()        (GPIO_WriteLow(LCD_CONTROL_PORT, LCD_RW_PIN))

#define LCD_DATA_INPUT_MODE()   (GPIO_Init(LCD_DATA_PORT, LCD_DATA_PIN, GPIO_MODE_IN_FL_NO_IT))
#define LCD_DATA_OUTPUT_MODE()  (GPIO_Init(LCD_DATA_PORT, LCD_DATA_PIN,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define LCD_SET_DATA(x)                (GPIO_Write(LCD_DATA_PORT, x))
#define LCD_READ_DATA()                (GPIO_ReadInputData(LCD_DATA_PORT))

@near static u8 DisplayBuffer[8][192];

void LCD_WriteCommand(u8 cmd, u8 ChipSel)
{
        LCD_E_L();
        LCD_RW_L();

        if( ChipSel == LCD_LEFT )
        {
        LCD_CSB_L();
                LCD_CSA_L();
        }
        else if( ChipSel == LCD_MID )
        {
        // CSB_CSA
                LCD_CSB_L();
        LCD_CSA_H();
        }
        else
        {
        LCD_CSB_H();
                LCD_CSA_L();
        }

        LCD_RS_L();        // Command signal
        //delay_us(1);
        LCD_E_H();

        LCD_SET_DATA(cmd);
        delay_us(1);

        LCD_E_L();
        LCD_RW_H();
        LCD_CSB_H();
        LCD_CSA_H();
        LCD_E_H();

}

void LCD_WriteData(u8 Data, u8 ChipSel)
{
        LCD_E_L();
        LCD_RW_L();
    if( ChipSel == LCD_LEFT )
        {
        LCD_CSB_L();
                LCD_CSA_L();
        }
        else if( ChipSel == LCD_MID )
        {
        // CSB_CSA
                LCD_CSB_L();
        LCD_CSA_H();
        }
        else
        {
        LCD_CSB_H();
                LCD_CSA_L();
        }
        LCD_RS_H();        // Data signal
        //delay_us(1);
        LCD_E_H();

        LCD_SET_DATA(Data);
        delay_us(1);

        LCD_E_L();
        LCD_RW_H();
        LCD_CSB_H();
        LCD_CSA_H();
        LCD_E_H();
}

void LCD_Init(void)
{
    int i;
    @near u8 *p;
    p = (u8*)DisplayBuffer;
        GPIO_Init(LCD_DATA_PORT, LCD_DATA_PIN,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LCD_CONTROL_PORT, (LCD_E_PIN|LCD_RS_PIN|LCD_RW_PIN),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LCD_CS_PORT, (LCD_CSA_PIN|LCD_CSB_PIN),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LCD_RES_PORT, LCD_RES_PIN,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for(i = 0; i < 192*8; ++i, ++p)
        *p = 0;
    LCD_WriteCommand(LCD_DISPLAY_ON, LCD_LEFT);
    LCD_WriteCommand(LCD_DISPLAY_ON, LCD_MID);
    LCD_WriteCommand(LCD_DISPLAY_ON, LCD_RIGHT);
    LCD_WriteCommand(LCD_START_LINE+0, LCD_LEFT);

}

void LCD_BufferDrawPixel(u8 x, u8 y, DrawMode mode)
{
        char DX = (y >> 3);                 // 计算字节
        char BX = (y & 0x07);               // 计算是字节的第几位
    u8 temp = (1<<BX);

        switch(mode){
                case LCD_CLEAR:
                        DisplayBuffer[DX][x] &= ~(1<<BX);
                        break;
                case LCD_NOT:
                        DisplayBuffer[DX][x] ^= (1<<BX);
                        break;
                case LCD_SET:
                        DisplayBuffer[DX][x] |= (1<<BX);
                        break;
                default:
                        break;
        }
}

// (x,y) Start Point
static void LCD_BufferDrawXLine(u8 x, u8 y, u8 len, DrawMode mode)
{
        u8 DX = (y >> 3);
        u8 BX = (y & 0x07);
        u8 mask = (1 << BX);
        u8 nmask = ~mask;
        u8 i;
        for( i = 0; i < len; ++i,++x)
                switch(mode){
                case LCD_CLEAR:
                        DisplayBuffer[DX][x] &= nmask;
                        break;
                case LCD_NOT:
                        DisplayBuffer[DX][x] ^= mask;
                        break;
                case LCD_SET:
                        DisplayBuffer[DX][x] |= mask;
                        break;
                default:
                        break;
        }

}

// (x,y) Start Point
static void LCD_BufferDrawYLine(u8 x, u8 y, u8 len, DrawMode mode)
{
        u8 DX = (y >> 3);
        u8 BX = (y & 0x07);
        switch(mode){
                case LCD_CLEAR:
                        DisplayBuffer[DX][x] &= ~(0xff << BX);
                        break;
                case LCD_NOT:
                        DisplayBuffer[DX][x] ^= (0xff << BX);
                        break;
                case LCD_SET:
                        DisplayBuffer[DX][x] |= (0xff << BX);
                        break;
                default:
                        break;
        }
        DX++;
        len -= (8-BX);
        while( len >= 8 )
        {
                switch(mode){
                        case LCD_CLEAR:
                                DisplayBuffer[DX][x] &= 0;
                                break;
                        case LCD_NOT:
                                DisplayBuffer[DX][x] ^= 0xff;
                                break;
                        case LCD_SET:
                                DisplayBuffer[DX][x] |= 0xff;
                                break;
                        default:
                                break;
                }
                DX++;
                len -= 8;
        }
        if(len)
        {
                switch(mode){
                        case LCD_CLEAR:
                                DisplayBuffer[DX][x] &= (0xff << len);
                                break;
                        case LCD_NOT:
                                DisplayBuffer[DX][x] ^= ~(0xff << len);
                                break;
                        case LCD_SET:
                                DisplayBuffer[DX][x] |= ~(0xff << len);
                                break;
                        default:
                                break;
                }
        }
}

#define abs(x) ((x>0)?(x):(-(x)))

void LCD_BufferDrawLine(u8 x1, u8 y1, u8 x2, u8 y2, DrawMode mode)
{
        int dx = x2 - x1;
        int dy = y2 - y1;
        int x = x1;
        int y = y1;
        int d;
        int incrE;
        int incrNE;

        if( 0 == dx )
                LCD_BufferDrawYLine(x1, y1, dy, mode);
        else if( 0 == dy )
                LCD_BufferDrawXLine(x1, y1, dx, mode);
        else
        {
                // Bresenham Midpoint Line
                if( abs(dx) > abs(dy) )
                {        // 0 < k < 1
                        d = 2 * dy - dx;
                        incrE = 2 * dy;
                        incrNE = 2 * (dy - dx);
                        while( x < x2 )
                        {
                                LCD_BufferDrawPixel(x, y, mode);
                                x++;
                                if( d > 0 )
                                {
                                        y++;
                                        d += incrNE;
                                }
                                else
                                        d += incrE;
                        }
                        LCD_BufferDrawPixel(x, y, mode);
                }
                else
                {        // k > 1
                        d = 2 * dx - dy;
                        incrE = 2 * dy;
                        incrNE = 2 * (dy - dx);
                        while( y < y2 )
                        {
                                LCD_BufferDrawPixel(x, y, mode);
                                y++;
                                if( d > 0 )
                                {
                                        x++;
                                        d += incrNE;
                                }
                                else
                                        d += incrE;
                        }
                        LCD_BufferDrawPixel(x, y, mode);
                }
        }

}

void LCD_BufferToLCD(void)
{
        u8 i, j;
        for( i = 0; i < 8; ++i )
        {
                LCD_WriteCommand( LCD_XPAGE_BASE + i, LCD_LEFT );
                LCD_WriteCommand( LCD_YADDR_BASE + 0, LCD_LEFT);
                for( j = 0; j < 64; ++j)
                        LCD_WriteData(DisplayBuffer[j], LCD_LEFT);

        LCD_WriteCommand( LCD_XPAGE_BASE + i, LCD_MID );
                LCD_WriteCommand( LCD_YADDR_BASE + 0, LCD_MID );
        for( ; j < 128; ++j)
            LCD_WriteData(DisplayBuffer[j], LCD_MID);

        LCD_WriteCommand( LCD_XPAGE_BASE + i, LCD_RIGHT);
                LCD_WriteCommand( LCD_YADDR_BASE + 0, LCD_RIGHT );
        for( ; j < 192; ++j)
            LCD_WriteData(DisplayBuffer[j], LCD_RIGHT);
    }
}

楼主:
用于测试的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LCD_BufferToLCD();
    LCD_BufferDrawPixel(0, 0, LCD_SET);
    LCD_BufferDrawPixel(63, 63, LCD_SET);
    LCD_BufferDrawPixel(80, 23, LCD_SET);
    LCD_BufferDrawPixel(191, 9, LCD_SET);
    LCD_BufferDrawLine(0, 0, 191, 63, LCD_SET);
    LCD_BufferDrawLine(0, 2, 0, 60, LCD_SET);
    LCD_BufferDrawLine(0, 0, 191, 0, LCD_SET);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LCD_BufferToLCD();
    }

}

楼主:
我试过直接画点到LCD和用缓冲区两种方案,速度都很慢,画完整个屏幕大约用掉1秒,这个速度怎么显示波形?

用的是板子上的PB口接的LCD的DB0~DB7

因为板子上的PB0~PB2引脚用0欧电阻接电容接地了,这个会不会对速度有影响?

网友:
应该会有影响

可以使用别的IO代替呀

楼主:
/*
19264测试程式,stm8207s8
*/

#include "stm8s207r.h"          /* Registers and memory mapping file. */

#define        E_H                PA_ODR |= (1<<4)
#define        E_L                PA_ODR &= ~(1<<4)

#define        RW_H        PA_ODR |= (1<<5)
#define        RW_L        PA_ODR &= ~(1<<5)

#define        DI_H        PA_ODR |= (1<<6)
#define        DI_L        PA_ODR &= ~(1<<6)

#define        CSB_H        PG_ODR |= 0X02
#define        CSB_L        PG_ODR &= ~0X02

#define        CSA_H        PG_ODR |= 0X01
#define        CSA_L        PG_ODR &= 0XFE

#define        RES_H        PE_ODR |= 0X01
#define        RES_L        PE_ODR &= ~0X01

#define DB        PB_ODR

#define        ON        1
#define OFF        0
#define        CMD        0
#define        DAT        1
#define        RIGHT         0
#define        MID                1
#define        LEFT        2
#define u_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ADD_Y0   0x40
#define ADD_X0   0xB8
#define        DISP_SL0 0xC0
#define DISP_ON         0x3F
#define DISP_OFF 0x3E

#define        OSC        8000000L

#if(OSC==1000000)
        #define        NOP        1
#endif

#if(OSC==8000000)
        #define        NOP        9
#endif

u_char const chars[8][6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0,0xF0,0xE0,0xE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30,0x30,0x3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8,0x1C,0x1C,0x18,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C0,0x80,0x0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F7,0xFF,0xFF,0xFF,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F8,0xFE,0xFC,0x38,0x1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E2,0xFE,0xFE,0xFE,0x7A,0x3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3,0x03,0x03,0x03,0x03,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_char const chars1[8][6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60,0xC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F0,0xF0,0xE0,0x6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4,0x0C,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FC,0xFC,0xFC,0x7C,0x04,0x04,0x04,0x04,0x06,0x07,0x07,0x07,0x06,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1F,0x7F,0x3F,0x1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F0,0x3F,0x0F,0x07,0x01,0x00,0x00,0x00,0x00,0x80,0xC0,0xC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FE,0xFF,0x7F,0x07,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3,0x03,0x03,0x03,0x03,0xE1,0xF9,0xF9,0xF1,0x3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F1,0xFD,0xF9,0x79,0x3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F0,0xFE,0xFF,0xFF,0x17,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F8,0xFC,0xFC,0x38,0x10,0x00,0x00,0x00,0x80,0xF0,0xFE,0x3F,0x0F,0x03,0x00,0x00,0x80,0xF0,0xFE,0xFE,0x3C,0x18,0x08,0x00,0x00,0xC0,0xF8,0x7F,0x1F,0x07,0x01,0x00,0x00,0x00,0xE0,0xFC,0xF8,0xF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_char const chars2[8][6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F0,0xE0,0xC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F0,0xF0,0x6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F0,0xE0,0xE0,0xC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C0,0xF0,0x78,0x3E,0x1F,0x07,0x03,0x01,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FC,0xF8,0x18,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FC,0xFC,0xF8,0x18,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FF,0xFF,0x3F,0x07,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C,0x06,0x03,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F8,0xFE,0xFC,0x3C,0x18,0x00,0x20,0x7F,0xFF,0x7F,0x20,0x20,0x20,0x20,0x3F,0x3F,0x3F,0x20,0x20,0x20,0x20,0xFF,0x7F,0x7F,0x00,0x00,0x00,0x00,0x80,0xF0,0xFF,0xFF,0x1F,0x11,0x10,0x10,0x10,0x10,0x10,0x90,0xF0,0xF0,0xF8,0x1C,0x1F,0x1C,0x18,0x1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E0,0xF8,0x3C,0xFF,0xFF,0xFF,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6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30,0x38,0x38,0x30,0x20,0x40,0xE0,0x78,0x1F,0x07,0x01,0xFF,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FF,0xFF,0xFF,0x0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void vDelay(unsigned int time_uS)
{
        while(time_uS--)
        {
        _asm("nop\n");
                //asm ("nop"::);
//                asm ("nop"::);
        }
}

void vLCD_WR(u_char cDatas,
                         u_char cSl_chip,
                         u_char cDat_type)
{
        E_L;
        RW_L;
        if(cSl_chip==RIGHT)
        {
                CSB_L;
                CSA_H;
        }else if(cSl_chip==MID)
                        {
                                CSB_H;
                                CSA_L;
                        }else
                        {
                                CSB_L;
                                CSA_L;
                        }
        if(cDat_type==CMD)
        {
                DI_L;
        }else
        {
                DI_H;
        }

        E_H;

        DB=cDatas;

        vDelay(1*NOP);

        E_L;
        RW_H;
        E_H;
        CSB_H;
        CSA_H;
}

u_char cLCD_RD(        u_char cSl_chip,
                                u_char cDat_type )
{
        u_char m_cDatas;

        E_L;
        RW_H;
        if(cSl_chip==RIGHT)
        {
                CSB_L;
                CSA_H;
        }else if(cSl_chip==MID)
                        {
                                CSB_H;
                                CSA_L;
                        }else
                        {
                                CSB_L;
                                CSA_L;
                        }
        if(cDat_type==CMD)
        {
                DI_L;
        }else
        {
                DI_H;
        }

        E_H;

        vDelay(1*NOP);

        m_cDatas=DB;

        RW_L;
        E_H;
        CSB_H;
        CSA_H;
        return(m_cDatas);
}

/*
void vLCD_Init(void)
{
        u_char m_cAdd_X,m_cAdd_Y,m_cChip;
        u_char m_cCount,m_Tmp;
        u_char m_cDisp_mod,m_cDisp_sl;
        u_char m_cmd=0;
        u_char m_dat=1;

        DDRA=0xFF;        //端口配制为输出
        DDRB=0xFF;
        DDRD=0xFF;
        PORTA=0xFF;

        RES_H;

        for(m_cChip=0;m_cChip<3;m_cChip++)
        {

                m_cAdd_Y        =ADD_Y0;
                m_cAdd_X        =ADD_X0;
                m_cDisp_sl        =DISP_SL0;
                m_cDisp_mod        =DISP_ON;

                vLCD_WR(m_cDisp_mod,m_cChip,m_cmd);
                vLCD_WR(m_cDisp_sl,m_cChip,m_cmd);

                for(m_Tmp=0;m_Tmp<8;m_Tmp++)
                {
                        vLCD_WR(m_cAdd_Y,m_cChip,m_cmd);
                        vLCD_WR(m_cAdd_X,m_cChip,m_cmd);
                        for(m_cCount=0;m_cCount<64;m_cCount++)
                        {
                                vLCD_WR(0x00,m_cChip,m_dat);    //清屏操作
                        }
                        m_cAdd_X++;
                }
        }
}
*/

void GPIO_Init(void)
{
    PB_DDR = 0xff;
    PB_CR1 = 0xff;
    PB_CR2 = 0xff;

    PA_DDR |= (1<<4)|(1<<5)|(1<<6);              /* Output.                   */
    PA_CR1 |= (1<<4)|(1<<5)|(1<<6);              /* PushPull.                 */
    PA_CR2 |= (1<<4)|(1<<5)|(1<<6);              /* Output speed up to 10MHz. */

    PG_DDR |= 0X03;
    PG_CR1 |= 0X03;
    PG_CR2 |= 0X03;

    PE_DDR |= 0X01;
    PE_CR1 |= 0X01;
    PE_CR2 |= 0X01;

}

/* -------------------------------------------------------------------------- */
/* ROUTINE NAME: CLK_Init                                                     */
/* INPUT/OUTPUT: None.                                                        */
/* DESCRIPTION:  Initialize the clock source                                  */
/* -------------------------------------------------------------------------- */
void CLK_Init(void)
{
    /* Configure HSI prescaler*/
    CLK_CKDIVR &= ~0x10;          /* 01: fHSI= fHSI RC output/2. */

    /* Configure CPU clock prescaler */
    CLK_CKDIVR |= 0x01;           /* 001: fCPU=fMASTER/2. */
}

int main(void)
{
        u_char m_cAdd_X,m_cAdd_Y,m_cChip;
        u_char m_cDisp_mod,m_cDisp_sl;
        u_char m_cCount,m_Tmp;
        u_char *pcChars[3];
        u_char m_cmd=0;
        u_char m_dat=1;

//        vLCD_Init;

    CLK_Init();
    GPIO_Init();

        RES_H;

        pcChars[0]=chars[0];
        pcChars[1]=chars1[0];
        pcChars[2]=chars2[0];

        for(m_cChip=0;m_cChip<3;m_cChip++)
        {

                m_cAdd_Y        =ADD_Y0;
                m_cAdd_X        =ADD_X0;
                m_cDisp_sl        =DISP_SL0;
                m_cDisp_mod        =DISP_ON;

                vLCD_WR(m_cDisp_mod,m_cChip,m_cmd);
                vLCD_WR(m_cDisp_sl,m_cChip,m_cmd);

                for(m_Tmp=0;m_Tmp<8;m_Tmp++)
                {
                        vLCD_WR(m_cAdd_Y,m_cChip,m_cmd);
                        vLCD_WR(m_cAdd_X,m_cChip,m_cmd);

                        for(m_cCount=0;m_cCount<64;m_cCount++)
                        {
                                vLCD_WR(*(pcChars[m_cChip]++),m_cChip,m_dat);
                        }
                        m_cAdd_X++;
                }
        }

        while(1);

        return(0);
}

这个代码却非常的快。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太像个51的程序....

网友:
如果是黑白屏,1秒的速度刷屏,不大可能,除非你的主频调的很低

楼主:
果然是PB0~PB2口已经接的电容影响了速度;电容大小0.47uf,时间常数RC影响了数据线上数据变化的速度,使得必须加大延时才能显示正常。

换了io口后,现在每秒能刷新30祯左右。现在是这样来写的数据,太难看了:(
#define LCD_SET_DATA(x)                (PB_ODR = x&0xf0, PC_ODR=(x<<4), PE_ODR=(x&0x01))
PB口的高4位,PC的高3位,PE的第0位,凑出来一个8位并行口。

网友:
ifree64兄弟真的很快啊。
等PCB和按键确定,我就该写状态机部分了

楼主:
终于调出来了任意斜率的Breseham中点法画直线的代码
#define abs(x) ((x>0)?(x):(-(x)))

void LCD_BufferDrawLine(u8 x1, u8 y1, u8 x2, u8 y2, DrawMode mode)
{
        u8 x, y, t;
        int dx, dy, d, incrE, incrNE;
        if( y1 > y2)
        {
                t = x1, x1 = x2, x2 = t;
                t = y1, y1 = y2, y2 = t;
        }
        dx = x2 - x1;
        dy = y2 - y1;
        x = x1, y = y1;
        if( 0 == dx )
        {
                        LCD_BufferDrawYLine(x1, y1, dy, mode);
        }
        else if( 0 == dy )
        {
                        if( x1 > x2 )
                                LCD_BufferDrawXLine(x2, y2, dx, mode);
                        else
                                LCD_BufferDrawXLine(x1, y1, dx, mode);
        }
        else
        {
                // Bresenham Midpoint Line
                if( abs(dx) > abs(dy) )
                {
                        if( x2 > x1)
                        {
                                // 0 < k < 1
                                d = 2 * dy - dx;
                                incrE = 2 * dy;
                                incrNE = 2 * (dy - dx);
                                while( x < x2 )
                                {
                                        LCD_BufferDrawPixel(x, y, mode);
                                        x++;
                                        if( d > 0 )
                                        {
                                                y++;
                                                d += incrNE;
                                        }
                                        else
                                                d += incrE;
                                }
                                LCD_BufferDrawPixel(x, y, mode);
                        }
                        else
                        {
                                // -1 < k < 0
                                d = -2 * dy - dx;
                                incrE = -2 * dy;
                                incrNE = -2 * (dy + dx);
                                while( x > x2)
                                {
                                        LCD_BufferDrawPixel(x, y, mode);
                                        x--;
                                        if( d < 0 )
                                        {
                                                y++;
                                                d += incrNE;
                                        }
                                        else
                                                d += incrE;
                                }
                                LCD_BufferDrawPixel(x, y, mode);
                        }
                }
                else
                {
                        if( x2 > x1)
                        {
                                // k > 1
                                d = dy - 2 * dx;
                                incrE = -2 * dx;
                                incrNE = 2 * (dy - dx);
                                while( y < y2 )
                                {
                                        LCD_BufferDrawPixel(x, y, mode);
                                        y++;
                                        if( d < 0 )
                                        {
                                                x++;
                                                d += incrNE;
                                        }
                                        else
                                                d += incrE;
                                }
                                LCD_BufferDrawPixel(x, y, mode);
                        }
                        else
                        {
                                // k < -1
                                d = -dy - 2 * dx;
                                incrE = -2 * dx;
                                incrNE = -2 * (dy + dx);
                                while( y < y2 )
                                {
                                        LCD_BufferDrawPixel(x, y, mode);
                                        y++;
                                        if( d > 0 )
                                        {
                                                x--;
                                                d += incrNE;
                                        }
                                        else
                                                d += incrE;
                                }
                                LCD_BufferDrawPixel(x, y, mode);
                        }
                }
        }
}

网友:
【4楼】的代码速度

修改的代码

修改的代码速度

楼主:
谢谢楼上优化后的代码,我新写的代码也直接操作寄存器,没有用固件库了。但楼上的代码在LCD上测试过吗?LCD能不能忙得过来?
我现在发现问题不是代码的速度跟不跟得上,而是LCD没有那么快。
比如,在void vLCD_WR(u_char cDatas, u_char cSl_chip, u_char cDat_type)函数里需要延时,我将时钟频率调快后,必须将延时加大才行。
不过按LCD的手册来看,E脉冲的周期1us就够了,如果按照这个来算,写192*8字节应该可以在2ms以内完成,但是好像实测达不到。

网友:
我没有LCD,没有目标板,没有仿真器,只能用软件仿真一下,
图中PA_ODR[4]就是E的波形

网友(2009-05-02):
12楼的你用的是什么仿真器啊

网友(2009-09-28):
这个:iostm8a.h 在哪里?

网友(2011-01-12):
标记一下

网友(2011-06-17):
关于软件,我的划线程序,改良别人的
    if ( mode == Pix_CLEAR )
            {for(x=x1;x<=x2;x++) LcdPixBuf[row][x] &= (~(0x80 >> offset)); }
    else if ( mode == Pix_DRAW )
            {for(x=x1;x<=x2;x++) LcdPixBuf[row][x] |= (0x80 >> offset);    }
    else // if ( mode  == Pix_XOR )
            {for(x=x1;x<=x2;x++) LcdPixBuf[row][x] ^= (0x80 >> offset);    }
这个for放在mode判断的后面,代码多了些,速度却快些了,不用每个位判断。

void LcdDrawLine(uint8 x1, uint8 y1, uint8 x2, uint16 y2)
{
    uint16 x, y, t;
        if((x1==x2)&&(y1==y2))LcdCachePix(x1, y1,Pix_DRAW);
        else if(abs(y2-y1)>abs(x2-x1))//斜率大于1
        {
                if(y1>y2)
                {
                        t=y1;
                        y1=y2;
                        y2=t;
                        t=x1;
                        x1=x2;
                        x2=t;
                }
                for(y=y1;y<y2;y++)//以y轴为基准
                {
                        x=(uint16)(y-y1)*(x2-x1)/(y2-y1)+x1;
                        LcdCachePix((uint8)x,(uint8)y,Pix_DRAW);
                }
        }
        else     //斜率小于等于1
        {
                if(x1>x2)
                {
                        t=y1;
                        y1=y2;
                        y2=t;
                        t=x1;
                        x1=x2;
                        x2=t;
                }
                for(x=x1;x<=x2;x++)//以x轴为基准
                {
                        y =(uint16)(x-x1)*(y2-y1)/(x2-x1)+y1;
                        LcdCachePix((uint8)x, (uint8)y,Pix_DRAW);
                }
        }
}
void LcdDrawLineH(uint8 x1, uint8 y1, uint8 x2, LcdPixMode mode)
{
    byte  row,x,y;;
    byte  offset;

    row = y / 8;
    offset  = y % 8;
    if ( mode == Pix_CLEAR )
            {for(x=x1;x<=x2;x++) LcdPixBuf[row][x] &= (~(0x80 >> offset)); }
    else if ( mode == Pix_DRAW )
            {for(x=x1;x<=x2;x++) LcdPixBuf[row][x] |= (0x80 >> offset);    }
    else // if ( mode  == Pix_XOR )
            {for(x=x1;x<=x2;x++) LcdPixBuf[row][x] ^= (0x80 >> offset);    }
}

网友:
fixed小于一个字节的错误

void LcdDrawLineV(uint8 x, uint8 y, int8 len, LcdPixMode mode)
{         uint8 PixByte;
        uint8 row = (y >> 3);
        uint8 offset = (y & 0x07);
        PixByte = 0xFF >> offset;
        if (len<=(8-offset)) {
                PixByte >>= (8-offset-len);
                PixByte <<= (8-offset-len);
        }
        switch(mode){ // first column
                case Pix_CLEAR:
                        LcdPixBuf[row][x] &= ~(PixByte);
                        break;
                case Pix_XOR:
                        LcdPixBuf[row][x] ^= (PixByte);
                        break;
                case Pix_DRAW:
                        LcdPixBuf[row][x] |= (PixByte);
                        break;
                default:
                        break;
        }
        if (len<=(8-offset)) return;
        row++;
        len -= (8-offset);
        while( len >= 8 ) //mid whole column byte
        {
                switch(mode){
                        case Pix_CLEAR:
                                LcdPixBuf[row][x] &= 0;
                                break;
                        case Pix_XOR:
                                LcdPixBuf[row][x] ^= 0xff;
                                break;
                        case Pix_DRAW:
                                LcdPixBuf[row][x] |= 0xff;
                                break;
                        default:
                                break;
                }
                row++;
                len -= 8;
        }
        if(len){ // last column
                switch(mode){
                        case Pix_CLEAR:
                                LcdPixBuf[row][x] &= (0xff >> len);
                                break;
                        case Pix_XOR:
                                LcdPixBuf[row][x] ^= ~(0xff >> len);
                                break;
                        case Pix_DRAW:
                                LcdPixBuf[row][x] |= ~(0xff >> len);
                                break;
                        default:
                                break;
                }
        }
}

网友:
很有技术含量嘛,值得学习

网友(2012-08-27):
该帖子高质量顶上去

网友(2013-09-23):
马克马克!有机会试试,手头没有这号液晶。。。。等过几天弄而来玩玩

网友(2013-12-13):
支持一下,没做这块,路过

网友(2015-01-20):
学习一下 正好有个项目需要这个屏

网友:
嗯嗯,参考下想移植到AVR上面

网友:
感觉很牛B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