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uCOSII体会(二)

楼主(2009-03-28):
今天得到了dr2001,maxwell_lee metalmax 两位朋友的指点,在此再次表示对他们的感谢!
今天在论坛中看到了“ uc/os为什么不可以在任意地址运行?”这样一个帖子,在此我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1.正如“dr2001”在给我的回复中提到的“ARMv5开始内核是哈佛的,对外总线地址空间就是统一的,不像51分了各种地址空间”我认为LPC的启动一定是从
  Ox0000 0000开始的,但是单一的地址肯定过于简单,因为我们的系统往往有很多不同的存储器件。所以就有了memory re-mapping。重定向用的很多。在
  LPC23XX就有专门的寄存器来进行控制,而且LPC23XX启动的时候就吧0x0000 0000重定向到了一个自己的初始化程序,主要用来做ISP等一系列的下载,而且
  其中的一下函数还可以进行调用,实现程序运行期间对Flash的读写操作。这点很像我用过的sst的单片机。我想对于arm7的体系结构来说,中断地址,程序
  开始地址等都是定死的,但是可以通过scat文件对存储位置的安排,重定向,相应的跳转指令来实习代码在任意位置启动。
2.写了一个用一个信号量两个任务来控制两个led灯一个先亮灭掉后在亮下一个的程序,也就是两个led的跑马灯。虽然可以实现但是总觉得不太好。希望大家
  指点一下
  static  void  AppTaskLed (void *p_arg)
{
        CPU_INT08U   key=1;
        CPU_INT08U  *msg;
        CPU_INT08U   err;
        CPU_INT32U         nstate=0;
        p_arg=p_arg;
         led_on(1);
        led_off(2);
        OSTimeDlyHMSM(0, 0, 1, 0);
        OSMboxPost(AppUserIFMbox, (void *)key);
        OSTimeDlyHMSM(0, 0, 0, 1);
        while(1)
        {
                msg = (CPU_INT08U *)(OSMboxPend(AppUserIFMbox, 0, &err));
            nstate=        (CPU_INT32U)msg;
                if (err == OS_NO_ERR)
                {
            nstate = (CPU_INT32U)msg;
                        if(nstate==2)
                        {
                                lde_on(1);
                                lde_off(2);
                                OSTimeDlyHMSM(0, 0, 1, 0);
                                OSMboxPost(AppUserIFMbox, (void *)key);
                                OSTimeDlyHMSM(0, 0, 0, 1);
                        }
        }

        }

}
static  void  AppTaskLed2 (void *p_arg)
{
        CPU_INT08U  *msg;
        CPU_INT08U   err;
        CPU_INT32U         nstate=0;
        CPU_INT08U   key=2;
        p_arg=p_arg;
        while(1)
        {
                msg = (CPU_INT08U *)(OSMboxPend(AppUserIFMbox, 0, &err));
                if (err == OS_NO_ERR)
                {
            nstate = (CPU_INT32U)msg;
                        if(nstate==1)
                        {
                                led_on(2);
                                led_off(1);
                                OSTimeDlyHMSM(0, 0, 1, 0);
                                OSMboxPost(AppUserIFMbox, (void *)key);
                                OSTimeDlyHMSM(0, 0, 0, 1);
                        }
        }

        }

}

网友(2009-05-15):
信号量多用于任务间同步,和互斥.
邮箱用于大数据的传送.
队列多用于处理有序的事件.

信号量就是中央Z.F.发给官人做一方大员的官印,有很多种官印但是不能一印多发,得到官印者才能掌权鱼肉一方百姓(任务得到信号量才能运行),否则你就只要等官跑官。
   邮箱,就好给比当差的下达的抄家、拆房、收监等红头文件,拿到啥样的文件就干啥。
   消息队列,就是给任务发了一连串的邮件,官员(任务)拿到这一大摞文件,可以从底部或者顶部(LIFO or FIFO)一个一个拆开处理。

网友(2009-11-05):
1楼正解

网友(2009-12-16):
做个记号~~~~~~~~

网友:
来看抄家的

网友:
1楼说话很河蟹

顶了,又长知识又解气!!

网友(2010-04-27):
回复 网友A:
信号量多用于任务间同步,和互斥.
邮箱用于大数据的传送.
队列多用于处理有序的事件.

信号量就是中央Z.F.发给官人做一方大员的官印,有很多种官印但是不能一印多发,得到官印者才能掌权鱼肉一方百姓(任务得到信号量才能运行),否则你就只要等官跑官。
   邮箱,就好给比当差的下达的抄家、拆房、收监等红头文件,拿到啥样的文件就干啥。
   消息队列,就是给任务发了一连串的邮件,官员(任务)拿到这一大摞文件,可以从底部或者顶部(LIFO or FIFO)一个一个拆开处理。

说的很好!

网友(2011-06-17):
又受教了

网友:
我是顶一楼的解释的,一语中的,讲的非常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喜欢这种风格,易懂,风趣